[問題求助] HP 15-ab298TX 開機無反應

楼主(2019-06-22):
大家好, 我來自香港的賽鳥, 只有基本銲工同工具, 我已經閱覽同研究過這裡好多大大的教學, 仍不知如何入手, 所以唯有開貼望大師指教.

這筆記本開機時, CPU及GPU都唔熱, 風扇也不轉, 但電源輸入位仍有白燈顯示有電源輸入, 但試開機多幾次後, 連白色指示燈也不亮.  我手上買有的裝備有以下這些, 但不知如何入手及圖紙, 希望大大指引:

网友:
電路圖點位圖下面聯結有
http://bbs.pigoo.com/thread-67563-1-1.html
電路圖31 32頁
先確定19V CN20(1.2腳)  3V PL21 5V PL20

上面紅框裡是燒掉的痕跡嗎

楼主:
圖二的是白板筆的記號.

我明天會試下量一下.  請問魚大大可以提示用什麼檔位量嗎?  因為仍學習中.  希望準確表達數值, 謝謝大師

网友:
引用 楼主:
圖二的是白板筆的記號.

我明天會試下量一下.  請問魚大大可以提示用什麼檔位量嗎?  因為仍學習中.  希望準 ...

量測直流電壓
將旋扭轉至 DCV 檔位
如果測量都正常 可能要考慮刷BIOS了

楼主:
剛測量後, 輸入端1,2有19V輸入, 但PL20及21則是0, 沒有電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剛測量後, 輸入端1,2有19V輸入, 但PL20及21則是0, 沒有電到

那顆鈕扣電池CR2032有電嗎 如有電有拆下來等一分鐘後再裝上試試按開關有沒有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顆鈕扣電池CR2032有電嗎 如有電有拆下來等一分鐘後再裝上試試按開關有沒有作用 ...

我剛剛已經換了粒全新, 但都是沒反應, 用手摸仍是冷冰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剛剛已經換了粒全新, 但都是沒反應, 用手摸仍是冷冰冰的.

你測3v 5V 是接電源 沒按開關的時候測量的嗎
那按開關後再去測量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測3v 5V 是接電源 沒按開關的時候測量的嗎
那按開關後再去測量一次

我現在接了電源, 按開關測量, 沒有任何電流通過.  看似是大病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現在接了電源, 按開關測量, 沒有任何電流通過.  看似是大病嗎?

那就是有地方短路 你把檔位調到歐姆檔 主板不接電 紅筆接地 黑筆測量3V 5V的電感 上次畫紅圈的地方 正常300-600左右

看點位圖找出PQ36 5678 腳測量電壓是幾V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有地方短路 你把檔位調到歐姆檔 主板不接電 紅筆接地 黑筆測量3V 5V的電感 上次畫紅圈的地方 正常3 ...

按到歐姆檔, 見有0.L MΩ 檔去量, 得出以下結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到歐姆檔, 見有0.L MΩ 檔去量, 得出以下結果:

那上面PQ36 5678腳電壓是幾V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上面PQ36 5678腳電壓是幾V

在插著電, 黑筆接地, 紅筆量5 6 7 8 時, 他們次次不同, 在0.8mV ~ 0.1mV 之間, 每次量的V數也不同.  我不知我這樣方式量有沒有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插著電, 黑筆接地, 紅筆量5 6 7 8 時, 他們次次不同, 在0.8mV ~ 0.1mV 之間, 每次量的V數也不同.  我 ...

你可以測量PQ33 PQ20 電壓各是多少嗎
會用點位圖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測量PQ33 PQ20 電壓各是多少嗎
會用點位圖嗎

那樣表達可以嗎?

网友A:
很清楚 現在有可能是PU1 這顆IC有問題BQ24780
BQ24780
4腳輸出24V條件為:28腳VCC為供電腳19V,6腳為ACDET為2.5V,
24腳REGN為6V。5腳ACOK  3.2V

5腳ACIN PR258這顆電阻檢查看看

网友B:
1.電池能充電嗎   2.電池有接上嗎(使用BQ24780S IC的機型.有些要裝電池才能過隔離點)   3.你的電池在筆電故障前還有幾%的電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電池能充電嗎   2.電池有接上嗎(使用BQ24780S IC的機型.有些要裝電池才能過隔離點)   3.你的電池在筆電故 ...

沒有電池了.  但沒有電池時我都可以正常開機, 但無幾耐後就開不著沒反應, 但電源插位指示燈仍可亮起指示有電到.  後來電源指示燈也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清楚 現在有可能是PU1 這顆IC有問題BQ24780
BQ24780
4腳輸出24V條件為:28腳VCC為供電 ...

大師, 我終於發現問題了.  這位置決了三粒零件, 可以用什麼零件銲上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師, 我終於發現問題了.  這位置決了三粒零件, 可以用什麼零件銲上呢?

60W烙鐵就可以了 其他兩件歸位 另一件要找零件
PD13  1N448WS-7-F            PR251 PR246

楼主:
PD13  1N448WS-7-F   比較難找, 請問有代用型號嗎?

网友:
-7

引用 楼主:
PD13  1N448WS-7-F   比較難找, 請問有代用型號嗎?

BAV16W-7-F
香港應該買的到

香港離深圳市華強北近嗎

楼主:
很近呀, 放假去逛逛.  不過又發現圖上紅色的位置的銅點已經撞甩了, 不能銲上錫點.  可以如何上錫? 需要飛線嗎?  謝謝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近呀, 放假去逛逛.  不過又發現圖上紅色的位置的銅點已經撞甩了, 不能銲上錫點.  可以如何上錫? 需要飛線 ...

就用飛線的就可以

楼主:
這點可以由哪點飛到哪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點可以由哪點飛到哪呢?

紅色點飛黃色點 你的圖

楼主:
今天又手殘了, 想銲回細小的246時, 用鉗子壓住銲時彈飛了.  要找一粒代用可以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又手殘了, 想銲回細小的246時, 用鉗子壓住銲時彈飛了.  要找一粒代用可以嗎? ...

75K/F_4 去華強北順便買
12.4K/F_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