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W-RS102洗衣機 只能脫水

楼主(2019-06-23):
請問各位前輩
我的洗衣機只能脫水不能洗衣服
不管有開電或是關掉.轉盤都可以用手輕鬆左右轉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IzOTE1MjcwOA==.html?spm=a2h3j.8428770.3416059.1
請問是不是軸心壞掉呢

网友A:
水位開關連接的管子
檢查連接洗衣桶的地方
有沒有脫落.
或是管子有沒有破裂.

還有檢查水位開關連接線的端子
有沒有生銅鏽.變成綠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位開關連接的管子
檢查連接洗衣桶的地方
有沒有脫落.

好的..我砍怎樣再跟您回報
感謝您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位開關連接的管子
檢查連接洗衣桶的地方
有沒有脫落.

您好...
開機它會注水進去
到達指定水位也會停止注水
馬達也有正常運轉
只是轉盤跟內桶都不動
用手轉轉盤很容易轉動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
開機它會注水進去
到達指定水位也會停止注水

會不會是離合器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