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W-RS102洗衣機 只能脫水 不能洗衣

楼主(2019-06-24):
請問各位前輩
我的洗衣機只能脫水不能洗衣服
不管有開電(馬達正常運轉)或是關掉.轉盤都可以用手輕鬆左右轉

從底部軸心皮帶盤用手左右轉動
內桶的洗衣盤都不會動
請問是哪邊出問題

AW-RS102軸心

AW-RS102軸心

网友:
有想過是洗衣轉盤的牙已經磨平了嗎? 再嚴重者軸心已斷

网友A:
洗衣轉盤會洗一洗掉下來嗎?

   會 : 轉盤壞
不會 :軸心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洗衣轉盤會洗一洗掉下來嗎?

   會 : 轉盤壞

不會掉下來..

网友B:
昨天後來有看到您的影片~
是軸心壞了~
換一台新的吧~
正常轉盤用手轉不會轉那麼順那麼快~
可以去賣場去轉轉看新的洗衣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昨天後來有看到您的影片~
是軸心壞了~
換一台新的吧~

感謝各位...

网友C:
我之前換過 花 1000元買了一組殺肉的回來換.

楼主(2019-07-25):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換過 花 1000元買了一組殺肉的回來換.

請問要同廠牌同型號嗎

网友C:
引用 楼主:
請問要同廠牌同型號嗎

我是買同型號洗衣機殺肉. 他會整個轉軸與剎車組給你 只要鎖上螺絲 完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買同型號洗衣機殺肉. 他會整個轉軸與剎車組給你 只要鎖上螺絲 完工..... ...

能請問在哪買的...感謝

网友D:
引用 楼主:
能請問在哪買的...感謝

找專修洗衣機的,他們知道怎麼取得殺肉品,同業都有管道.如果不放心找原廠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專修洗衣機的,他們知道怎麼取得殺肉品,同業都有管道.如果不放心找原廠修. ...

感謝您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