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EON COIN 125 油門線斷裂呷止餓維修

楼主(2019-06-24):
女王大人的坐騎,昨天早上騎出門立刻打電話討救兵,主訴車子不會動

小弟一試,油門沒有轉動阻力,油門線斷了,上網看AEON的車還滿常發生的

拆油門把手,螺絲上長下短,鎖回時別裝錯

油門線是双線式的

拉出內蕊,斷裂點在腳踏板下

近拍,整個生綉

節流閥近拍,加油跟回油線都一樣

用偷吃步,回油線拆給加油線用,拆下螺絲就可抽出把手端

節流閥一樣,下面那條換到上面
注意箭頭,沒有回油線拉住,操作油門要輕柔,否則油門線會鬆脫

組裝測試,可以上路了,AEON的材料超難買的,還好YAMAHA BWS的油門線可以代用,找個時間去材料行比對

网友A:
謝謝很清楚的分享,宏佳騰的油門線好像常常有這樣的情形,可能要定期更換,免得顧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謝謝很清楚的分享,宏佳騰的油門線好像常常有這樣的情形,可能要定期更換,免得顧路。 ...

小弟感覺双線式的油門線比較細,一旦生綉斷線機會也會提高,不過双線式油門主打的是回油不會卡住暴衝,利弊得失就看個人感覺了

舊型COIN的引擎基本上是YAMAHA 新風光混合勁戰,有些零件可以直接用YAMAHA的代用,只是要比對過,連材料行也不確定可以跟哪型車種代用

网友B:
建議在裝新油門線前,先讓油門線吃多一些機油(沿著鋼索慢慢滲進去,或用塑膠袋綁一個漏斗狀),會撐久一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議在裝新油門線前,先讓油門線吃多一些機油(沿著鋼索慢慢滲進去,或用塑膠袋綁一個漏斗狀),會撐久一點。 ...

多謝指導,因為女王急著用車,小弟沿鋼索把油滴一滴,再拉一下鋼索把油吸進套管,如此一來一往吃進約3CC機油,先撐一陣子,畢竟依原廠設計,油門線還是要整組換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感覺双線式的油門線比較細,一旦生綉斷線機會也會提高,不過双線式油門主打的是回油不會卡住暴衝,利 ...

我還真的遇到過油門卡住的事情....

我的舊化油車太久沒有騎.

發動時一轉,回不來了.......當然還沒有發動.....

點點油就好了,很少很少見,但確實會有卡住的問題.

网友:
這裡連機車都有教喔~~太力害了~~

网友:
急中生智   也是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