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LG 32CS460-DA 液晶電視無電源維修實例

楼主(2019-06-24):
LG 32CS460-DA 液晶電視無電源維修實例

1.型號~LG 32CS460-DA

2.待機電源紅燈不亮無法啟動(消耗功率0.7W)

3.內部照

4.電源板

5.仔細檢查電源板零件外觀,發現2顆零件引腳生鏽嚴重,稍微一掰接腳就斷裂(C118/LB105)

6.找備品更換回去

7.接上電源測試3.5VSB待機電壓正常輸出

8.主機板

9.T-CON

10.高壓板

11.面板型號

12.待機電源紅燈亮,待機消耗功率(0.2W)

13.完修測試畫面

网友:
6.找備品更換回去
C118 藍色叫電容,我還能理解,
LB105 黑色,中間穿一條鐵絲,叫電感,(我最近對這個很有意見),請問大大,如果這個零件要找代用,長的像就可以代用嗎,要不要量一下多大,

网友:
感謝wet大大,讓我增長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