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7/1 21:00結標 ] Yu Fung YF-303 指針式三用電表 換酷幣

楼主(2019-06-24):
物品狀況:
1.東西如照片
2.左邊的線材是量電晶體的線.
3.說明書裡面有簡單使用教學.

寄貨方式:全家'萊爾富或7-11店到店(運費60元)寄送,郵局寄送80元

想標的會員請注意以下規定,同意再下標。
1. 0 酷幣起標。
2. 物主隨時可結標,或中止並取消本標.
3. 原則上高標者得。但物主(就是我)保有決定誰可得標的最高決定權。

補充內容 (2019-6-24 07:47 PM):
量電池時指針會動....但是中間白色的歸零調整不會動....希望會修的人再標......

网友:
沒有錢起個頭5酷幣

网友:
呼叫 wish wish wish ,有指針表出現了

网友:
捧個場/出7個酷幣

网友A:
老電錶,保存這麼好。
指針偏左那麼多,可以調的回來嗎?

网友:
亂入10酷斃.....
指針偏左那麼多,中間的表頭歸零鈕可以調回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電錶,保存這麼好。
指針偏左那麼多,可以調的回來嗎?

哇....你厲害了.....

真的不能調.....

但我相信有人會調.....

從6樓這裡重新標吧!!!!!

會修的人再標.....

网友:
引用 楼主:
哇....你厲害了.....

真的不能調.....

10酷幣……

网友:
我摔壞過2台,很久以前的事…拆開透明面板,就知答案了!

网友B:
量電池時指針會動....但是中間白色的歸零調整不會動....希望會修的人再標......

相關課本 電流計 應該有這張圖

本次討論的就是圖裡的 [零點調整]

白色的歸零調整內側是一根偏心圓棒(下圖黃色實心圓點)   組裝時偏心圓棒必須卡入 照片凹槽
轉動時  偏心圓棒擺幅  連動調整照片凹槽

本次問題 應該是 再組裝時 未注意 偏心圓棒沒卡卡入凹槽  連動失效

网友:
YF的電表,是多少電子人的青春往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電池時指針會動....但是中間白色的歸零調整不會動....希望會修的人再標......

相關課本 電流計 應該有這 ...

應該不是這樣.......

我有拆開看了一下,上蓋有對準放回去.

可能是彈力變了,需要調整....

希望有能力的人能讓它復活.

网友:
引用 楼主:
應該不是這樣.......

我有拆開看了一下,上蓋有對準放回去.

原則上 表頭歸零是屬於機械(物理)調整
註:跟 電阻 短路歸零不同---滿刻度歸零

如果無法調整 八成是表頭故障了...
1. 表頭外觀確認
2. 上蓋可以打開
  直接用手動調整,
  A: 仍然一樣不會動--表頭故障
  B: 可以調整--表示 上下蓋,調整桿沒對好(或斷掉/故障...)
  請參考 10# 所給圖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應該不是這樣.......

我有拆開看了一下,上蓋有對準放回去.

可能有拆過,游絲彈簧走位了。

楼主:
恭喜得標.....私訊連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