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源TCY-135電烤箱漏電疑問

楼主(2019-06-25):
老婆嫁妝,但其實使用頻率不高
之前就偶爾會有漏電情形

前天甚至導致漏電斷路器跳掉

昨天打電話去原廠問問
10年了,原廠說沒零件了不能修
我想說烤箱構造那麼簡單,還能有甚麼特規零件....

轉動定時開關後,測一下外殼和電源線之間的阻抗只有2歐姆

反正我就把它整台拆開檢查看看

但看不出來哪裡電線破損或鬆脫之類的情況
剛好烤箱內小燈泡壞了,順便換顆新的
電熱管上的接頭拔起來檢查一下也重新裝回去
目前再測就沒有漏電的狀況
不過面對這種大功率電器,心裡總是覺得怕怕的

我有點好奇的是為何烤箱都沒有保險絲的設計?
可不可以準備一條帶保險絲的延長線給它專用?

网友:
  給您一個建議 : 插頭插反就不會漏電 ...........

网友:
就是火線接火線/水線接水線....注意插頭哪個腳是火線

楼主:
嗯...原來這樣就可以解決了,囧
不過我有點納悶的是,那麼原廠用防呆的插頭不就好了?偏偏我家這台是正反可插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原來這樣就可以解決了,囧
不過我有點納悶的是,那麼原廠用防呆的插頭不就好了?偏偏我家這台是正反可 ...

廠商不一定用3P插頭阿,因為台灣住家不是標準配置3孔插座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原來這樣就可以解決了,囧
不過我有點納悶的是,那麼原廠用防呆的插頭不就好了?偏偏我家這台是正反可 ...

新的兩孔插有防呆,但這麼久遠的大多沒有
話說回來有時候因為防呆,插上去方向就是很怪很不順手

网友A:
幾年的產品,應是絕緣問題,昨天太座看我閒著,跟說我用二十幾年的捷寶烤箱溫控怪怪的,拆開看傻眼,竟然用接點鬆緊控溫,接點已燒毀,於是用液脹式溫度開關加繼電器,花了三百多元,改好後告訴我,當初九百五十元  買的,又再傻眼一次,好厲害能用那麼久,還好有溫度保險絲呢。

网友:
應該是有哪裡跟外殼短路到才對,最有嫌疑的是電熱管,要不然實在想不通哪個廠家這麼大膽,敢故意將電源線其中一條跟外殼接在一起。

网友:
溫控第4張照片  有一長條白色是否為保險絲.....

网友:
板金 到插頭只有2歐 建議還是檢查一下
可以逐次把配件拆除判斷是哪裡造成漏電

网友:
電熱管與外箱短+1,建議加個鐵弗龍套管,防止短路。

网友:
門上彈簧磨破電線,我家中的烤箱是這樣漏的。

這種漏法,保險絲是不會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幾年的產品,應是絕緣問題,昨天太座看我閒著,跟說我用二十幾年的捷寶烤箱溫控怪怪的,拆開看傻眼,竟然用 ...

不用傻眼便宜的原本就會使用這樣的方式,液脹式開關裡面也是靠接點導通的也有機會損壞,只是兩種溫度控制液脹式會比較精準而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傻眼便宜的原本就會使用這樣的方式,液脹式開關裡面也是靠接點導通的也有機會損壞,只是兩種溫度控制液 ...

所以我加一個繼電器,用兩個接點,增長壽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