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牌吹風機EH-CNA97維修

楼主(2019-06-25):
同事提供一把故障的CNA97,說吹一吹聽到碰一聲就不會熱了

開關大致測量一下 沒問題

繼續拆,疑疑  這邊好像怪怪的

挖賽,整個開關炸開了,連旁邊導板也炸了

先拆下來再說

就是它了

感謝kafsu1205 支援我 120度溫度開關
這個溫度開關還真的很難買
跑兩間電料行都沒有
安裝使用2mm螺絲固定在原本的卯孔上,並上排氣管補土固定

組裝 測試OK

交機

网友:
裸銅線的部分建議上一下玻璃纖維絕緣套比較安全~

网友:
請問排氣管補土是指哪種東西,有產品規格或照片嗎?

楼主:
Permatex® Muffler & Tailpipe Sealer - Permatex

youtube 介紹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qz6-XhoEJ8

网友A(2019-08-09):
不開機是否就是142度 保險絲壞掉造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開機是否就是142度 保險絲壞掉造成??

有可能 最好用電表測量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可能 最好用電表測量一下

小弟姪女的吹風機壞了
也是沒熱風
也是買不到120度溫度開關
有在網拍看到溫度開關
不曉得應該選用那一個度數比較合適 https://m.ruten.com.tw/goods/show.php?g=21104136759751

网友:
引用 网友B:
135度C

請問wet大
為什麼選用不是125度呢?
比較接近120度

网友C(2019-09-23):
用壞掉的延長線插座裡的金屬片做一個代替品

換上溫度開關

上卯釘,完成

謝謝前輩提供資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壞掉的延長線插座裡的金屬片做一個代替品

蠻有創意的喔,讚!
請教您固定的部分,是怎麼重新壓接上去的呢?可有比較詳細的教學

网友:
引用 网友D:
蠻有創意的喔,讚!
請教您固定的部分,是怎麼重新壓接上去的呢?可有比較詳細的教學 ...

買對岸的工具+卯釘,這樣看起來爽度比較高,完整度也比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