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TECO機型TL4248TRE-背光不亮完修

楼主(2019-06-25):
大家好

此電視來自於 好康報報 KKP大大所提供的

背光故障的42吋東元電視贈送(台中-限自取)

http://bbs.pigoo.com/thread-76057-1-1.html

2019-6-9 得標後 相約 16號自取 拖至25號完修

銘牌  型號TL4248TRE

故障情況按KKP大大所說的背光不亮

就開始拆機

三合一的板子 電源 主機板 高壓板整合一起(若有誤的話請糾正)

抱歉因為我沒有燒入器,故無備份程序分享給大家

TP.MS6306M.P878B-75W2

拆玻璃面板 T-CON連著玻璃上

背後跟機殼有用泡棉膠黏住,使用小刀慢慢割開

玻璃離開後的背光板樣子

背光板離開後的樣子

移除導光紙後的樣子 看到燈珠了 這款是直下式

發現燈條上的燈珠周圍都有泛黃的痕跡(太熱太熱的感覺)

就是散熱不良

燈條的印上的編號 PB12D778203BL042-002H 查無資料

使用LED測試儀.檢測看那邊不亮

經檢測後,發現是由上數下來2-3-4燈條的各一顆燈珠損壞

採用更換燈珠方式

損壞的LED燈

替換上的LED燈   (點燈蓋上燈珠蓋時偏黃,但整體不影響觀看)

為了想增加散熱效果,於是想到用鋁箔紙墊底,來使其改善

純粹個人行為,也不確定是否有效果就嚐試看看

覆蓋前點燈測試

完修收工,幸好施工中無造成亮線,或其他面板故障

再有稍趕時間的情況下,忘記是否能從主機板調整電壓下降,使其燈珠壽命可以延長些

剛好家人有缺42吋電視,所以就可以補上使用,再次感謝KKP大大的贈與

我個人要多多按公狗來繳交贈與稅,也期待各位大大能,多多按養公狗

謝謝各位n_109|

補充內容 (2019-6-26 01:28 AM):
補充 燈珠3v

网友A:
恭喜完修!

网友B:
好厲害,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

謝謝大大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厲害,恭喜完修。

謝謝大大,我不厲害,還差的遠了。^^

网友:
小賴好棒棒

网友C:
太強了,小賴,怎不用背娃娃方式,較快?

网友D:
小賴哥 恭喜完修
小小提議
拆面板時 面板吸盤最好用2支
使面板吸取力平均 比較不會集中在中間部位 2邊會稍軟
再來是2支用兩手提取也比較平均力道 比較安全

网友A:
請問這燈珠是 3V 還是 6V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強了,小賴,怎不用背娃娃方式,較快?

感謝大大回覆

因為當下背蓋都是凹槽,怕不好施放,所以用此方式處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賴哥 恭喜完修
小小提議
拆面板時 面板吸盤最好用2支

感謝大大回覆

感謝建議爾後會多加留意這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這燈珠是 3V 還是 6V 的?

感謝大大專業的提問

此燈珠是3V 原本構想PO文時也要提到的

但疏忽忘記提了~~  謝謝

网友:
恭喜小賴大進階了

网友E:
恭喜完修,好細緻的功夫,請問您如何拆下舊燈珠,因為小弟拿LED燈泡練拆,都拆得亂七八糟

网友:
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恭喜完修,好細緻的功夫,請問您如何拆下舊燈珠,因為小弟拿LED燈泡練拆,都拆得亂七八糟 ...

回大大,使用鐵板燒烤底加溫,上面用熱風槍吹下的。

网友:
越來越厲害了,

楼主:
謝謝 大大~ 我還差的遠了^^

网友F:
恭喜完修!
再次賦予新生命!
其實不用謝我,是該謝我那位朋友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F:
恭喜完修!
再次賦予新生命!
其實不用謝我,是該謝我那位朋友才是。

网友G:
沒有全部更新.很快就要再修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沒有全部更新.很快就要再修

希望不要n_100|

网友H:
我剛開始修LED的時候~
燈條不好買~
修第一台電視跟您一樣是換燈珠~
結果經過半年左右~又燒掉了~
燒掉的燈珠是之前換上去的~
可能是技術不好~
烙鐵搞太久~導致燈珠壽命減短~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剛開始修LED的時候~
燈條不好買~
修第一台電視跟您一樣是換燈珠~

感謝大大的經驗分享,那我有預期返修準備了^^

网友I:
要有心裏準備了,其它沒換的燈珠也老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要有心裏準備了,其它沒換的燈珠也老化了

收到,^^~謝謝。

网友J:
引用 网友D:
小賴哥 恭喜完修
小小提議
拆面板時 面板吸盤最好用2支

您說的是他用的這個要用兩隻嗎??吸盤貼滿他的面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大大,使用鐵板燒烤底加溫,上面用熱風槍吹下的。

其實拆下來不難,焊回去比較要注意。反正是壞的用剪的或是烙鐵然後加錫硬把它請下來…

网友:
不可能貼滿  是用2支貼於2邊
比較好施力  2邊比較不會下垂照成損壞

网友:
引用 网友J:
您說的是他用的這個要用兩隻嗎??吸盤貼滿他的面板??

不可能貼滿  是用2支貼於2邊
比較好施力  2邊比較不會下垂照成損壞

网友J:
用鋁箔紙墊底, 最後還行吧??

网友:
只換燈珠,真的超強的!!!佩服~~~
沒有熱風槍應該無法請下燈珠吧!!!小弟只有焊槍!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用鋁箔紙墊底, 最後還行吧??

目前尚未 線上服役~   等待時間驗證  若有狀況再來回報大家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