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K55VM PCB 元件燒毀求助

楼主(2019-06-25):
不過電 不開機  5V 3.5V 皆無  19V有

檢查PCB  MOS有一處燒毀現象,拿風槍吹下

一有顆MOS 鋁基板連死在PCB上 (不是溫度不夠是真的燒毀連死)

強行用力有銅箔一起被帶上,不敢在動 另一顆成功吹下型號是A5 GNB901004

另一顆看不出來型號,無點位圖 ;要放棄換板,還是有更好解法

网友:
兩顆都是A5

网友:
可以用功率大一點的MOS改上去,掉點的可以挖除,用綠油補板,若沒碳化或與板層內線路短路疑慮,可以直上綠油補起來,在依照原接點,改MOS上去。

网友:
像各位大師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