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大茶几收納製作分享

楼主(2019-06-26):
這張茶几是用在員工休息,開會,生日聚會,老闆開罵的地方
一般茶几太小大尺寸茶几又太佔空間
所以製作這張可收納並伸縮桌面大小的茶几
不鏽鋼腳架是一個月前回收場收的這次用上了

网友:
好專業的工夫~~

网友A:
節省空間好棒的設計!可是看起來每個角好像很尖銳!!要注意會不會讓使用者受傷!!

网友B:
從照片看起來,把內藏的板子拉出後,重心好像會不穩了,或許考慮補強一下。
再來是如果把板子拉出後,兩片的桌面能一樣高度,那應該會更好。

龜毛人士不專業評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節省空間好棒的設計!可是看起來每個角好像很尖銳!!要注意會不會讓使用者受傷!! ...

大大說的是
不會讓使用者受傷很重要
照片看起來好像很尖銳
不過桌角其實是有倒角的
就類似玻璃桌的磨邊
90度的尖桌角都有磨約1mm的45度角
如果是幼稚園或是有小孩的家庭那可能就要變成圓角
那桌子會是另一種感覺

楼主:
術業有專攻~~互相學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從照片看起來,把內藏的板子拉出後,重心好像會不穩了,或許考慮補強一下。
再來是如果把板子拉出後,兩片 ...

魯夫說的是
還沒加上桌下抽屜櫃前拉出桌面重心是不穩的
抽屜櫃安裝後坐在沙發上使力壓桌面,桌子是穩定的(抽屜櫃重量不輕)
我跟你的想法一樣有想要讓它更穩固
是有想要加裝一隻活動桌腳
不過客人測試使用後表示只有開會,生日聚會時才會拉出桌面
最重也是放滿食物
他們應該懶得去桌腳
另外拉出桌面兩片的桌面高度要一樣是可以的
但是製作方式就完全不一樣
沒這麼簡易完成
橡皮人要的話人民幣或美金拿出來弟弟做給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魯夫說的是
還沒加上桌下抽屜櫃前拉出桌面重心是不穩的
抽屜櫃安裝後坐在沙發上使力壓桌面,桌子是穩定的( ...

>> ...是有想要加裝一隻活動桌腳

有沒有可能是
1. "固定"桌腳
  固定桌腳可以跟拉出板同步拉出來

2. 固定桌腳 + 加滾輪
   固定桌腳在同步拉出時,可能會因地面(不平)磨擦不好拉...
   再加滾輪改善...

以上 亂說一通....

网友C:
每一次看到蔡董的手作,都有看到藝術品的哪種feeling,不過誠如其他大哥提到的,改成兩邊開或是將桌腳固定於地面,可能比較不會有安全的疑慮,拉出的桌面下另裝活動式的立腳?另外請教蔡董,這種木材,是原木貼皮還是自行原木手工貼皮?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一次看到蔡董的手作,都有看到藝術品的哪種feeling,不過誠如其他大哥提到的,改成兩邊開或是將桌腳固定 ...

橡皮人交出人民幣或美金小弟定會作桌腳給魯夫
這茶几主體是木心板
手工貼合木紋美耐板
夾板,木心板
富美家美耐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橡皮人交出人民幣或美金小弟定會作桌腳給魯夫
這茶几主體是木心板
手工貼合木紋美耐板

回 tsai4371 蔡董 ...

一共有145種,選擇適合的也是一門藝術,您用的這種是 棕紅芯木 嗎?謝謝。

网友:
棒棒的,除了巧思還有創意,真是甘拜下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