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Brother 270DW印出有兩條黑線

楼主(2019-06-26):
最近這台印表機印出來都有兩條明顯的黑線
已經換新的碳粉夾,還是一樣

感光鼓上面也沒有兩條明顯的刮痕,還有哪邊有可能?

紙張的路徑是感光鼓、碳粉夾、加熱棒
可以紙張進去一半強制停止把紙拉出來看有沒有黑線?

网友:
感光鼓消磁看看。

网友:
定像加熱滾筒需清潔

网友A:
垂直的roller mark,是滾輪有刮傷或積碳了,
可以拆解開的話,檢查一下橡膠滾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垂直的roller mark,是滾輪有刮傷或積碳了,
可以拆解開的話,檢查一下橡膠滾輪。 ...

你說的滾輪和kimwu說的是一樣的嗎?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說的滾輪和kimwu說的是一樣的嗎?

我在youtube找到教學,是不是fuser?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bnjxOJrPH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kkmgreNTHY&t=61s

网友:
找了一下影片,您可以參考這個有說明滾輪痕跡的發生原理,在16:18的地方。

影片: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n6DpDC8g8U

网友B:
我是覺得有兩個問題

紅框大片髒點髒線是加熱組上熱皮膜有破損,或有紙沾黏上去,看起來比較像有在印標籤貼紙

有殘膠黏在上熱皮膜

藍框應該是感光鼓表面有刮痕,或是光鼓刮刀有破洞

這款應該是入門機

這兩樣換下來應該可以再買台新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覺得有兩個問題

紅框大片髒點髒線是加熱組上熱皮膜有破損,或有紙沾黏上去,看起來比較像有在印標籤貼 ...

高手中的高手,確實這台印很多標籤

淘寶加热上辊一支沒多少錢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高手中的高手,確實這台印很多標籤

淘寶加热上辊一支沒多少錢啊!

橘紅色那支是下壓滾筒,如果有黏上殘膠或是破損也要跟著換掉喔

如果淘寶或是沒屋頂有賣加熱組一整組,自己又會拆裝的話可以考慮直接買整組回來換比較快

其實雷射印表機"非常"不適合拿來印標籤紙,機器壞得很快

不管是走紙路徑,耗材或是加熱組,印標籤紙其所造成的傷害都非常大

黏膠也會殘留在走紙路徑上,造成卡紙

尤其是標籤紙一走到加熱組之後,加熱組會對紙上的碳粉進行加熱加壓

黏膠會被熔掉擠壓出來殘留在上熱皮膜上

標籤紙也很容易脫落直接黏在加熱組裡

以前在台灣只要收到報修的機器是拿來印標籤紙的都很頭大

所以用雷射印表機印標籤紙真的要三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橘紅色那支是下壓滾筒,如果有黏上殘膠或是破損也要跟著換掉喔

如果淘寶或是沒屋頂有賣加熱組一整組,自 ...

我想我找到罪魁禍首了,

加熱膜這樣算廢了吧!
是不是買一支新的換上就好?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ns=1&abbucket=9

网友:
可以用酒精擦拭乾淨試試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我找到罪魁禍首了,

是的那個皮膜廢了需要換新的

用酒精擦也沒用,皮膜表層是特殊塗層,那個塗層已經被刮掉了

橘紅色那支下壓滾筒雖然表面有點起泡,但看起來應該還堪用

先把上熱皮膜換掉,上機列印看看會不會卡紙

文件的最左邊細直線可能不是加熱組的關係

更換皮膜的時候,記得要把藍框裡的黑色爪子上的髒東西清掉,不然新的皮膜會再刮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那個皮膜廢了需要換新的

用酒精擦也沒用,皮膜表層是特殊塗層,那個塗層已經被刮掉了

下壓滾筒那不是起泡,那是我用酒精把卡住的碳粉擦掉還沒揮發的酒精

另外想請問fuser的拆解youtube上有視頻嗎?

我找了好久都只有整組拆整組換,找不到有分解fuser的視頻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下壓滾筒那不是起泡,那是我用酒精把卡住的碳粉擦掉還沒揮發的酒精

另外想請問fuser的拆解youtube上有視 ...

因為要拆加熱組更換上熱皮膜很有的講

所以youtube可能也沒有那麼細部的影片

拍一下加熱組上下左右各個角度的照片上傳

brother的雷射機我以前也不常修到

只能看你提供的照片盡量講解

另外你要先準備新的上熱皮膜跟潤滑脂

並且準備一捆餐巾紙(跟衛生紙比起來比較不容易破),10支棉花棒跟尖嘴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為要拆加熱組更換上熱皮膜很有的講

所以youtube可能也沒有那麼細部的影片

總覺的不可能不拆彈簧,

另外潤滑油用矽油可以嗎?油是加在哪裡?

网友B:
彈簧一定要拔掉

準備尖嘴鉗就是要拆彈簧用的

解開彈簧之後上熱跟下壓滾筒才會分離

另外潤滑油絕對不可以用其他油代替,除非你打算換新的加熱組

那你就可以試試看

先把白色所有的線都卸下

彈簧拆下,之後把紅框兩根螺絲拆掉

上熱應該就能拆下了

上熱拆下來之後,還要看看怎麼分解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彈簧一定要拔掉

準備尖嘴鉗就是要拆彈簧用的

那潤滑油正確名稱是要找哪一種?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潤滑油正確名稱是要找哪一種?

在淘寶那叫定影膜潤滑油

在台灣的網拍找過都沒有在單賣油的

買皮膜有些會送一小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淘寶那叫定影膜潤滑油

在台灣的網拍找過都沒有在單賣油的

Lazy,
潤滑油要塗在上棍還是下棍?
整根塗滿?

网友B:
引用 楼主:
Lazy,
潤滑油要塗在上棍還是下棍?
整根塗滿?

被爪子刮出兩道痕的那支

把損壞的皮膜拆下來

用餐巾紙把舊的油清掉,整支擦乾淨

之後上油,整支塗滿

除了那支細細扁扁的陶瓷加熱片不用塗以外

其他地方(有被皮膜包覆到的地方)都要塗

不用塗很厚,薄薄一層就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被爪子刮出兩道痕的那支

把損壞的皮膜拆下來

還好有問,我爬文有些說加熱皮膜這根管子裡面也要塗,

不過這塗一塗印幾個月應該就乾了吧!

而且這是紙張的路徑,油不會被紙給吸附掉?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還好有問,我爬文有些說加熱皮膜這根管子裡面也要塗,

不過這塗一塗印幾個月應該就乾了吧!

紙的路徑?

油是塗在加熱器本體上喔不試圖在表面

你先把上熱皮膜拆掉,拍個照片上來

免得塗錯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紙的路徑?

油是塗在加熱器本體上喔不試圖在表面

Lazy大,
是塗在這一根加熱棒的表面,管子裏面是加熱燈管,

我看網路上有些說管子裏面兩側也要塗。

紙張不是會從上下棍中間加壓/加熱經過?所以我才認爲會吸附潤滑油

网友B:
引用 楼主:
Lazy大,
是塗在這一根加熱棒的表面,管子裏面是加熱燈管,

拍的太近了看不到左右兩邊

這根管子你捏它,是軟的還是硬的?

加熱組上熱皮膜有分兩種

一種是軟軟薄薄的鋁管,另外一種是比較厚硬的鋁管

管子中間是否有玻璃表面的加熱燈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拍的太近了看不到左右兩邊

這根管子你捏它,是軟的還是硬的?

是很硬的鋁管,外面包覆一層東西

中間是加熱燈管沒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很硬的鋁管,外面包覆一層東西

這種的加熱組不用塗潤滑油

買跟新的上熱滾筒換上去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種的加熱組不用塗潤滑油

買跟新的上熱滾筒換上去就可以了

瞭解了!潤滑油一罐也滿便宜的,所以我還是買了一罐放著。

网友:
這種打印機

碰到定影出現問題

不用多研究了

趕快換定影棍

或是整個定影單元更換

不值得為他花太多時間

現在的打印機,複印機大多不需要用矽脂潤滑或防定影不良了

反而若果這台機器打印量大的話.要檢查一下定影那套黑色間隙套圈和定影分離爪是否有磨損

如有磨損一同訂購翻新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淘寶那叫定影膜潤滑油

在台灣的網拍找過都沒有在單賣油的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615466968958  應該是這種吧不過不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615466968958  應該是這種吧不過不便宜

是的很貴

我們跟同行買,也都是算公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