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手機無法登入痞酷網了?

楼主(2019-06-26):
不知道是我自己的問題,還是論壇做了限制.日常都是使用無線分享器手機上網
去買了計量型網路試了一下,還是一樣卡在要關閉代理伺服器的頁面
借了電腦上來請教一下,有沒有人手機可以登入的?謝謝指教!

网友:
我現在就是用手機打字

网友:
這篇也是用手機回覆的,沒問題喔!

网友:
一樣 手機無法連痞酷
顯示 "頁面重載幵启"(簡體字) 一直卡在此畫面

仔細看(網址) 是一直在轉跳(在兩個網址反覆跳)
bbs.pigoo.com <=> "..."   (另一個網址看不到,一直跳)

註: 電腦版也會看到"頁面重載幵启"只是不會卡住就是了...

网友:
會有這個情形是因為我在嘗試阻擋攻擊,其實對痞酷網的攻擊是從來沒有停過,這陣子以來,對方都是在嘗試破解會員的帳密,所以昨天又做了一些改變,看能不能阻擋?其實我改成目前的方式是可以暫時阻擋對方的方式,只是不知道能維持多久?

不過會造成手機版無法上網這就麻煩了,等一下我再修改看看。

网友:
我手機無法連上,出現跟一樓同樣的問題,但電腦版目前正常可以使用

网友:
我也遇到手機無法連網站!正用平板上

网友:
清掉 COOKIES, 重來

网友:
我怎麼跟樓主相反,是手機可以上,反而是公司電腦上時要求關閉代理伺服器

网友:
電腦手機都沒問題。

网友:
手機電腦都OK+1

网友:
我也是用手機登入 並沒有問題

网友:
都可正常連線

网友:
我沒用chrome就可以了

网友:
我用chrome, 手機電腦都可以。

网友A:
在手機版的chrome設定裡,把精簡模式關了就行了!
原因是目前老大禁用代理伺服器進痞酷,
而精簡模式就是使用google的proxy server
連進痞酷,把精簡模式關了就行了!
精簡模式的用途就是節省流量,
有流量吃到飽的就沒差了,
以上使用手機回覆!
請老大幫忙刪大圖,謝謝謝謝!

网友:
  行動裝置其它瀏覽器 (如: Opera) 稱為 "節省流量" 模式 (調用該業者的 Proxy server), 暫時關閉即可進論壇.

  接著, wish 君就到了動腦時間. 若阻斷攻擊有 "白名單" 機制, 或許可以試著將瀏覽器業者的 Proxy server Domain name 關鍵字加入, 行動裝置瀏覽器 "精簡" | "節省流量" 模式被論壇 Block 的情形應可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手機版的chrome設定裡,把精簡模式關了就行了!

原因是目前老大禁用代理伺服器進痞酷,

謝謝指導。可以登入了…也感謝大家的回覆

网友:
我還在測試中,大家先忍耐一下

网友:
我手機和家裡電腦都正常

反而是公司電腦從兩三個星期前就連不進,連asus華碩電腦的網站也連不進去,好奇怪

网友:
剛剛依 #16 fatzeros 大的教導
將精簡模式關閉 手機可上網了

网友:
依 fatzeros 大的設定方式將精簡模式關閉 手機可以連上論壇了

网友:
這種不是攻擊啦,是google的代理。關閉chrome的節省流量選項就能正常訪問了。

网友:
我們公司不能連,因為是透過公司的proxy上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