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電子元件"長期穩定度"是指...?

楼主(2019-06-26):
很多元件都有Long Term Stability  長期穩定度
先前條件是指通電使用下嗎?
因為看到一些精密電阻或IC都有寫到這些數值

比如LM399買全新的,但放在防潮箱或小型元件盒裡....都沒使用,過了1年,也成立嗎?
我一直有這些疑惑

网友:
Precision Reference的時飄是長期通電下測得

沒有通電也會有變化量

网友:
再貼個題外話:  關於長期穩定度的烏龍誇大
http://bbs.38hot.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353

楼主:
謝謝哥的答覆,看來我不是買到長期穩定度很差的ISL21009,就是人格問題。10個月前量5顆 共4.9995V, 5.0002v, 4.9999v,2.5002v, 1.2502v上禮拜再拿出來量全變了3顆5v的,已經有2顆變成5.5v , 6.4v , 。2.5v及1.25v也都完美的漂移無法當基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哥的答覆,看來我不是買到長期穩定度很差的ISL21009,就是人格問題。10個月前量5顆 共4.9995V, 5.0002v ...

基準是不太可能從 5V漂到5.5V or 6.4V~
你的問題不像是溫度漂移/長穩之類的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哥的答覆,看來我不是買到長期穩定度很差的ISL21009,就是人格問題。10個月前量5顆 共4.9995V, 5.0002v ...

感覺你說的問題 跟長期穩定度不相關...

另外一提 要檢測只有幾個ppm(10^-6)誤差
簡單的說 電路及量測電表 其有效位數少說要有6位數以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哥的答覆,看來我不是買到長期穩定度很差的ISL21009,就是人格問題。10個月前量5顆 共4.9995V, 5.0002v ...

這些基準都很好的工作著
它們表示了可能外部有問題  (儀表/供電環境/測試手法/保存?)
但是還是不能下定論  是基準出問題還是儀器出問題

還可以再多多討論

關於ISL21009購入管道
PCB元件配置  LAYOUT  供電方式

建議多拍些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