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極管量測用指針電表 x1k&x10k問題

楼主(2019-06-26):
請教前輩們; 小弟對三極管替代時,遇到原來的用10 k指針不動,替代用10k會動一點,1k 不會動,可替代嗎? 要如何分辨可否替代,請幫忙解惑,謝謝!

网友:
以下附的是這一台裡面的說明書
http://bbs.pigoo.com/thread-76193-1-1.html

這種方法我沒有學,有問題問別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參考一下︰
http://bbs.pigoo.com/thread-18133-1-1.html

你寫的這種太有水準了........

有人會不適應.....

网友B:
三極管替代
通常是針對型號
CE耐壓  hef值  跟開關速度(部分電路會要求通常是小信號與數位電路 射頻電路要求會更多建議還是乖乖買同型號 )

至於關於測量 你沒說是是測那些腳位有不一樣  這樣子不好回答
我想可能是拿到內含電阻的電晶體了

网友C:
電晶體(英語:transistor) 大陸叫 三極管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9%B6%E4%BD%93%E7%AE%A1

你說的x10k 正確來說 應該是 測hFE值
1. 需要測hFE的測試棒
2. 刻度要看hFE那一排

電晶體 代用 可大可小
簡單的,只要hFE差不多就可代用
另外 嚴格來看...
1. 耐壓
2. 電流
3. (截止)頻率
4. 其他/包裝/散熱/...等等

就看你的實際應用是什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極管替代
通常是針對型號
CE耐壓  hef值  跟開關速度(部分電路會要求通常是小信號與數位電路 射頻電 ...

1.謝謝老師指導,因為入門不久,又常拆舊料亂搞充數,過程中找耐壓,電流較大的替代,現在的認知是;電流較大,或是有電阻,才會有使用1K與10K檔,不一樣的問題,不知是否正確?
2.經過各位老師的指點,現在除了看電壓。電流還學會了看頻率(速度),謝謝老師們!受益良多,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晶體(英語:transistor) 大陸叫 三極管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9%B6%E4%BD%93%E7%AE%A1

1.謝謝老師指導,因為入門不久,又常拆舊料亂搞充數,過程中找耐壓,電流較大的替代,現在的認知是;電流較大,或是有電阻,才會有使用1K與10K檔,不一樣的問題,不知是否正確?
2.經過各位老師的指點,現在除了看電壓。電流還學會了看頻率(速度),謝謝老師們!受益良多,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參考一下︰
http://bbs.pigoo.com/thread-18133-1-1.html

謝謝老大的教導,是大家的福氣,有看懂一半以上了,沒基礎,只能慢慢消化了,謝謝!感恩~~~

网友C:
引用 网友D:
1.謝謝老師指導,因為入門不久,又常拆舊料亂搞充數,過程中找耐壓,電流較大的替代,現在的認知是;電流 ...

看電壓(耐壓),電流(耐流),看頻率(速度)...都對(都要看)...
有時候,就算是同廠牌同一型號替換(例:燒毀換新),都還要量測hFE(beta)值才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3018-1-1.html
請問該如何驗證電晶體的hFE值

我說的hFE是 電晶體 (共射極) 電流增益 beta 值(IC/IB)
習慣上/有時候/有些資料 把直流叫 beta值, 交流叫hFE值

註: 這個hFE或beta值,看使用地方,有時候很重要
由其是音響至關重要,在輸出推挽電路需要電晶體(電流增益)配對才行

電晶體 h參數模型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 ... 0%E6%A8%A1%E5%9E%8B

傳統類比三用電表的hFE測試 檔位 剛好跟x10是同一個位罝
1. 切在hFE檔位 (跟(電阻)x10同一個位罝)
註: 今天拿電表一看, 是切在(電阻)x10,
之前記錯以為是 (電阻)x10K的檔位
2. 使用hFE專用測試棒
  A: 要先量出是NPN還是PNP
  B: 依電晶體(PNP,NPN) 腳位
3. 看表頭 hFE標註的值(直流電流增益)

註: hFE專用測試棒,說難很難,說簡單很簡單
說難---要懂原理要稍為了解電路
1. 共射極 偏壓電
2. IC/IB 直流放大率
電晶體有分NPN, PNP

說簡單---測試線多了一個電阻而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電壓(耐壓),電流(耐流),看頻率(速度)...都對(都要看)...
有時候,就算是同廠牌同一型號替換(例:燒毀換新 ...

謝謝jas 老師耐心指導,看來我只能當維修的機器,我只有基本電子的程度(國中),英文看不懂,只靠記憶及網路翻譯,還好能自得其樂,再用力學學,希望能更進步,謝謝,感恩@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