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級商品

楼主(2019-06-27):
商品數: 3
Intel M.2 2280 企業級SSD
展開

Intel M.2 2280 企業級SSD

商品類型:
二手商品
剩餘時間:
成交結束
500.00 元

Micron DDR4 8G ECC SO-DIMM
展開

Micron DDR4 8G ECC SO-DIMM

商品類型:
二手商品
剩餘時間:
成交結束
1000.00 元

Micron DDR3L 8G ECC SO-DIMM
展開

Micron DDR3L 8G ECC SO-DIMM

商品類型:
二手商品
剩餘時間:
成交結束
800.00 元

网友A:
嗯!不知道SSD裝在伺服器上跑的多快?

网友:
好物 忍不住想按個n_116|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不知道SSD裝在伺服器上跑的多快?

Server等級的不要求寫,強調讀取速度,資料的安全性跟穩定性
所以在讀取跟安全性上面做的特別好,相對的也比一般的貴,也較穩定

題外話,請問怎麼刪圖片?我上傳4張一樣的照片但卻找不到那邊可以刪除?
只留一張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Server等級的不要求寫,強調讀取速度,資料的安全性跟穩定性
所以在讀取跟安全性上面做的特別好,相對的 ...

照片我刪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不知道SSD裝在伺服器上跑的多快?

很快,很快

网友:
可惜我還沒有支援M2的主機板,有支援M2的又不一定可以灌XP,兩難啊!

网友:
你好,我要一個。
請給我匯款資料,謝謝。

网友:
午安!一個店到店500+60=610

网友B:
V大沒有說有幾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V大沒有說有幾個

有寫哦~
商品數量:5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寫哦~
商品數量:5

沒有注意到謝謝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寫哦~
商品數量:5

舊的主機板沒有m.2插槽,如果買轉接卡的話會影響速度嗎, 可以安裝作業系統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舊的主機板沒有m.2插槽,如果買轉接卡的話會影響速度嗎, 可以安裝作業系統嗎 ...

我没有使用過轉卡吔~
改天知道了再告訴你。

网友:
你好,可以割愛一個 ?
店到店500+60=610,謝謝。

楼主:
已陸續寄信給各位了
感謝大家捧場

楼主:
另外不知道大家對DDR3, DDR3L, DDR4有沒有興趣?
都是ECC且8G的?

网友:
請問一下,DDR3 ECC的可以用在一般的主機板上嗎?
另外Intel M.2 2280 企業級SSD 還有嗎?

楼主:
Ssd還有,DDR因為是ecc的,所以一般家用主機板不支援

网友:
請問SSD還有嗎?

网友D:
請問SSD詳細型號?m.2 2280 PCIE?SATA?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請問SSD詳細型號?m.2 2280 PCIE?SATA?

Specification
Part Number:SSDSCKHB120G4
Condition: Refurbished
Availability: In Stock
Drive Interface Type:SATA 6.0 Gbps
Capacity:120 GB
Flash Memory Technology:Multi-level Cell (MLC)
查到的資料,不曉得對不對

楼主:
引用 网友B:
Specification
Part Number:SSDSCKHB120G4
Condition: Refurbished

沒錯~~感謝幫忙補充

楼主:
對了~~忘了說明

Intel原廠保固到2021年年中,基本上這種東西正常使用下不太容易壞,更不用說企業等級的
品質跟耐用度非一般ssd可以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