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有用空壓機的會員有沒有加裝過濾器

楼主(2019-06-27):
前陣子就在論壇看到這家的廣告,請問有會員用過這家的產品嗎?有的話請分享一下心得。謝謝!

https://yi-her.com/y-tech-%e8%bf ... %e7%87%a5%e5%99%a8/

网友A:
都是用冷凍機當乾燥機,居多,

网友B:
有阿 但不是這家的過濾器   我看罐子內的渣渣  擋下的多是固形物居多

沒有擋的話就往PCB或是機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用冷凍機當乾燥機,居多,

一般家庭不會買這個才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阿 但不是這家的過濾器   我看罐子內的渣渣  擋下的多是固形物居多

在維護電子設備的場合都會使用空壓機,而空壓機噴出的空氣中,水氣及油氣問題卻對電子設備有害無益,長期使用應該改善才是。

网友C:
空氣壓縮一定有水氣,不裝濾水器噴出來的會出現水霧,我當初空壓機買才三千,後來加買濾水器就要五佰。

网友D:
廣告只能說換湯不換藥搞文字遊戲(人家要做生意,旋風式/颱風式/離心式/迴轉式/分離式/螺旋式)只差獨孤九劍的盪劍式就天下無敵了。
最主要有容乃大,設計不偷料儲氣筒,銅管就過濾掉大多水氣,除非沒固定排水,剩下才交給濾水器。
空氣經汽缸壓縮,高溫空氣高速經過(螺旋式銅管(冷卻)管壁溫差自會結露水,同時屯於儲氣筒(最常見排氣管滴水意思一樣),濾水器剩下原理相同,構造教複式利用高速磨擦溫差,較重物質離心撞擊(產生水分子)在分離。

不太了解的話,可用腳踏車打氣筒試就知,軟管改為透明軟管,不斷打氣後可看到水氣流動(視覺)與軟管會增溫(觸覺)原因(外在環境濕度越高越明顯),輪胎變儲水桶(不用小題大作) ,所以高速車輛輪胎盡量使用惰性氣體原因,水分在輪胎內會影響平衡(相當配重)。

老大
不用想太多空氣(不論是否壓縮)本就有水分子存在,況且同上解的了內部問題解不了外部(空氣),當你用噴槍噴出一霎哪與外部空氣接觸就會有水分(無葉風扇很貴) ,就算用電除濕也無法百分百。

网友:
可以加裝三點組合中的卻水及過濾單元,簡單改善,要更好就要裝吸附式乾燥機,但費用不更宜。

网友:
這年頭商品名稱取得很神就能多賣點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廣告只能說換湯不換藥搞文字遊戲(人家要做生意,旋風式/颱風式/離心式/迴轉式/分離式/螺旋式)只差獨孤九劍 ...

所以先問看看有用過的會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空氣壓縮一定有水氣,不裝濾水器噴出來的會出現水霧,我當初空壓機買才三千,後來加買濾水器就要五佰。 ...

工廠一般都會裝,一般使用者就不一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工廠一般都會裝,一般使用者就不一定了

我們家產線中繼會裝一顆,
三通四通前會再加一顆,
每個要出氣的地方會再加一顆,
所以有的出風口會經過四到五顆濾水器,
廠長說這東西能多不能少,
公司用在電路板及PMMA的環境,
還有一些氣壓缸,
台灣溼氣真的太重了.
不過也是用一般的濾水器,沒用這種特規品.

网友:
引用 网友D:
廣告只能說換湯不換藥搞文字遊戲(人家要做生意,旋風式/颱風式/離心式/迴轉式/分離式/螺旋式)只差獨孤九劍 ...

以前在家俱廠空壓機一個月要打滿氣拔一次瓶底的排水伐,
噴出來的水大約有一罐可樂那麼多(2馬的機器),
偷懶不排水的話就能看到一直在噴水霧...
那個水好臭啊...
權宜之計就是先往旁邊噴再指向要吹氣的物品.

网友:
三點組合就夠用了~~
空壓機底部接上一個自動排水器就可以不用管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