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想 g570 升級win 10 開機有約2分鐘黑屏

楼主(2019-06-27):
因用 win 7 ie 會有藍屏和瀏覽網頁好慢,好能是關 ati 軟件有問題
試下免費升級 win 10 打開 ie沒有藍屏,瀏覽速度可以,但開機途中有約2分鐘黑屏然後到卓面,還有機器進入睡眠狀態,按鈕又黑屏要等2分鐘
著機,可能又關 ati 軟件,
應怎樣解決?
請指點謝謝

网友A:
記憶體有多大?
如果只有2GB就要擴充,windows 10要跑得順要4GB,這台最多可裝到8GB。

有改裝SSD?
沒有的話,買個硬碟架,把光碟拆下來,裝上舊的HDD。
原本光碟機的位置安裝SSD。
原裝的硬碟應該是 5400rpm,加上老化,考量效率應該優先換掉。

如果硬體都有升級過,那就要執行 msconfig,看看開機載入了那些程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記憶體有多大?
如果只有2GB就要擴充,windows 10要跑得順要4GB,這台最多可裝到8GB。

硬碟是用 ssd, ram 用6 g

网友B:
獨顯卡快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碟是用 ssd, ram 用6 g

裝置管理員有驚嘆號嗎? 有時候是驅動程式問題。
G570 網路上有些人詢問 ATI驅動的問題,可以去研究一下是否有關。
G570 amd 顯卡驅動似乎是老問題,網路上有些提問日期是好幾年前的。

g570 ATI Driver Update
卸除intel和amd的顯卡驅動重新安裝,先裝 intel 再安裝 amd驅動。

另外,如果快速啟動有開啟,關閉試看看。

如果不是軟體問題,而是 Sandy 說的顯卡有問題,那可能要去烤烤看。

lenovo G570 laptop no display condition or graphic card problem

楼主:
引用 网友B:
獨顯卡快壞了~

機器沒有獨立顯咭是內顯。

网友:
引用 楼主:
機器沒有獨立顯咭是內顯。

看網路上的規格,這台有獨顯。

內顯是intel CPU 內建的。
獨立顯示卡是 ATI顯卡(2006年被AMD併購),現在找驅動要去 AMD 網站找。

网友:
  Win 7:
   原因 (來源: 联想服务) ; 對策 (來源: Microsoft).

  Win 10:
   沒發現對策.

  共同對策, 姑且一試:
   打開 控制臺->網際網路選項, [進階] 頁籤找一下 "不使用硬體GPU加速 (一些主流瀏覽器多有該設定)", 取消勾選;
   筆電廠不提供新的 AMD (ATI) 顯示卡驅動程式, 只好上晶片廠企網下載最新的 公版驅動程式 試試了.

  內顯 + 獨顯 的混合式視訊卡筆電很麻煩地, 筆電、晶片廠 驅動程式 最後可能因維護意願下降不了了之.

网友:
大大
全新安裝,

楼主:
删除 ati 裝置,開機沒有黑屏,開機好快到卓面,
但沒裝 ati 調不到光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