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歐姆龍 HEM-7220外殼要如何打開

楼主(2019-06-27):
歐姆龍血壓計外殼如圖所示,打開背面二顆螺絲後,面板很緊很怕強力板開會壞掉,不知有什方法和技巧較好分離這外殼?感恩

背面

背面

正面

正面

网友:
旁邊用信用卡(報廢)翹開

楼主:
感恩sandy319大大,真的順利打開了。

网友:
紅色圈起來的4個墊片有拿起來查看過嗎?

网友:
請問這台血壓計,是那邊故障?

楼主:
回單晶片微電腦大大,這台插電後完全沒顯示,量測外部電源也都正常6V,裝電池也無法顯示和不動作,所以不知什原因才想拆開撿查,不過裏面好像要再拆解馬達銲點才能拿下電路板,現手邊無電鉻鐵暫時無法解銲拿下來進一步檢查。

楼主:
求救各位版上先進們,已拆開後量測電源入口的接線正常,目測個零件都沒什燒掉跡象,各電容外觀也都好好的,接下來要如何量測呢?謝謝

電路板

電路板

楼主:
圖中下方4個大銲點由左至右量測電位5.95v、6.02v、6.02v、6.02
這4個銲點是接至二顆馬達的四條線

网友:
先查按鍵開關是否正常

网友:
先確定按鍵的好壞。如影片,【測定/停止】這顆按鍵如果壞掉,應該會無法啟動。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SjuS8L9flk

楼主:
回各位大大按鍵經測試都是好的,按下去有導通,因它通電後連營幕都沒有,按鍵經測試都是好的

网友:
電路板 正反面請拍清楚一點的照片
檢查開關線路及電源線路的電路板銅箔有無斷線點 這個要仔細找找
元件是否空焊也請仔細檢查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單晶片微電腦大大,這台插電後完全沒顯示,量測外部電源也都正常6V,裝電池也無法顯示和不動作,所以不知 ...

有沒有用過非原廠外部電源?
錯用,馬上拔下來也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沒有用過非原廠外部電源?
錯用,馬上拔下來也算。

回upchome大,沒用過非原廠外部電源,本來都是好的也常用,用了四年多,但前幾天父母用時就都不動作了

楼主:
電路板的圖如下所示…

整體圖

整體圖

電路板正面

電路板正面

按鍵板正面

按鍵板正面

按鍵板背面

按鍵板背面

lcd面板

lcd面板

電路板背面

電路板背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路板的圖如下所示…

第3張,按鍵板背面這張,「測定/停止」鍵,後面的線路,是否有生銹。
可能是電容(2200uf16V)或是電池漏液,造成pcb腐蝕,線路不導通。
電容附近的3個按鍵,也有變黑的現象。

楼主:
回單晶片微電腦大大,電池都沒裝過,都是用外部電源線,只有壞掉時有裝上電池測試還是不行,這顆電容經測試是正常沒漏液的情況。

楼主:
我猜可能控制面板的穩壓ic壞掉了,但是卻不知是哪顆…怎量測,上面好像都沒編號

楼主:
本來量測D1的二極體是雙向導通,插上外部電源也是,本來以為抓到了問題,但換了後還是沒辦法啟動。現只剩裏面電路故障的問題,有量測與用放大鏡下去找,按鍵、電容、PCB的走線等都是OK的。

网友:
pcb請確定一下,是否有導通。

楼主:
回單晶片大大這裏的按鍵與pcb走線都有用電表確過由起始點至終端都有導通,沒斷線的情況。

网友:
上網找一下微控器的datasheet,看有關Vss,Vdd等電源腳有沒有電壓供給? 不會搞半天電源沒進微控器吧?

网友:
剛在百度資料裡看到這基板上EEPROM有人說是99416, MCU是12511-HUL。

楼主:
EEPROM是99416,但 MCU是1237-HUL。這顆查不到腳位內容不知怎辦,還有顆五隻腳的穩壓ic的樣子,它上面的編號只寫L6不知哪位大大知道這是哪一顆IC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