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7家用隨機版的作業系統

楼主(2019-06-27):
求檔 各位大大安 小弟電腦硬碟壞了換新硬碟 找不到win7家用隨機版的作業系統  有找過微軟客服  因我的是隨機板微軟無法提供 客服教我找朋友看看有沒有相同版本的系統就可使用  請求各位大大如有相同版本的系統  可否幫忙借小弟下載  先在此謝謝大家

网友:
您這是ASUS電腦隨機附的作業系統,通常是回復光碟或是回復磁碟分割映像檔,找ASUS比較快。

网友A:
win7家用隨機版都可以嗎?

网友B:
去找win7家用進階版來安裝

网友C:
序號後有XX-XXXXX(版本)..........我在給下載位置!

X15-53758

X16-96072

(我不知道可否公佈下載連結的方式)

.................................

网友:
排隊!我也有

网友:
怎麼跟我缺的不一樣
一般都是缺那張紙

网友D:
華碩的小電腦,Win7是32位元的。我有原版光碟。

网友E:
品牌機是OEM版本,序號燒在BIOS裡面。
現在windows 7還是可以直升 windows 10。

下載 windows 10

直接安裝Windows 10,安裝時選擇 [我沒有序號]。
安裝完成時,連上網路,系統會自動讀取BIOS資料上網去激活。
如果你不確定bios是否有序號,可以下載 showkeyplus 讀取序號。
OEM key 就是燒在 BIOS 裡面的序號。

下載 ShowKeyPlus

另外,自己買的盒裝版本,可以裝機好就利用 outlook帳號連結。
萬一遺失,還是可以用outlook帳號激活。

為硬體變更準備您的 Windows 10 裝置
參考其中的:
將您的 Windows 10 數位授權連結到您的 Microsoft 帳戶。

网友:
回 daywang042 大 ...

米提供您做參考,謝謝。
1. 如果是ASUS的筆電,直接請ASUS幫忙處理會比較好,因為你是買隨機正版的Windows 7家用版
2. 買筆電時應該有提供2-3片的回復光碟,麻煩找找看
3. OEM版本與一般市售版本的序號無法通用
4. 不然直接安裝市售版本即可,驅動程式與應用軟體在ASUS技術支援中心下載對應的就可以了

网友F:
HP 的, 在 XP年代試過, 要1500元買回一片, ASUS不知道要不要錢.
最後就是自行 OOBE, 隨便裝個海盜版或者人家的合法版, 再用 OOBE 改回貼紙的那個號碼.
或者現在直接裝WIN10, 選"我沒有序號", 裝好就知道還有沒有自動免費升級

网友:
  下載 Windows 7 光碟映像 (ISO 檔案) (來源: Microsoft), 依頁面說明操作試試吧!

楼主:
首先感謝大家熱請幫忙
ysc 大大  華碩客服我第一個問的  他要我找微軟  微軟客服說他們提供的無法給隨機板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7家用隨機版都可以嗎?

323qazxsw大大 我的是32位元win7家用隨機版都可以   請問可幫忙提供  謝榭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找win7家用進階版來安裝

EdwardHsu123大大你好  家用進階隨機版跟專業隨機版我安裝過  版本不同無法啟用金鑰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謝大家熱請幫忙
ysc 大大  華碩客服我第一個問的  他要我找微軟  微軟客服說他們提供的無法給隨機 ...

隨機版本來就是微軟授權給電腦廠做成回復光碟或硬碟分割映像檔,已經整合了該機必要的驅動程式與應用軟體,微軟當然無法提供這方面的服務,華碩客服推託找微軟真的很不應該。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序號後有XX-XXXXX(版本)..........我在給下載位置!

X15-53758

2787pm大大你好   序號後是 x18-82071  可否幫忙用傳訊方式 下載的位置  謝謝你撥空  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D:
華碩的小電腦,Win7是32位元的。我有原版光碟。

ㄚ三哥大大你好    每位大大提供的方式我都會試看看的 可否請你幫忙將光碟裡面資料內容 讓小弟下載  小弟感激不盡 謝榭

网友:
引用 楼主:
2787pm大大你好   序號後是 x18-82071  可否幫忙用傳訊方式 下載的位置  謝謝你撥空  感恩 ...

使用Thunder等相關軟件!
有圖有證據﹉

想要的版本及私訊唷!

网友:
想要的......版本及私訊唷!

用Windows USBDVD Download Tool做到usb隨身碟!!!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品牌機是OEM版本,序號燒在BIOS裡面。
現在windows 7還是可以直升 windows 10。

pucheng0705大大你好    在2016我有升級過 win10 因電腦效能不高 使用win10跑的慢  小弟才又回復win7 很順暢  如能找到win7 會優先使用  謝榭你提供寶貴的意見  感恩

michelintw大大你好ASUS有找過 無法解決  我的是桌上電腦找不到光碟 目前暫時安裝市售版  因無法啟用金鑰問題上來求助  感謝你提供寶貴的意見

楼主:
引用 网友F:
HP 的, 在 XP年代試過, 要1500元買回一片, ASUS不知道要不要錢.
最後就是自行 OOBE, 隨便裝個海盜版或者人 ...

xiaolaba大大你好  OOBE我有空研究看看  謝榭你

nessie大大你好  網址那邊我也有去驗證過   隨機版無法通過驗證  薇軟不提供隨機板的  但還是謝榭你提供寶貴的意見

网友:
用9樓 pucheng0705大大建議的軟體 先查到燒在 BIOS 裡面的序號
然後用12樓 nessie大大的連結 下載WIN7 HOME版
安裝時先點沒有序號
裝好後連上網路
(恩..要連網路要先下載好網卡驅動 安裝~
WIN7的支援性很不好... +  +")
應該就會自行啟動~
(要家用版才可以喔~)

网友G:
關鍵字    伊莉討論區
檔案下載裡找找 WIN 7,印象中是大量授權版,不必上網啟動,用loader或 window tools啟動即可

网友H:
版大:
這是敝人之前自行製作的Win7_OEM
此版為OEM通用版 可選擇版本 有含大量的更新 更新到何時就忘了
建議用軟體寫入隨身碟安裝會比較快

啟動部分就童幾位大大所言,安裝正確的版本後,進入系統後應當會自動啟動。

网友:
引用 楼主:
ㄚ三哥大大你好    每位大大提供的方式我都會試看看的 可否請你幫忙將光碟裡面資料內容 讓小弟下載  小弟 ...

已有大大提供ISO檔案,本人功力不足,不會壓縮光碟,

网友:
我比較好奇為何一定要原本的金鑰啟動,像changold2大KKP大所講的方法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版大:
這是敝人之前自行製作的Win7_OEM版
此版為OEM通用版 可選擇版本 有含大量的更新 更新到何時就忘了

KKP大大你好 感謝提供 因檔案裡面最低是家用進階版  沒有家用版  板本不同無法使用  但還是謝謝你提供寶貴的檔案

目前還在使用其他大大提供的方式測試中  謝謝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G:
關鍵字    伊莉討論區
檔案下載裡找找 WIN 7,印象中是大量授權版,不必上網啟動,用loader或 window tools ...

changold2大大安  伊莉討論區去找過   win7家用版沒有    家用進階版以上因版本不同

請問其他大大有方式可以將win7其他的版本降低至家用版的版本方法嗎 謝謝   剛上網只找到 xp  降板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changold2大大安  伊莉討論區去找過   win7家用版沒有    家用進階版以上因版本不同

請問其他大大有方 ...

其實Windows 10 是最簡單的方案,大部分的驅動程式和激活過程都能簡單完成,一小時之內你的電腦應該就能正常作業。
自動激活之後,微軟會給你一組新的序號(installed key),用showkeyplus就能看到。

這麼堅持Windows 7的話,就辛苦很多。
有序號的話,Windows 7 可以去微軟下載,不要去找網路上的怪異版本,誰知道裡面有什麼木馬。
但是你的OEM版序號微軟網頁會告知你去找原oem廠商,不能用。
想辦法去借個彩盒版的序號輸入下載iso。

有了微軟版本,自己掛上驅動製作安裝光碟。
Windows 7激活流程比較複雜(主板BIOS序號+oem光碟文件),你缺光碟,先用你的序號去試試看。如果不行,就打電話去激活。
oem版限制多,也有可能這些方法都無法激活。

Windows 7 激活原理

下載 Windows 7 光碟映像 (ISO 檔案)

重灌Windows 7 完整教學

電話激活流程
沒有激活,「Windows 啟用」會多出「使用自動電話系統來啟用」項目。點它。
進入電話激活程序。請輸入您目前所在的國家,選擇「台灣」。
撥打「Windows 啟用」視窗上提供的「免費電話(0800-xxxxxx)」。依電話系統的指示輸入安裝識別碼,輸入電話系統回報給您的確認識別碼。
點擊「下一步」繼續。
在「搜尋程式及檔案」欄位鍵入「slmgr.vbs /dlv」,再次確認授權狀態已顯示取得授權。
或是用showkeyplus 看上面的 installed key 有沒有出現。

補充內容 (2019-6-29 10:48 AM):
關鍵字:$OEM$文件夹

网友H:
引用 楼主:
KKP大大你好 感謝提供 因檔案裡面最低是家用進階版  沒有家用版  板本不同無法使用  但還是謝謝你提供寶 ...

版大:
看序號是家用進階版無誤
上面印字Home Prem確實為家用進階版

网友:
引用 楼主:
323qazxsw大大 我的是32位元win7家用隨機版都可以   請問可幫忙提供  謝榭你

我的是家用進階版

楼主:
引用 网友H:
版大:
看序號是家用進階版無誤
上面印字Home Prem確實為家用進階版

大大你好 圖片是目前在找系統的電腦拍照

其他大大安  目前還在努力找尋win7家用版中  感謝大家熱情的幫助  謝謝

家用版真難找  會不會絕版了  另有一個想法不知有沒有辦法將家用進階版的資料改寫成加用版沒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大你好 圖片是目前在找系統的電腦拍照

windows 7沒有單純的"家用版",你只要依序號貼紙上所標示的字樣去安裝對應的版本就可以通過安裝驗證
差別在線上啟用和電話啟用而己,像你手上這類的序號貼紙我都裝過數十台了,都沒你這問題

https://zh.wikipedia.org/wiki/Windows_7%E7%89%88%E6%9C%AC%E5%88%97%E8%A1%A8

1.Windows 7 簡易版(Starter)簡易版是Windows 7功能最少的版本;不包含Windows Aero布景主題、不能更換桌面背景、不包含 Windows Media Center媒體中心、且不支援64位元核心架構,系統記憶體(RAM)最大支援2GB。這個版本只會經由系統製造商預裝在機器上,不會在零售場販賣[8][9]
2.Windows 7 家用入門版(Home Basic)家用入門版只在阿根廷巴西智利中國大陸哥倫比亞印度巴基斯坦巴拿馬菲律賓墨西哥俄羅斯泰國土耳其新興市場出售 [10]西歐中歐地區、北美地區香港沙烏地阿拉伯等發達地區並不出售此版本。這個版本主要針對中、低階的家庭電腦,所以Windows Aero功能不會在這個版本中開放。
3.Windows 7 家用進階版(Home Premium)家用進階版主要是針對家用主流電腦市場而開發的版本,是微軟在零售市場中的主力產品,包含各種Windows Aero功能、Windows Media Center媒體中心還有觸控螢幕的控制功能。
4.Windows 7 家用伺服器版(Home Server)主條目:Windows Home Server 2011
5.Windows 7 專業版(Professional)專業版向電腦熱愛者以及小企業使用者靠齊[11],包含家用進階版的所有功能,同時還加入可成為Windows Server domain成員的功能,新增的功能還包括遠端桌面伺服器、位置辨識列印、加密的檔案系統、展示模式、軟體限制方針(不是Windows Server 2008 R2中的AppLocker功能)以及Windows XP模式
6.Windows 7 企業版(Enterprise)這個版本主要物件是企業使用者以及其市場,透過大量授權給有與微軟簽訂軟體授權合約的公司;同時有一個大量授權的產品金鑰,必須透過其啟用。這個版本不會透過零售以及OEM販賣。它提供的功能包含多國語言使用者介面套件、BitLocker裝置加密以及UNIX應用程式的支援。
7.Windows 7 旗艦版(Ultimate)旗艦版與企業版的功能幾乎完全相同,但是提供授權給一般的使用者。家用進階版以及專業版的使用者若是希望更新到旗艦版,可使用Windows Anytime Upgrade更新。這個版本與Windows Vista旗艦版不同,Windows 7旗艦版不會包含加值的Ultimate Extra服務。

网友I:
自己修改安裝ISO檔
找到source\ei.cfg

[EditionID]
HomePremium
[Channel]
OEM
[VL]

[EditionID]
Starter = Windows 7 Starter (x64 無此版本)
HomeBasic = Windows 7 Home Basic
HomePremium = Windows 7 Home Premium
Professional = Windows 7 Professional
Ultimate = Windows 7 Ultimate

[Channel]
零售版 = RETAIL
OEM = OEM

[VL]
大量授權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ndows 7沒有單純的"家用版",你只要依序號貼紙上所標示的字樣去安裝對應的版本就可以通過安裝驗證
差別 ...

大大你好   家用入門版  家用進階版  專業版    3種我都安裝過一樣不能啟用   好奇怪不知我那個環節出錯感謝大大的幫忙

楼主:
引用 网友I:
自己修改安裝ISO檔
找到source\ei.cfg

大大你好 我使用大大教的方法自己修改2787pm大大提供的專業版ISO檔 改成 家用入門  家用進階 專業版  旗艦版   重新安裝  前3種版都試過一樣不能啟用   感謝大大的幫忙

网友:
引用 楼主:
KKP大大你好 感謝提供 因檔案裡面最低是家用進階版  沒有家用版  板本不同無法使用  但還是謝謝你提供寶 ...

家用版?  看不太懂您的意思.
印象中,OEM搭配的版本就是Home Premium 家用進階版不是?

OEM啟用方式跟零售版不太一樣,之前安裝的印象是
零售版裝上以後,用slmgr.vbs去安裝OEM證書來啟動是沒用的
Windows不會鳥你,要OEM版的才吃這一套

我個人覺得kkp大提供的這各比較有希望,至於其他零售版的不用試.

网友J:
引用 楼主:
大大你好 我使用大大教的方法自己修改2787pm大大提供的專業版ISO檔 改成 家用入門  家用進階 專業版  旗 ...

華碩隨機附的序號無法啟動通用版(應該說各大廠隨機搭配的都是這樣),必須搭配華碩附的回復光碟或映像檔,回復後自動啟動,您現在用通用版安裝必須有相對應通用版序號,微軟體供給華碩的windows甚至有可能是客製版。

我手邊有兩台華碩的套裝電腦,隨機附windows 7回復光碟,換硬碟後用光碟回復會自行啟動,兩台電腦windows 7序號都一樣,但上微軟認證、更新都沒問題,也就是機殼上貼的windows序號貼紙從來沒使用過,回復完開機自動啟動。

网友:
這是微軟官方的說明
Windows安裝版配置和產品ID文件(EI.cfg和PID.txt)
真的不行就試試電話啟動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300&t=1378007
SLIC toolkit那不用試了,你沒證書
預裝Win7的品牌機需要湊齊三個東西激活:
1.SLIC
2.xrm-ms格式的數字證書
3.OEM啟動金鑰

楼主:
引用 网友J:
華碩隨機附的序號無法啟動通用版(應該說各大廠隨機搭配的都是這樣),必須搭配華碩附的回復光碟或映像檔, ...

大大  這張是另外一台桌電家用進階版套裝機附贈的 但都是英文看不懂 包裝紙上還有號碼 從未使用過  請問是還原光碟嗎  如是請問要怎使用

謝謝其他大大的幫忙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  這張是另外一台桌電家用進階版套裝機附贈的 但都是英文看不懂 包裝紙上還有號碼 從未使用過  請問 ...

把光碟片放進光碟機,進BIOS設定為光碟機啟動,存檔後重新開機就會從光碟片啟動,之後依螢幕指示操作回復系統,回復完重開機系統就變成剛買來時的樣子。

光碟有印Recovery DVD,是回復光碟沒錯。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  這張是另外一台桌電家用進階版套裝機附贈的 但都是英文看不懂 包裝紙上還有號碼 從未使用過  請問 ...

您這個已經是64位元的系統了,或許這個32位元的專業版才是您需要的(也是套裝機附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  這張是另外一台桌電家用進階版套裝機附贈的 但都是英文看不懂 包裝紙上還有號碼 從未使用過  請問 ...

看來樓主是真的很執著於 windows 7。
鑒於 Windows 7 激活是目前為止最麻煩的過程。
最簡單的是windows 10,oem版免序號自動激活。

不負責任推薦,不一定能成功的方法:
Windows 7 oem版困難點就在於取得認證文件,如果你有保留原始安裝硬碟,其中還能找到認證文件的話,應該可以使用這個步驟。
或是找個同機型的電腦,複製認證文件回來。

1. 想辦法搞到 非oem版(因為錯誤的oem版本會自動嘗試激活然後失敗) windows 7 Home Prem
2. 找到 BIOS 裡面的 OEM key (你還是得先裝個系統才能看到,要不就先安裝Windows 10),不是機殼貼紙上的。
3. 重新安裝Windows 7 ,然後依照連結方式,利用認證文件啟動

品牌機重灌並啟動 Win7 OEM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你好 我使用大大教的方法自己修改2787pm大大提供的專業版ISO檔 改成 家用入門  家用進階 專業版  旗 ...

序號不要全秀出來

网友:
引用 网友J:
華碩隨機附的序號無法啟動通用版(應該說各大廠隨機搭配的都是這樣),必須搭配華碩附的回復光碟或映像檔, ...

其實是電腦廠家以OPK事先包裝好預載作業系統,只是看起來像是客製版。

楼主:
大家安 感謝所有樓上的各位大大這幾天抽空來幫小弟的忙   小弟試過各種方式還是解不開  最後還是只能使用win10  在一次謝謝大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謝大家熱請幫忙
ysc 大大  華碩客服我第一個問的  他要我找微軟  微軟客服說他們提供的無法給隨機 ...

如果你送維修中心, 花錢, 就可以幫你重灌
但, 也不會提供你光碟
現在大家都這樣, 才能賺你的錢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大你好 圖片是目前在找系統的電腦拍照

我看了一下 asus CM1735的規格,記憶體應該可以加到8GB。
你的系統只有2GB,而且從圖片上看來安裝了32位元系統。

可以測試看看能不能安裝64位元,記憶體增加到 4GB以上。
2GB記憶體對windows 10 來說,負擔很重,利用硬碟暫存,速度會很慢的。

Windows 10 要能用起來不會太遲鈍,64位元系統 + 4GB記憶體 + SSD 是基本需求(或是轉速7200 rpm的HHD切割小磁區給系統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看了一下 asus CM1735的規格,記憶體應該可以加到8GB。
你的系統只有2GB,而且從圖片上看來安裝了32位 ...

謝謝大大提供訊息 手上剛好有4g的記憶體2條跟7200轉傳統硬碟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安 感謝所有樓上的各位大大這幾天抽空來幫小弟的忙   小弟試過各種方式還是解不開  最後還是只能使用wi ...

樓主..你在41樓不是已經找到回覆光碟
一樣沒法用嗎?
沒啟動一樣能使用應該沒差吧
只是看個文章沒多久會提醒一次叫你輸入序號而已

想問一下樓主住哪?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提供訊息 手上剛好有4g的記憶體2條跟7200轉傳統硬碟

要求如果不是很高的話,使用HDD其實速度也夠,但就是有些需要注意的眉角。

HDD硬碟提升效能的7種方法

大硬碟分割管理必學
重點就是:讓系統分割區在前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  這張是另外一台桌電家用進階版套裝機附贈的 但都是英文看不懂 包裝紙上還有號碼 從未使用過  請問 ...

請你用這片光碟進行還原作業, 然後再用你電腦上的序號啟動
你只能用 windows 7 home Premium 版本的序號
請不要任意修改版本

windows 10 也是只能用 windows 10 home , 序號應該可以用win7 同一組

网友K(2019-07-27):
求助win7家用隨機版的作業系統 32 位元(舊)
新安裝為64位元

网友:
引用 网友K:
求助win7家用隨機版的作業系統 32 位元(舊)
新安裝為64位元

你要求助什麼事?
你要有 64位元的序號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你好 我使用大大教的方法自己修改2787pm大大提供的專業版ISO檔 改成 家用入門  家用進階 專業版  旗 ...

你要安裝家用進階版試試, 反正你都有光碟了, 請用你的光碟還原
這種是給盒裝的人用的, 你的是隨機版, 叫做 家用進階隨機版, 序號是不能通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感謝peppy大大跟pucheng0705大大 跟goodnight大大  提供寶貴意見   序號以前有免費升級過win10
所以目前使用win10家用版   只是舊電腦效能差  跑比用win7慢多了   雖然沒一一的回覆 但再次謝謝大家提供寶貴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peppy大大跟pucheng0705大大 跟goodnight大大  提供寶貴意見   序號以前有免費升級過win10
所以目前 ...

記憶體越多越好!~~CPU慢點一回事兒...

最少4GB最好8GB,8GB以上更好~

网友:
windows 10 是早晚的事, 直接重灌 windows 10 算了
試試 windows 10 1903版, 效率還不錯, 不過記憶體是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