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大家都用那一種汽車內的手機架?

楼主(2019-06-28):
每次在開車時,手機就只能放在座椅,幾天前買了一個裝在出風口的手機架,結果手機掛上後會下垂,角度也無法調整,想一想還是得買裝在儀表板上或前玻璃上的手機架,不知道有開車的會員們都使是買那一種的手機架?

网友A:
開車不要用手機
用藍芽接電話

网友B:
手機放褲袋,免持用藍芽連結,很少在開車中講電話,要打電話按方向盤控制鍵就可以了,連通訊錄都可以看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開車不要用手機
用藍芽接電話

我是要看地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機放褲袋,免持用藍芽連結,很少在開車中講電話,要打電話按方向盤控制鍵就可以了,連通訊錄都可以看得到 ...

不是要打電話,是要看地圖

网友C:
之前是吸在擋風玻璃,支架轉軸的部份很硬很難調角度(會撞到夾具),吸盤壽命大概一年,夾具的開合很硬,優點是夾的很緊,採用前要考慮清楚
儀表板上的,要注意遮陽,不然手機很快就過熱了,缺點是角度不自由
冷氣出風口的沒配合好會很廢

我現在是放在儀表板,遮住轉速表和水溫,一樣角度不自由,但是習慣後就無所謂了

网友:
拿片10mm木板, 自己DIY一下, 保證用到賣車都還好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要打電話,是要看地圖

龜毛的人怎可以接受開外掛?內建車機導航才是王道啊,BMW760LI牽下去一定有車機導航。
(烏骨雞學姊在旁邊猛點頭)

网友D:
吸盤建議買可以輔助排出空氣的,因為手壓一定排不乾淨,時間長了會掉下來,
以前買的傳統式吸盤只能手壓,常常各種掉,隔夜掉、開到一半掉很危險,
現在用的類似下面這種,不過是車商送的,放7吋手機還沒掉過。

參考連結:
https://24h.pchome.com.tw/prod/DEADCG-A9007IBTB
link2

网友:
我都放在儀表板時速表那裡,擋住了指針,都不知道自己開多快

楼主:
這種支架裝在這地方不會影響開車視線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吸盤建議買可以輔助排出空氣的,因為手壓一定排不乾淨,時間長了會掉下來,
以前買的傳統式吸盤只能手壓, ...

請問這種吸附在玻璃上,那停車時要不要拆下來?
我的想法是在烈日下玻璃的溫度很高,那不會用不了多久就壞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龜毛的人怎可以接受開外掛?內建車機導航才是王道啊,BMW760LI牽下去一定有車機導航。
(烏骨 ...

的確是好點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是吸在擋風玻璃,支架轉軸的部份很硬很難調角度(會撞到夾具),吸盤壽命大概一年,夾具的開合很硬,優點 ...

未來的汽車設計者應該把手機這個功能給考慮進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這種吸附在玻璃上,那停車時要不要拆下來?
我的想法是在烈日下玻璃的溫度很高,那不會用不了多久就 ...

我是沒拆因為喬位置很麻煩,如果是偶爾用的話的確拆下來比較好,
因為溫度會加速吸盤老化,之前用過的心得是大約一年左右要換一個,算是消耗品。

网友E:
引用 楼主:
這種支架裝在這地方不會影響開車視線嗎?

身高150確實會有影響

楼主:
引用 网友E:
身高150確實會有影響

呼叫烏骨雞學姐,逍遙大在嘲笑妳~~~

网友:
請個祕書幫你拿著手機.....語音導航

网友F:
小弟買了兩個,
不過是橫式的,
底下都斷了,
剩上面夾手機的夾子...
沒斷之前還不錯用說.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小弟買了兩個,
不過是橫式的,
底下都斷了,

看來還是要請人用CNC做一個........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來還是要請人用CNC做一個........

實況拍攝
使用手機~小米Max 3.....6.9吋

网友:
用夾子,掛在檔風玻璃上方,容易辨識,距離也不㑹太遠,還不㑹讓手機曬太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