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42LD450-DA Y電容擊穿

楼主(2019-06-28):
各位先進早安
業餘小弟來向各位請益

機種:LG 42LD450-DA
電視狀況:上電不亮燈。
已知故障點:電源板_保險絲開路、Y電容擊穿。

問題1:Y電容燒開已看不到料號,該怎麼選用呢 ?
問題2:Y電容看起來是跨接在橋式整流後的 + - 極上,這樣的用意是什麼呢 ?
問題3:此處的Y電容燒毀,是否非故障源頭,需再檢查哪個部位呢 ?

懇請先進幫忙了  謝謝先

网友:
這個之前有修過二次~
附近零件量一量沒有短路~
就從別的板子拆下來換過去就完修了~
個人經驗~參考看看~

网友:
修過5~6台了,我都是直接拆掉沒裝就交機了。
爬過文,這電容有它的功用,但懶得找就無視了。

网友:
它在MOSFET D/S兩端,,, 不像是Y電容該出現的位置,
應該是高壓陶瓷電容

只能問其他人是否知道 板上原數值..

网友:
221K 1KV

楼主:
了解 那應該是屬於保護元件,所以拆掉也可正常運作,不過我還是找一樣的換上好了,謝謝各位前輩。

楼主:
對了,本來的保險絲是使用陶瓷慢熔保險絲,不過不好找,如果改用一般的陶瓷保險絲,相同安培數,是否恰當呢?

网友:
那裏應該不是Y電容位置,這種高壓電容要超壓損壞很難,看起來像電容品質問題

楼主:
Y電容查了解釋都是放在N或L與G之間,可是這顆電容大概是跨在橋式的正負端,扣除串接的電阻不算的話,所以我也搞不太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了,本來的保險絲是使用陶瓷慢熔保險絲,不過不好找,如果改用一般的陶瓷保險絲,相同安培數,是否恰當呢 ...

可以的~
只要有上保險就安全了~

网友:
LG有很多32~37型都會有這個電容不良+燒fuse的問題,目視很容易看到的話就很好解決,今天修的32lv3400電源板也是221電容噴火,都把板子薰黑一個範圍.

楼主:
報告各位先進:
先拔了藍色電容221k 1kv
換了一個玻璃管5A保險絲
先開機試試
可以正常使用了
等有空在買電容裝上
非常謝謝先進的協助
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