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V5-452P待机0.26 D壳保护问题

楼主(2019-06-28):
今天收到ACER V5-452P,  待机0.26.  当按下右小角开关待机0.08可以出发,盖上底壳又是0.26A不触发,怀疑开关有问题,拆除后按图纸飞线链接还是0.26A,  无奈问问坛里修友,该如何连接去掉这保护,谢谢?

网友A:
待機0.26 不是有問題嗎 通常待機不是0.01到0.02
感覺有點偏高

网友:
或者是它已自動上電,電流擋0.26a,這部份要先區別一下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待機0.26 不是有問題嗎 通常待機不是0.01到0.02
感覺有點偏高

待机的确不正常,按下复位按钮可以回到0.03A可以触发,但是不能总是按复位,目前还没找到故障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待机的确不正常,按下复位按钮可以回到0.03A可以触发,但是不能总是按复位,目前还没找到故障点, ...

待機偏高先用肉眼檢查板子是不是有地方腐蝕 如沒有 測3V 5V電壓是否正常 對地阻值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待機偏高先用肉眼檢查板子是不是有地方腐蝕 如沒有 測3V 5V電壓是否正常 對地阻值是否正常 ...

謝謝,正在查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