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10 1809版的輸入法改順序怎麼改?

楼主(2019-06-29):
大家好,我的Windows 10 有裝微軟注音及行列兩種輸入法,我的工作習慣是行列優先,第二才是注音,但是這個Windows 10無法像Windows 7那樣可以讓我改變輸入法的順序,請問有會員知道怎麼改嗎?

网友A:
1.控制台 查看方式修改為類別 時鐘語言和區域 添加語言更換輸入法 高級設置 替代預設輸入法 選常用的輸入法
按儲存就可以了

2.
tep 1. 開始 → 執行 → 輸入 regedit 按 Enter 鍵
Step 2. 展開 HKEY_CURRENT_USER → Keyboard Layout → Preload
Step 3. 數字: 1, 2, 3… 代表輸入法順序, 輸入法的設定值為:
00000404 美式鍵盤
e0010404 注音
e0020404 倉頡
e0030404 速成
e0060404 大易
e0080404 新注音
e0090404 新倉頡
e0200404 自然
e0810404 無蝦米
設定完成後, 重新登入或重新啟動電腦即可生效.

兩種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控制台 查看方式修改為類別 時鐘語言和區域 添加語言更換輸入法 高級設置 替代預設輸入法 選常用的輸入法 ...

目前我已裝上微軟注音及行列兩種輸入法了。

你說的第一種方法比較簡單,但是我從控制台的時間語言和區域裡面找不到添加語言更換輸入法........
第二種也沒有你說的那些選項。

网友B:
https://blog.gtwang.org/windows/ ... thod-configuration/

https://dotblogs.com.tw/chou/archive/2010/02/27/13805.aspx

找的到這個圖的東西嗎,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目前我已裝上微軟注音及行列兩種輸入法了。

你說的第一種方法比較簡單,但是我從控制台的時間語言和區域 ...

點選左下角 Windows符號, 再點選 齒輪 主入設定頁面
點選選取 時間與語言, 再點選右側 語言 選項
點選右側頁面的最下方的 拚字檢查, 輸入與鍵盤設定
點選右側頁面的最下方的 進階鍵盤設定
更改 預設輸入法

每一版Windows10, 這些設定都會在不太一樣的地方...

補充內容 (2019-6-29 02:07 PM):
下拉覆寫預設輸入法選單, 改為要使用的預設輸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blog.gtwang.org/windows/windows-10-chinese-input-method-configuration/

我是要問怎麼改變輸入法順序,不是要新增輸入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要問怎麼改變輸入法順序,不是要新增輸入法。

貼一點你的桌面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點選左下角 Windows符號, 再點選 齒輪 主入設定頁面
點選選取 時間與語言, 再點選右側 語言 選項
點選右 ...

點選進階鍵盤設定後,沒有看到更改 預設輸入法的選項。

楼主:
引用 网友C:
點選左下角 Windows符號, 再點選 齒輪 主入設定頁面
點選選取 時間與語言, 再點選右側 語言 選項
點選右 ...

哈!我找到了,原來是在覆寫預設輸入法裡面。

謝謝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哈!我找到了,原來是在覆寫預設輸入法裡面。

謝謝了

WISH大是要這個嗎?我是用右下角的輸入法的英或中,滑鼠移到這按右鍵→內容
不知道是不是你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WISH大是要這個嗎?我是用右下角的輸入法的英或中,滑鼠移到這按右鍵→內容
不知道是不是你要的

謝謝!我的輸入法順序問題已解決。

楼主:
或許是Windows 7以前的輸入法控制太習慣了,改用Windows 10之後就變的很礙手礙腳,以我為例,一開始使用電腦因為要填帳密,所以我幾乎會希望輸入法先在英數,我有需要使用中文再自行切換,但是Windows 10只有注音能讓我設定是否先使用英數,我看網路中很多人也都有這個問題,有人是說新增一個英文的輸入法,不過我用過之後,發現這樣切換輸入法就要使用兩種,例如英數、中文一種,中文因為我使用行列跟注音,這又要使用另一種切換,最後只能牽就微軟的做法了。

网友:
看来这里还满多大神的也~~

网友E:
米的作法分享一下,先新增英文的英數輸入法為預設輸入法,然後新增要使用的中文輸入法,以米目前的作法,是切換一次為 新酷音輸入法,再來是自然輸入法,然後才是微軟注音輸入法,如果要將自然輸入法變更為第二個輸入法,就把新酷音輸入法在輸入列表中移除後新增就可以了,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E:
米的作法分享一下,先新增英文的英數輸入法為預設輸入法,然後新增要使用的中文輸入法,以米目前的作法,是 ...

問題就是我按了新增鍵盤按鈕只能新增中文的輸入法,我不知道這是不是1809版的緣故。

网友E:
引用 楼主:
問題就是我按了新增鍵盤按鈕只能新增中文的輸入法,我不知道這是不是1809版的緣故。

回 wish 老大 ...

請問在下方這個畫面上是否有看到 新增語言 這個項目,可以增加US的語言,然後就可以增加US英數的鍵盤了,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回 wish 老大 ...

請問在下方這個畫面上是否有看到 新增語言 這個項目,可以增加US的語言,然後就可以增 ...

請看第12樓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哈!我找到了,原來是在覆寫預設輸入法裡面。

謝謝了

牛再補充在原帖!

Wish大有改好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牛再補充在原帖!

Wish大有改好就好了!!

感謝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