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 TL-24LF500D 待機藍燈閃爍 無法開機

楼主(2019-06-29):
請問各位先進

電視狀況是
看一看會自己關機
有時再打開就又可以正常看

但這幾天就變成待機燈持續閃爍無法開機
拆起來看
5V 12V 就會分別降到大約 5V 3V

請問大概是哪邊有問題呢?
目視各元件是都看起來乾淨完整
不好意思 沒碰過這方面的東西
還煩請先進們幫忙一下

感謝!!!!!!

网友A:
紅燈閃爍,有可能主機板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紅燈閃爍,有可能主機板故障

感謝提點

不過我已經把主機板移除
供電板一樣電壓亂跳

這樣還是主機板的問題嗎?
如果確定是主機板
那我就不花時間查了

感謝

网友B:
將電源板左下角的恆流板移除~
再看看會不會電壓亂跳~
如果不會亂跳~
就是那塊恆流板壞了~

如果還會亂跳~
就是電源板壞了~
因為您已經移除主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將電源板左下角的恆流板移除~
再看看會不會電壓亂跳~
如果不會亂跳~

感謝您
一開始就已經移除了
那看樣子應該是主機板了

還好昨天後來就出門
沒在花時間測了

哈哈
感謝

网友C:
12v有問題,12v後面都拆掉,追一下看12會降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v有問題,12v後面都拆掉,追一下看12會降嗎?

感謝提點

12V 5V都有問題

最近事太多了
就很懶得再看了
老婆說不要花時間了

就買過新的了
現在就丟一旁了
等有空再來看

謝謝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