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acbook pro A1278 820-2879 2010年 請幫忙辨識燒壞原件

楼主(2019-06-29):
麻煩各位前輩幫個忙
目前我手上這台Macbook pro 不開機
發現有個元件很明顯燒掉了,我無法辨識那是什麼原件

關於主板型號,我看不出來印在哪裡,所以我把它正反面都拍下來
是K6 MB 2.4G-MLX嗎?

网友:
電容
100UF
20%
6.3V
TANT
CASE-AL1

楼主:
再次請教各位前輩
我在網路上找到的型號但不確定是否正確
可否請前輩們指導一下怎麼確認這是不是我要的東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次請教各位前輩
我在網路上找到的型號但不確定是否正確
可否請前輩們指導一下怎麼確認這是不是我要的東西 ...

大小 尺寸 高度 要注意
TANT 100UF 20% 6.3V

楼主(2019-07-29):
狀況更新
因緣際會下找到一台廢機有一模一樣的原件
立馬換上後變成開機風扇有轉
從發出的聲音判斷,應該有檢查光碟機硬碟,但沒有開機音沒畫面
測量各大電感明顯不正常
麻煩前輩指導我一下該從哪裡抓問題,感謝!

1. 0 V
2. 3.3 V
3. 0 V
4. 0 V
5. 0 V
6. 12.58 V
7. 0 V
8. 0.9 V
9. 0 V

网友A:
BIOS 刷了嗎....

我不清楚刷BIOS、或拔除電池是否就能重置 SMC 和 NVRAM,不過試看看

SMC
https://support.apple.com/zh-tw/HT201295

NVRAM
https://support.apple.com/zh-tw/HT204063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OS 刷了嗎....

我不清楚刷BIOS、或拔除電池是否就能重置 SMC 和 NVRAM,不過試看看

回前輩
我沒有刷Bios,但這狀態也是似曾相似,後來刷Bios 解決,但那是hp的筆電
這主板上我找不到電池,蘋果的主板好像都沒有水銀電池的樣子
有試過重置SMC跟NVRAM 後狀況沒有改變

网友A:
查時序吧~~

如果1-9是觸發後電壓,電感 1 L7260 沒有 5V 啊~~ PP5V S3

剛好你爆掉的 C6603 也在 PP5V S3 上~~先把 L7260 一邊翹起,看 PP5V S3 會不會產生

蘋果的我有看沒有懂 @@,這頁的編號U7201好像有錯,往下翻 U7200 是待機沒錯

我自己也卡了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時序吧~~

如果1-9是觸發後電壓,電感 1 L7260 沒有 5V 啊~~ PP5V S3

前輩,我手邊也剛好有ㄧ片macbook Air 主板ㄧ接上電EC就發燙
現在晶片已經訂到了但我遲遲不敢下手更換,還在心理建設中...
我們ㄧ起加油吧

楼主:
可以麻煩各位前輩提供一下BIOS給我嗎?
我想刷一下BIOS試試看
感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麻煩各位前輩提供一下BIOS給我嗎?
我想刷一下BIOS試試看
感謝

A1278 820-2879-B-K6 不清楚你的型號是不是一樣
要先備份再刷
Apple MacBook Pro Unibody A1278 (820-2879-b) K6 MBP BIOS.zip (2.7 MB, 下載次數: 12)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輩,我手邊也剛好有ㄧ片macbook Air 主板ㄧ接上電EC就發燙
現在晶片已經訂到了但我遲遲不敢下手更換, ...

EC要同板號的才可以用,裡面有程序

网友:
最好買拆機剪版或報廢料版,掏寶上用板號查就有的買

楼主:
感謝前輩們的熱心指點
我以已經買到EC了,詳細情形在我另一篇主題裡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5462&extra=

我目前是卡在要如何把EC換上去,我經驗不足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A1278 820-2879-B-K6 不清楚你的型號是不是一樣
要先備份再刷

前輩
我把我的BIOS輩分下來了ˊ
請您看一下是否型號相符
感謝
我這就來試試看您提供的版本

補充內容 (2019-8-19 01:46 PM):
狀況更新
BIOS燒完裝上去後,成功開機
但是為了確保問題解決,我又關機重新開機
一切又回到原點,黑畫面
看來不是BIOS問題了
苦惱....

MAC BIOS BK.rar

2.61 MB, 下載次數: 8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輩
我把我的BIOS輩分下來了ˊ
請您看一下是否型號相符

再回去檢查之前燒掉的那一顆相關連元件是否還有短路 對地打一下阻值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回去檢查之前燒掉的那一顆相關連元件是否還有短路 對地打一下阻值看看 ...

前輩
我想請教一下,像這類的電子元件
我使用熱風槍吹時應該要幾度才正確?
因為我一開始用220度與最小風量怎麼吹都吹不下來
後來逐漸加溫到400度才吹下來
接著用220度想焊上去也很困難,也是加溫到400才焊上去
我想溫度應該不用這麼高才對吧
有種感覺是我已經把替換的原件燒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輩
我想請教一下,像這類的電子元件
我使用熱風槍吹時應該要幾度才正確?

通常都是三四百度 吹不下來就先加一點有鉛的錫
下面都會多一台預熱台
版上做維修的朋友 也可以回一下大概的工作溫度
版上查一下熱風槍溫度 有很多範例

网友C:
我的可能不適用
但你可以看看

快克Quick 861 DW
溫度500 風速80

不到10秒就下來了
不過這台是直風
如果你的是旋風
那上點有鉛錫
溫度400  風速最大應該15秒內可以下
風嘴就用跟元件差不多的就行了

楼主(2019-08-28):
引用 网友C:
我的可能不適用
但你可以看看

前輩
我用的是YH968DA+
選用最小的風嘴
風速調整是類比的,我是用最小風速去吹
感覺調了最小風速還是有點大
深怕太熱會吹壞零件或是吹掉周邊零件
所以我有用隔熱膠帶把周邊零件都貼住
但有時候吹到旁邊隔熱膠帶都冒煙了零件還不動
就會讓我很困惑到底溫度夠不夠?
還是我操作熱風槍的方式不對?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輩
我用的是YH968DA+
選用最小的風嘴

其實對電腦主板來說風速我覺得還好
可能要大點
因為板子大散熱快
所以你如果風速太小或溫度太低
如果吹太久可能對板子也有傷害
元件的話就要注意BGA晶片跟大顆的電容
因為這電容會爆
主要你要下的這個原件有露腳出來
怕的話就先換錫吧
或是自己拿廢板研究一下拆的方式
去控制溫度風速跟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