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初學維修筆記本 Lenovo E540 不開機,發現問題請高手協助

楼主(2019-06-29):
請各位高手協助~~

主板拆出來後發現待機電流有0.183A然後會慢慢掉下來最後為零,不知道是哪裡故障。

主板型號:NM-A161 Rev:1.0
經測量不上電源時PQ304(4483A)的MOS管123&5678完全導通。

另外上了電源時 PU401 8A1J (RT8243A)非常燙,經電表測量,第15腳LDO3與接地點的阻值為零完全導通。

現已經將 PQ304 (4483A) & PU401(RT8243A)& PC402的電容 都拆了,而LDO3 就是PU401的15腳的對地阻值還是零,真不之該如何查起?

E540-1

E540-1

E540-4483A

E540-4483A

网友A:
3V 5V 電感對地阻直多少PL401  PL402
Lenovo ThinkPad Edge E540 NM-A161 Rev1.0.pdf (1.48 MB, 下載次數: 36)

楼主:
引用 网友A:
3V 5V 電感對地阻直多少PL401  PL402

PL401的兩邊為0,PL402為580左右

楼主:
我將PL401拆了,量其兩點對地的阻值分別為6左右和494左右,剛剛我用強制加電壓燒機,好像PQ401好像也被打穿了,我也先把他拆了。但是短路的現象還在。

楼主:
引用 楼主:
PL401的兩邊為0,PL402為580左右

我將PL401拆了,量其兩點對地的阻值分別為6左右和494左右,剛剛我用強制加電壓燒機,好像PQ401好像也被打穿了,我也先把他拆了。但是短路的現象還在。

网友A:
請問大家待機芯片 拆下 沒拆MOS上管 上電會發生什麼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問大家待機芯片 拆下 沒拆MOS上管 上電觸發會發生什麼事

回獅大. 待機晶片拆下後.就無法觸發. 但在此之前 PQ401如果真雙向導通. B+就會經由PQ401 通往+3VALWP.這可不是好玩的事.( 除非此時無公共點電壓).我猜測他這片板應該是EC故障.若是我.會把PR419先拆掉.也許就知道故障點在哪了

网友B:
樓主看一下這一篇 http://bbs.pigoo.com/thread-68179-1-1.html  你的狀況是典型的EC故障 很好修的  別去弄其他部位.以免這片板到時越嚴重  .其實RT8243A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樓主看一下這一篇 http://bbs.pigoo.com/thread-68179-1-1.html  你的狀況是典型的EC故障 很好修的  別去弄 ...

好的謝謝提醒,我來買有刷好程序的EC來更換~~

補充內容 (2019-7-2 08:24 PM):
我把EC拆了,结果就没有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問大家待機芯片 拆下 沒拆MOS上管 上電會發生什麼事

如果 PQ401 雙向導通,待機 PU401 正常 被拆下,少了短路保護,B+ 20V 會進到 +3VALWP 然後就....

楼主:
第一次搞筆電維修,用熱風槍把EC吹下還正常,但要上EC時發現用焊槍不好焊,怎麼弄都會連在一起,於是就再度將新EC拆下,接著就用吸錫線清理板子,沒想到悲劇發生太用力把EC的焊盤拉掉線,這下難度更高了,真是高代價,下次我還是用熱風槍吹比較好。不過還是謝謝諸位大大~~讓我有很好的學習~~我會繼續的~~

网友C:
有些動作不能少,最後收尾還是得用吸錫槍吸掉多餘的錫,然後用免洗助焊膏和烙鐵收針腳,換新EC前,pad可用吸錫線整平

多練習

网友D:
引用 楼主:
第一次搞筆電維修,用熱風槍把EC吹下還正常,但要上EC時發現用焊槍不好焊,怎麼弄都會連在一起,於是就再度 ...

看來你的焊工要多多加油了

那時我在學時EC真的是讓我焊的不要不要的,最可怕的是BGA的玻璃EC,風槍溫度跟時間拿不好就死給你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來你的焊工要多多加油了

那時我在學時EC真的是讓我焊的不要不要的,最可怕的是BGA的玻璃EC,風槍 ...

我要拿壞的主機板來多練習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些動作不能少,最後收尾還是得用吸錫槍吸掉多餘的錫,然後用免洗助焊膏和烙鐵收針腳,換新EC前,pad可用 ...

家裡還有一些舊的壞的主機板,可以讓我來好好練習一下~~

网友E:
細腳的零件我現在都不敢用吸錫線了
溫度沒有控制好反而更難處理
現在都直接用刀頭拖平
焊回的時候再稍微下壓
缺點是會有些腳會高一些容易空焊
要仔細檢查

楼主:
引用 网友E:
細腳的零件我現在都不敢用吸錫線了
溫度沒有控制好反而更難處理
現在都直接用刀頭拖平

好的我也來試試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