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 10 1903版安裝問題

楼主(2019-06-29):
小弟的桌機是使用正版的WIN7家用進階隨機版安裝的.最近要在筆電安裝WIN10
使用桌機下載WIN10的工具並製作USB開機碟
Create Windows 10 installation media
https://www.microsoft.com/en-us/software-download/windows10

使用WIN10 USB開機碟在筆電的新SSD安裝WIN10,安裝過程沒出現序號輸入畫面

安裝好重開機後就已激活.這樣正常嗎?還是試用多少天就失效了?謝謝!!

网友A:
你的圖怎麼是windows 10專業版??
某次更新後 會偵測有沒有KMS程式 只要有破解程式 電腦會時不時卡一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圖怎麼是windows 10專業版??
某次更新後 會偵測有沒有KMS程式 只要有破解程式 電腦會時不時卡一卡

我有買WIN7家用進階隨機版安裝於我的桌機......在桌機下載WIN10安裝於筆電就是專業版了~~~我也不太清楚

网友B:
如果主機板有序號(筆電一定有oem序號),或是你的系統有連結outlook帳號,安裝windows 10 是可以自動激活的。
看來 Windows 10 是參考筆電主板上的oem序號激活完成。

你可以下載 Showkeyplus 確認,是否有正式序號。

下載 showkeyplus

如果有 installed key,就代表已經激活,可放心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主機板有序號(筆電一定有oem序號),或是你的系統有連結outlook帳號,安裝windows 10 是可以自動激活的 ...

感謝你!!下載後看到的資訊和你的圖差在我的沒有Original key and Original  Edition(籃框處)
Install key處有序號....
OEM KEY是WIN8.1......
所以是我的筆電上的OEM KEY激活WIN10的授權..對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你!!下載後看到的資訊和你的圖差在我的沒有Original key and Original  Edition(籃框處)
Install key ...

你筆電上的 Win 8.1 oem key 的確可以激活 windows 10。
主機板上有 windows 7 以上的 oem key 都可以直接安裝Windows 10 並激活。

只有一次特例,我第一部安裝windows 10 的電腦是 Vista 升級成 Windows 10 32 bit,也激活成功。
當時不知道要去讀取 oem key,所以我不知道主板上面的 oem key 到底是 vista 或 win 7(被降版本安裝vista)。
主機已經送出無從研究,我猜是被降版本(大家都有懷舊心態)。

所以,如果手上有 Vista的機種,記得去讀主機板上的 oem key,如果顯示是 Win 7,還是可以直升windows 10。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你!!下載後看到的資訊和你的圖差在我的沒有Original key and Original  Edition(籃框處)
Install key ...

可在命令視窗打
slmgr -xpr 與 slmgr -dlv 看看

网友:
沒仔細看原來是安裝在筆電
windows 10 支援SLIC 直接啟動 沒啟動的要查序號

桌機如果是隨機板記得要綁定微軟帳號,換主機板再重灌windows 10 只要輸入微軟帳號即可啟動
硬體變更之後重新啟用 Windows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