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沒有痞友見過那麼大電阻值的電阻

楼主(2019-06-30):
圖1
圖2
這要去那買啊,

网友:
第3環是銀色吧!

网友:
小於1∩都行!

网友A:
電表量一下比教快,非標準誤差,到底要從那邊看起?

网友:
這是2011年的帖子,裡面6樓就有說過了。

http://bbs.pigoo.com/thread-32521-1-1.html

网友:
  • 橙白銀金黑: 3 9 10^-2(0.01) 10^-1(0.1), 第三碼是倍數?

  • 橙白灰(?)金黑: 398 × 10^-1(0.1) = 39.8 Ω 無設誤差值;

  • 黑金銀白橙: 第一碼就是 0, 二、三碼…倍數? 不太可能吧!

補充內容 (2019-6-30 09:56 PM):
真相是 "防爆保險絲電阻器".

補充內容 (2019-7-2 11:55 PM):
再修: 繞線電阻.

网友B:
計算機
https://www.digikey.tw/zh/resour ... r-color-code-5-band
https://www.digikey.tw/zh/resour ... r-color-code-4-band

五碼的,最後一碼是誤差
橘色或黑色,都沒有代表的誤差

第三碼,灰 vs 銀
怎麼看都是亮銀,但銀沒有對應的數字,和金色一樣
導致無法讀成
黑(數字0)
金(無數字)
銀(無數字)
白(x1G ohm)
橘(無誤差)

反過來看比較多合理
橘(數字3)
白(數字9)
銀(無數字),灰(數字9)
金(x0.1ohm)
黑(無誤差),導致結果仍是不合理的

因此只要無視黑,當四環來解讀→0.39 ohm就很合理,很常見掛在電源輸入端的電阻啊
橘(數字3)
白(數字9)
銀(x0.01 ohm)
金(5%)

之前不知道誰說過這是製造商的問題,是米多力還是wish?

補充內容 (2019-6-30 10:41 PM):
果然記憶會騙人,最後一句話是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表量一下比教快,非標準誤差,到底要從那邊看起?

我有先量,量不出來,才發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計算機
https://www.digikey.tw/zh/resources/conversion-calculators/conversion-calculator-resistor-col ...

對,掛在電源輸入端的電阻連接MOS,什麼作用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掛在電源輸入端的電阻連接MOS,什麼作用我就不知道了

0.39Ω 5%,色碼是 橙白銀金。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掛在電源輸入端的電阻連接MOS,什麼作用我就不知道了

就是損壞了唄!

楼主:
是 1Ω以下都行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先量,量不出來,才發文的

如果現有的電表無法量出(數位電表有到20M歐),可以在電阻兩端加上電壓(可調壓並加上電流表),利用A=V/R來算出大略的電阻,

网友:
這種電阻0.39歐姆3w.拍賣一堆,找就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掛在電源輸入端的電阻連接MOS,什麼作用我就不知道了

作用交換式電源電路 MOSFET 介於 高壓區與低壓區之間。
當MOSFET  燒毀時  為防止 電源高壓端 進入低壓區 引發更嚴重災情。
由於時間非常短暫  無法指望AC IN 那顆慢融保險絲 。
何況還有大電解電容 繼續供電 當幫兇。

因此大電解電容 與 MOSFET 之間 , 加入這電阻當作速斷保險絲來用 , 阻止炸整區情況。

网友:
這樣就很清楚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對,掛在電源輸入端的電阻連接MOS,什麼作用我就不知道了

經常在電源見到的繞線電阻, 用於電流偵測或保護居多, 第五碼常為綠色或黑色...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經常在電源見到的繞線電阻, 用於電流偵測或保護居多, 第五碼常為綠色或黑色...

烏骨雞學姐賣的第5環是白色的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1168787206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1168784506

楼主:
引用 网友D:
烏骨雞學姐賣的第5環是白色的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1168787206

可以跟0.39共用嗎

网友:
那就是各家廠商自訂的規格, 要看承認書才知細部資料了

剛剛查一下公司的零件資料, 的確這類繞線電阻第五環的顏色依各家廠商自訂, 有的在承認書上也沒寫~

网友:
建議找同阻值同瓦數更換,但這顆電阻會斷路,相關零件應該不只這顆故障。

网友E:
  上面回覆錯了, 想到這 討論串 (出處: 痞酷網_PIGOO) 才發現非普通電阻.

  這是 "防爆保險絲電阻器 [Anti-Burst Fusible Resistor, RFB]" (來源: 慧羽電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啦!

  橙白銀金黑: 39 × 10^-2(0.01) = 0.39 Ω ±5% 1/4W.

補充內容 (2019-7-2 11:38 PM):
又判斷錯誤, 應為繞線電阻.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上面回覆錯了, 想到這 討論串 (出處: 痞酷網_PIGOO) 才發現非普通電阻.

  這是 "防爆保險絲電阻器 [Anti ...

那顆本體看起來不像1/4W的

网友:
因為燒毀了,呵呵…

网友E:
引用 网友F:
那顆本體看起來不像1/4W的

  或許各家廠商第五色環定義的功率不同.

  那就要請 雨知波自行維修 君提供一下 長度 直徑 等數據, 即能驗證相符與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或許各家廠商第五色環定義的功率不同.

  那就要請 雨知波自行維修 君提供一下 長度 直徑 等數據, 即能 ...

直徑 5mm,長度15mm

像四環的電阻,是不是就不能拿來替換了嗎,要不然我有看到對岸的,精密電阻0.39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徑 5mm,長度15mm

像四環的電阻,是不是就不能拿來替換了嗎,要不然我有看到對岸的,精密電阻0.39 ...

  從提供的 長度 直徑, 及 17# lazy104 君提供的資訊, 應為:

  該頁面 (來源: 慧羽電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裡的 繞線電阻器 2W 標準品, 或

  該頁面 (來源: 德鍵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的 2W 3W 繞線功率電阻器.

  該頁面 (來源: 欣統股份有限公司) 的 2W 3W 繞線電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