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94 PMW可調電源供應器最高電壓與最高電流問題請教

楼主(2019-06-30):
看前輩們!的ATX改;TL494PMW可調電源供應器,覺得常黑白舞的我,用到電源供應的機會很多,雖然有TOPWARD6303A,可是空間總嫌不足,常要驚動他,真是覺得有點麻煩,想說找顆電壓大一點的交換式電源,如電動車的電池充電器,或ATX改被壓電路,約48V或更高的;疑惑請大家指導,謝謝!

1.TL494的PDF,英文不熟,請問第8,11腳C1,C2可用5V嗎(標40V以內)?

2.最大電壓可到幾V?

3.最大電流可到幾A?

4.以前的作品430V,可用TL494,調電壓電流嗎?
電容測試器430v20ma+82v200ma雙電源進階版多用途初步測試
http://bbs.pigoo.com/thread-70206-1-1.html

楼主:
請問第12腳,一定要用12v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第12腳,一定要用12v嗎?

感覺 你問的跟你要做的差很多...

先去看一下 電源供應器幾個類型
線性降壓
交換式降壓
交換式升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覺 你問的跟你要做的差很多...

先去看一下 電源供應器幾個類型

感謝JA大指點方向,剛剛看了老大的教學受益良多,謝謝!
交換式電源供應器原理入門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6%E5%85%A5%E9%96%80

网友B:
主要是受限於變壓器與功率晶體
1KW以內都是很常規的
單組功率受到這兩項大因素限制
還有反應速度  跟遲滯

高壓設定在200V以內 高電流設定在30A  總功率300W以內
再上去就不是很好做了

另外如果不要求隔離   那會好做很多
高壓DC-DC 跟上百安培的DC-DC我都有用過

不妨先想想自己是想做實驗用電源  還是要做充電器  或是固定電壓的電源供應器

另外如果你覺得DC-DC模組  OK可以跟我多討論
我有30V 7A的模組 (我獨有的電源套件 外殼自備 自己接線 前端給你配個36V 8A的SMPS即可 ) 可立刻郵寄過去

网友:
http://www.elecfans.com/kaiguandianyuan/577033.html

腳位能承受的電壓  在原廠的規格書中

要注意  改變VCC會影響電路細部工作狀態  晶片的VCC應該盡量穩定
這類脈衝輸出的IC要多注意電源去藕與瞬態壓降 特別是當功率晶體有較大的結電容時

网友C:
TL494 只是負責產生兩組相位差 180 度的PWM訊號&接收迴授訊號的IC
輸入電壓,輸出電壓,輸出電流~都跟它無關
電腦用的電源供應器,通常都是使用半橋式推挽式結構

受限於該款式的高頻變壓器結構,輸出電壓很難超過15V
除非改變變壓器的線圈比,再更換二次側所有零件&電路結構
才有機會獲得更高的電壓
所以,這類型的電源,鮮少有人改機成輸出高於1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受限於變壓器與功率晶體
1KW以內都是很常規的
單組功率受到這兩項大因素限制

謝謝專炸老師:
1.本想練練功,多了解PWM及交換式電源,普通時候使用(可調電供)也較方便。但找遍了舊ATX就是沒有搭配TL494或KA7500,想改線路,拆到一半研究電路,想了一整天,自認功力不足,只能另找ATX了。
2.我目前手上只有24V9A液晶電視交換式電源,降壓後不到24V。想說如果考慮方便性,用升降壓恆壓恆流模塊+ATX較好做(12V30A>+升降壓),不過還在摸索哪種模塊比較適合。或是看有能力做一個嗎?如果要能升降壓,是否容易發熱.效率低,也就無法用PWM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TL494 只是負責產生兩組相位差 180 度的PWM訊號&接收迴授訊號的IC
輸入電壓,輸出電壓,輸出電流~都跟它無關

感謝雄大指導,我是異想天開,想用TWM大 這篇2樓38大帝的電路,再用兩顆電容改倍壓電路,不知可行嗎?
http://bbs.pigoo.com/thread-65543-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雄大指導,我是異想天開,想用TWM大 這篇2樓38大帝的電路,再用兩顆電容改倍壓電路,不知可行嗎?
htt ...

可以啊
只不過你要先找到相同型號規格的
再來就是跑線路
把對應位置的零件更換
還有那顆"變壓器"
原本是全波輸出,被改成橋式輸出
整個工程說大不大,說小不小,完成後功力可大增

楼主:
謝謝雄大,讓我更有信心找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TL494 只是負責產生兩組相位差 180 度的PWM訊號&接收迴授訊號的IC
輸入電壓,輸出電壓,輸出電流~都跟它無關

小弟改的這顆POWER上限就在15.5V,
拿來充電瓶剛好夠用,
12V改成3V~15.5V,
5V改成0.9V~6.5V,
不過有6303之後,
嚴格來講還是6303比較好用,
第一他電壓電流範圍大,
第二他輸出比較不會因負載而降壓太大,
第三他有短路保護.

只能說兩種東西各有所長.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小弟改的這顆POWER上限就在15.5V,
拿來充電瓶剛好夠用,
12V改成3V~15.5V,

改機只能說是~物盡其用
功能當然也是稍嫌不足

電腦的PSU主要有三組輸出
+12   +5  +3.3
為了避免啟動失敗
相對的要拆掉&修改一些電路
而且
+12V 重載時,+5  +3.3 可能會因為空載而升高
所以我個人不是很喜歡改成多組輸出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改機只能說是~物盡其用
功能當然也是稍嫌不足

明白...
所以我用雙切開關做單組輸出,
再加上粗調跟細調來做電壓調整,
搭配個電壓電流表其實很好用了,
多了電流看電池有沒有充進去比較方便,
只是改這真的很花心力跟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