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LG 42LE5500 沒背光沒畫面

楼主(2019-06-30):
原本電視的HDMI、USB、聲音都失靈了,只剩下AV端子跟D-SUB可以用,也就將就著用。
另外,一開始LG畫面出來正常,但只要訊號一進來,畫面就會開始閃跳,然後自動重開機,大概都會跳個幾分鐘才會正常。
不過,前天電視突然就暗掉,但是也沒有自動關機,再怎麼弄也不能開了。
想到之前有看過這邊的前輩貼過的帖,他是提到這都是主晶片空焊造成,也有其他前輩是直接用熱風槍加熱就搞定。所以我也想如法炮製看看,就去買了一支便宜的熱風槍來試試看。
散熱片要拿下來,那4個卡榫真的很難拔.....
那個前輩說他用235度吹了40~50秒,我也一樣用235度?(便宜貨溫度亂跳)吹了50秒,失敗!!
再吹50秒,失敗!! 再吹1分鐘兩次,結果都失敗!!
後來就出門了,晚上回來後又拿來吹1分鐘,還是失敗。
後來想說反正都不能用了就用250度(應該又不準),吹了2分鐘,一邊吹一邊壓,竟然成功了!!
剛剛試了一下,HDMI畫面有了(但是喇叭沒聲音),USB也好了。
想說有前輩說就是晶片會太熱,然後我就用8公分風扇接USB接頭,然後綁在晶片外面加減散熱(不知效果如何),給大家參考了。

网友:
這個機種只要外掛風扇可以再用很久 沒風扇肯定三個月又回修 屢試不爽

网友A:
主晶片掛了
快!!!記下諸前輩經歷!
用熱風槍調250度,吹2分鐘,一邊吹一邊壓,竟然成功了!!
再外掛風扇可以再用很久。
謝謝!謝謝!

楼主:
不敢不敢,都是站上的前輩的經驗分享,我只是依樣畫葫蘆而己。
而且運氣好,最後一次把它吹好了,真的已經想說這次再吹不好就丟了。

翻出來了,我就是參考這一篇的內容
http://bbs.pigoo.com/thread-55483-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晶片掛了
快!!!記下諸前輩經歷!
用熱風槍調250度,吹2分鐘,一邊吹一邊壓,竟然成功了!!

其實也不算是主晶片掛了,我的應該只是主晶片長期高溫又焊點氧化而接觸不到板子造成空焊,好像這是這一型的通病。
用熱風槍硬壓著主晶片吹(不要一直壓著啊,記得幾秒要放開一下,不然熱風槍跟主晶片可能都會燒掉)
不過因為我是用800元一支的那種便宜貨,所以我不知道顯示上的溫度準不準。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實也不算是主晶片掛了,我的應該只是主晶片長期高溫又焊點氧化而接觸不到板子造成空焊,好像這是這一型 ...

瞭解!
porco0857大大
細訴

网友B:
LG的有聽過要重做BGA
不知道是不是無鉛製程所造成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LG的有聽過要重做BGA
不知道是不是無鉛製程所造成的問題

額.....我不是本科的,我連烙鐵都不會拿。
如果是要送去外面重做BGA,不知道要不要幾千元,我老婆可能叫我直接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額.....我不是本科的,我連烙鐵都不會拿。
如果是要送去外面重做BGA,不知道要不要幾千元,我老婆可能叫 ...

本科也沒教BGA跟風槍怎麼用
要有去過工場做過才知道怎麼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