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起重機吊臂的疑問~~

楼主(2019-07-01):
我家附近有一塊土地被業者用來停放他們公司的吊車,每回經過的時候都會看到停放在廠內

的吊車還高高舉起吊臂。請問有沒有哪位大俠知道這是為什麼咧?....是這行業的不成文規矩?

還是機械維護上的必要?

吊車不是普通卡車配上吊桿的那種,是利勃海爾大型輪式自走起重機,看它的吊臂尺寸

以及配重塊大小、車軸數來猜測,起吊重量沒有五十也有一百噸阿.......

所以停放時很吸引人....就像飛彈發射車豎起發射管般.............

网友A:
有認識啟德老闆的話問問看, 除了考驗回油閥和油封以外, 估計是展示用途居多.

网友B:
猜測是廣告當地標+防盜,小偷不容易開走。

网友C:
我妹婿的吊桿曾被偷走
所以如此作法是讓偷盜時需要更多時間
降低被盜風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認識啟德老闆的話問問看, 除了考驗回油閥和油封以外, 估計是展示用途居多. ...

這得問問老大了,他除了認識的咩咩多就是認識老闆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猜測是廣告當地標+防盜,小偷不容易開走。

這樣可以防盜喔?.......地標?!...停車場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妹婿的吊桿曾被偷走
所以如此作法是讓偷盜時需要更多時間
降低被盜風險

這麼大的吊臂會被偷走喔!!!?....

我想到的是對液壓系統負擔很大,車都熄火停放了還舉升吊臂..

网友D:
吊臂垂直時,無舉重負載,可以降低油壓漏油滑動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吊臂垂直時,無舉重負載,可以降低油壓漏油滑動問題。

可以降低油壓漏油滑動問題。<==不懂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這麼大的吊臂會被偷走喔!!!?....

我想到的是對液壓系統負擔很大,車都熄火停放了還舉升吊臂.. ...

對 你思考的點就顯現出來了
為什麼要做出對液壓系統負擔很大
車都熄火停放了還舉升吊臂
而我妹婿被偷走吊臂那也是好久以前的事了
從那之後也開始停車熄火吊臂舉高高了

還有我沒注意看完本文
而我說的是車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對 你思考的點就顯現出來了
為什麼要做出對液壓系統負擔很大
車都熄火停放了還舉升吊臂

台灣應該沒多少台利勃海爾多軸的自走式起重機,偷零件來銷贓應該沒辦法賺錢,

那應該都是給原廠代理商照顧保養的....顯然是有其他目的.....

秤仔車的吊臂被偷我也是第一回聽你說

网友E:
聽老司機說是為了排除缸內雜質比如水

楼主:
引用 网友E:
聽老司機說是為了排除缸內雜質比如水

液壓系統內會有水份?

不是系統內會有除水裝置嗎?...可以油水分離..

网友D:
各演眼鏡筒伸臂之間有導引塊,無密封環,水份可能由前端滲入,
若伸臂在水平位置時,水份及粉塵可積聚伸臂下側,造成滑道銹蝕。

有的機型伸臂長度大與車長甚多,抬高後,可騰出停車空間。

网友:
超重型吊車吊臂被偷,米也是頭一次聽到,大家說的論點都蠻有道理的,不過米覺得吊臂於停車時撐起,應該可以多挪出一些停車空間,並且可以防盜(如果有人要偷的話),是可信的,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各演眼鏡筒伸臂之間有導引塊,無密封環,水份可能由前端滲入,
若伸臂在水平位置時,水份及粉塵可積聚伸臂 ...

知道了......那車場很大....空間應該不是問題....

改天路過...請教一下工人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