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大門遙控器(TST-2000)故障

楼主(2019-07-01):
遙控器看似動作正常,按鍵時LED燈也正常亮起,可是大門卻無反應,換電池也無效。用別支遙控器可操控社區大門,問題縮小在這支遙控器上。奇怪的是...按個幾十次,偶而曾經成功一次,這資訊希望有幫助。IC 編號IC16F527 看來是個單晶片微電腦,有燒程式的就無法買到了,一支遙控器賣500元,真想把它修好.....

楼主:
IC: PIC16F527

网友A:
  先試試 解焊 按鍵開關, 測試有無 導通不良. 與滑鼠同, 按鍵開關是有壽命次數地.

网友:
要用頻譜分析儀看發射頻率是否跑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試試 解焊 按鍵開關, 測試有無 導通不良. 與滑鼠同, 按鍵開關是有壽命次數地. ...

+1 您真的要試一試

网友:
如果抱著死馬當活馬醫

基本上是要動烙鐵的...

1. 按鈕
  A: (想辦法)先用短路來代替按鈕動作
  B: 或者 將最常按跟沒在按的按鈕對調

2. 焊點焊一焊
  板子上(大的)焊點沒多少,補焊一下...

3. 開關
   一排開關來來回回按個幾次,看是不是 接觸不良

4. 振盪器

如果以上都不行 接下來,基本上要有儀器才行...

註:電池電壓量一下,有人換電池,但換來的也是沒電...

网友:
確認 8位 撥碼開關 , 編碼開關, 與 社區大門遙控器為同組編碼 (2458) 並作導通確認 。

注意此型 電池正負極性。

网友:
遙控器最常見的故障...大都是因為開關故障
因為不小心的掉落...而引起整排的開關...少數幾個出現接觸不良的狀況

网友:
更換按鍵試試。

网友:
+1 多半是開關壞了,

网友:
指撥開關動一動然後還原原來位置再試試看.

楼主:
謝謝大家給的方向,先照做看看,可惜沒頻譜儀,看不到無線發射頻率....續且戰且走

楼主:
SW、DIP SW測量組抗都正常。XTAL 標籤印有 SRA433-F6,是要買 433MHZ 的來更換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SW、DIP SW測量組抗都正常。XTAL 標籤印有 SRA433-F6,是要買 433MHZ 的來更換嗎?

你要買同一廠牌的石英SRA433-F6,因為433MHZ石英頻率有多種,有多個頻道,433.xxMHZ後面小數的頻率決定不同波道, SRA433-F6 SRA433表示433MHZ ,F6應該是表示小數後面頻率。

UHF遙控器有兩種,一種是不用石英,用IC編碼LC振盪發射,超再生式接收IC解碼,這種超再生式的接收機頻寬很寬,發射頻率不需要很準,頻率偏差1Mhz頻率還是能收收。

另外一種是接收機及發射都有石英及IC編解碼,超外差式接收用石英做本地振盪混波,產生10.7Mhz中頻放大接收,超外差的接收頻寬可設計很窄,接收機頻道選擇性極高,發射頻率要用精準的石英頻率才能接收,優點是不會受不同頻道發射機的干擾,假如你的接收是沒石英的超再生式,只有發射用石英,才可以隨便買一433MHZ的石英,因為超再生式接收頻寬很寬

网友:
引用 楼主:
SW、DIP SW測量組抗都正常。XTAL 標籤印有 SRA433-F6,是要買 433MHZ 的來更換嗎?

換電池後量量看電壓

1.未裝上的電池開路電壓
2.裝上電池後兩端的電壓
3.按住按鍵後兩端的電壓

1→2 若有明顯壓降,遙控器漏電,多半是按鍵造成的,或是有髒污導致短路,或是零件故障被擊穿短路
2→3 若降至不能工作的電壓,要麻有短路,要嘛電池不良,再換一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買同一廠牌的石英SRA433-F6,因為433MHZ石英頻率有多種,有多個頻道,433.xxMHZ後面小數的頻率決定不 ...

哇塞! 大哥您真專業,佩服~

网友:
開關+1, 按開關看led亮的狀況是否正常,可以拿好的來比, SMD開關也容易有焊點銅箔的問題, 焊兩條線接出來秀斗看看. 電池和供電各點的電壓也要量一下, 這種常碰到電池夾/開關...接觸不良, 這時led會比較暗. 還有,靠近一點按看成功率會不會高一點. 除非被重度催殘否則RF部份不太容易壞.

网友C:
請確認指撥開關位置相同,而且 實質的開關動作也"一樣",要使用 三用電表量測確認 指撥開關的動作!! 因為 開關錯誤其他按鍵正常就算正常都沒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確認指撥開關位置相同,而且 實質的開關動作也"一樣",要使用 三用電表量測確認 指撥開關的動作!! 因為 開 ...

已用電表確認接觸阻抗,並沒有異狀,續處里中,感謝告知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家給的方向,先照做看看,可惜沒頻譜儀,看不到無線發射頻率....續且戰且走

先前有站上高手分享GY560這台測頻器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601581307059

不過台灣網拍都賣的貴,對岸便宜多了.....

网友B:
這個是頻率計,測連續輸出電波的頻率,比如無線電對講機,假如要測遙控器,應該不是很好用,因為遙控器電波任何時間都有經過ASK編碼調變,它的電波不是連續輸出的電波,而是高速的斷續斷續的電波,類似高速的摩爾斯電碼,計頻器測不是連續電波的頻率會不準

楼主:
這是好物,價格超...超便宜,感謝2位說明。近日發覺遙控器使用9V電池降壓成3V來用,轉換元件是右下角的5 PIN SMT電晶體形狀,還附帶個白色小電感,由於3V正常,這部分就不追查了。
畫出SRA433應用迴路圖來參考

楼主:
由於是個人用,剛發現一個便宜的解法,購買"433MHZ無線拷貝遙控器",一個54元,試試看能不能用(訂購中),沒能查出原因有些遺憾,畢竟功力不足、缺設備也沒任何備品可用,非常抱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個是頻率計,測連續輸出電波的頻率,比如無線電對講機,假如要測遙控器,應該不是很好用,因為遙控器電 ...

http://bbs.pigoo.com/thread-62795-1-10.html
我是看到這篇文章才知道有這工具,當然用專業的工具最準確了,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由於是個人用,剛發現一個便宜的解法,購買"433MHZ無線拷貝遙控器",一個54元,試試看能不能用(訂購中),沒 ...

433MHZ無線拷貝遙控器成功了嗎?,我的猜想,這一遙控器不易被拷貝,因為市面現成的編解碼IC有很多廠牌,很多IC設計公司都有量產遙控器的編解碼IC,這一遙控器它不用現成的量產編解碼IC,用單晶片PIC16F527自己寫程式設計編解碼IC,目的應該是不想讓人輕易的拷貝,編碼方式避開各廠牌現有量產的編碼IC格式,不易拷貝的獨特編碼格式

楼主:
終於搭飛機來的遙控器收到了,果如阿明兄猜測的一樣,學習遙控失敗,應該是滾碼形接收器,每次碼都會變換,沒那麼好破解、沒那麼好破解 ~~",畢竟是社區門禁保安用,有一定水準程度,認栽了...

网友D:
如果社區主委願意讓你測試的話

1.把遙控器盡可能靠近接收主機,再測試成功率有多少。(排除距離的問題)

2.再來看誰能幫你在接收主機上新增遙控器,有時候是主機的資料庫錯亂。(有些是有一支遙控器是母機,他能新增遙控子機)

當然這些前提是你的遙控器是好的。只是主機比對你的碼是不允許的。

祝好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社區主委願意讓你測試的話

1.把遙控器盡可能靠近接收主機,再測試成功率有多少。(排除距離的問題)

謝謝建議,續努力

楼主:
不死心,剛剛以邏輯探測棒量測 PIC16F527  PIN15 訊號輸出端(上面有手繪電路圖),按下按鈕同時,邏輯探測棒燈號有明顯PULSE一直閃動,代表PIC單晶片有立即回應產生輸出,至少單晶片似乎存活 (程式碼只要錯一個Bit,就會執行到不可預測....然後當機),但經過電阻27K後端元件就無動作了,可疑元件剩SRA433與一個SMT電晶體,電晶體上面只有印 " R25 " 我該買什麼型號來換?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死心,剛剛以邏輯探測棒量測 PIC16F527  PIN15 訊號輸出端(上面有手繪電路圖),按下按鈕同時,邏輯探測棒 ...

電晶體找fT 1000Mhz以上就可以(fT電晶體截止頻率),市售電晶體9018的 fT 有1000Mhz。

用手去碰觸電晶體C極的電感讓它振盪停止,測量電晶體的電流,假如RF有振盪發射,手碰觸或放開電晶體電流會有變化,完全沒變化,可能是電晶體沒在振盪。或是振盪微弱 。

PIC16F527本身的時脈振盪,可以程式設定為內部時脈振盪,外部石英或RC振盪,這一PIC16F527晶片也有可能設定用RC時脈振盪,RC電阻壞了電阻的阻值改變,時脈頻率變了,PIC16F527輸出編碼周期變快或變慢無法遙控,  廠商設計用rc振盪是有優點,改變不同rc阻值的時脈頻率,可以產生更多的不同編碼主機及遙控器,

楼主:
了解,PIC16F527本身的時脈振盪,可以程式設定為內部時脈振盪,外部石英或RC振盪,本猜想會使用內部的,省錢省零件,經明兄提醒 我有空去查查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死心,剛剛以邏輯探測棒量測 PIC16F527  PIN15 訊號輸出端(上面有手繪電路圖),按下按鈕同時,邏輯探測棒 ...

參考看看
https://www.google.com/search?bi ... wiz-img.mvdTgshLkU8

https://find.ruten.com.tw/s/?q=2SC3356+&sort=prc%2Fac

若是 SOT-323 大小  有可能

http://www.cel.com/pdf/datasheets/ne85630.pdf

https://find.ruten.com.tw/s/?q=2SC4226&sort=prc%2Fac

量一下 比對大小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參考看看
https://www.google.com/search?biw=1600&bih=1057&tbm=isch&sa=1&ei=AUkoXbrqD4W4mAWOmaSYBw&q ...

哇塞! 資料真詳細~ 量了尺寸符合小的 SOT-323 規格,誠摯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死心,剛剛以邏輯探測棒量測 PIC16F527  PIN15 訊號輸出端(上面有手繪電路圖),按下按鈕同時,邏輯探測棒 ...

按下按鈕同時,邏輯探測棒燈號有明顯PULSE一直閃動,代表PIC單晶片有立即回應產生輸出,至少單晶片似乎存活 (程式碼只要錯一個Bit,就會執行到不可預測....然後當機)

這種說法也不是很正確,因為晶片裡面有看門狗計時器WDT,這一晶片有設定開啟看門狗,晶片執行到某一段的程式碼假如當機(這一段壞了程式碼錯一個Bit),當機看門狗計時器超時就會發出系統的重置,程式重新開始執行又到這一段當機,反覆的重置執行當機,一樣會輸出編碼,只是是錯誤的編碼,      (看門狗計時器WDT的功能,當周遭有強大突波雜訊干擾,導致晶片當機,看門狗會重置系統,不會一直當在那裡,程式一段時間就要用程式碼清除看門狗計時器,當機沒清除就會重置

楼主:
了解,WDT確實有可能。目前先購買上面推測的兩個零件,後續再報告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