嵐洋15W LED 崁燈閃爍

楼主(2019-07-01):
LED 崁燈閃爍,拆開燈光部看是一排共60個 LED,全部一起同時滅掉。原本懷疑某顆LED接觸不良導致串連斷路,因此使用金屬鑷子一顆顆短路看看,結果短路一顆就同時5顆一起滅掉,看來是5顆一組的串並連回路。全部試過後仍有閃爍現象,重新推論: LED5顆並連,任一顆LED接觸不良不會造成閃爍,目標改為電源供應器方向查詢 (優先考量電容),後續追查中...

楼主:
菜鳥新手修理,採兩分法先隔離問題,LED 燈條以DC 30V灌入,果真沒閃爍,問題真的在電源部,附上圖片參考,對電子科的來說是小CASE,但我是機械科....右手端看來是橋式整流回路,好多二極體。爬文多為電容老化故障,左手邊輸出端有一22uF/100V電容,先換這顆好了,可是大園區方圓十幾公里內無電子材料行,只能待續 (慢活...)

楼主:
題外話,當初還猜想是LED晶片打線接觸不良,一發熱就斷線,一冷就恢復,結果一查是5顆LED並連,一顆不良不會導致斷路,幻想圖如附

楼主:
實在附近無電子材料店,無法更換零件試驗,故障也拖了10天了,轉為購買整組電源供應器,一組單價56元還算好,比我的修理所花的工時還便宜.....(精算一下: 開車油費一百多、IC、電容零件費用幾十、拆裝工時),只好用偷吃步,換上新買的上去就....好了。猜想原故障應為IC故障機率較高,閃爍應為IC保護動作發生,暫時關閉電流產生間歇動作。附上新買的圖,IC不一樣,78XXX之類,右下角使用橋式整流,基板又精簡許多。不過LED整組發燙許多,也許原來就是這樣吧!

楼主:
買到了輸出端的電容 22uF/150V,裝上去一樣沒改善,看來真是IC故障了,一切沒修理的價值了,整組換才56元,若買裸板 (不含塑膠外殼)價格更便宜,當個經驗看看就好....本案終結。

网友A:
請問樓主ic板是在哪買的?

网友B:
輸出端的那顆綠色電容有檢查過嗎?(V+ V- 旁那一顆)
我遇過的崁燈閃爍有的是輸出端那顆電容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樓主ic板是在哪買的?

奇魔拍賣
https://tw.bid.yahoo.com/item/5C ... B5%811-100061149211
換了2個了,一換就好,一次要買10個單價56元,反正家裏2、30盞燈,買來當備品。有好多規格請自行比對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輸出端的那顆綠色電容有檢查過嗎?(V+ V- 旁那一顆)
我遇過的崁燈閃爍有的是輸出端那顆電容故障. ...

我的案例就是優先換輸出電容22UF結果無效,輸入端好多二極體量起來還好(單向導通、沒有雙向導通現象),唯一剩下IC為可疑對象。但這顆IC難買(我也不知道相容品),再花時間處理就不划算了....只好選56元方案。
謝謝您提供經驗,我也碰過一次某設備SWITCHING變壓迴路輸出電容故障,電容值跑掉使得輸出電壓超出規格,足以燒毀IC

网友:
引用 楼主:
奇魔拍賣
https://tw.bid.yahoo.com/item/5Cgo%E3%80%90%E6%AC%8A%E5%AE%87%E3%80%91%E9%A0%82%E7%B4%9AL ...

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