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摩熱敷墊無法加熱 產品機號118910197

楼主(2019-07-01):
親戚拿來說無法使用  也已買20多年了....

查看最後是電線斷裂......

但想請教諸位   (如何用電錶測量真正的斷裂處?)

110電有來

110電有來

想請教諸位知道線有斷裂,但如何測量斷在哪兒

想請教諸位知道線有斷裂,但如何測量斷在哪兒

買同規格

買同規格

線與孔徑剛好

線與孔徑剛好

開關順便換

開關順便換

完修

完修

楼主:
先上傳的怎在最下面?  sorry   多的照片怎刪除?
能在編輯嗎?

网友A: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謝謝配合!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線內部斷了,電工師傅教了一招,精確找到了電線斷點的位置

參考看看

謝謝    確實是好方法.....
此時黑棒免碰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謝 ...

謝謝   我再去練習區試貼一下

我一次無法選擇多張圖  且檔名也沒去除.....

試了2~3次好像有比較好了

网友C:
用非接觸驗電筆也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   我再去練習區試貼一下

我一次無法選擇多張圖  且檔名也沒去除.....

不是不能一次選擇多張圖片上傳,而是你的瀏覽器的Flash 沒有打開,所以只能一張一張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非接觸驗電筆也行

請問買一支普通的驗電筆即可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不能一次選擇多張圖片上傳,而是你的瀏覽器的Flash 沒有打開,所以只能一張一張傳。

請問Flash要從哪兒開....
應該是這個

可是還要輸入這不知什

网友D:
引用 楼主:
請問Flash要從哪兒開....
應該是這個

到瀏覽器的『設定』或『管理』功能內開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到瀏覽器的『設定』或『管理』功能內開啟。

坦白說   我還是找不到....

网友C:
引用 楼主:
請問買一支普通的驗電筆即可嗎...

非接觸式 感應式 驗電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接觸式 感應式 驗電筆

了解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