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nasonic NC-EH30P 電熱水瓶排線

楼主(2019-07-01):
本來只是按鍵壞,臨時找個零件更換。卻將排線弄壞了!
請問:排線規格怎麼看?
AWM 20861 105C 60V  VW-1  -F-  這是規格嗎?
如何找替代品?
對不起!
很少發文,如果有不對的地方,請版大調整一下!

网友A:
量一下總長多長
然後FFC裡面的線跟線的間距多少
再來去https://find.ruten.com.tw/s/?bid ... &sort=nprc%2Fac 這邊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一下總長多長
然後FFC裡面的線跟線的間距多少
再來去https://find.ruten.com.tw/s/?bidway=all&q=%E8%BB% ...

謝謝您!

网友B:
直接找線 黏接即可    這才10條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找線 黏接即可    這才10條線

人家就是有老花眼 看不清楚ㄚ
所以用換的比較快

网友C:
到回收場找DVD播放機裡的光頭排線,長度不夠的話,自己加工黏一下,兩條焊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到回收場找DVD播放機裡的光頭排線,長度不夠的話,自己加工黏一下,兩條焊在一起。 ...

這比較容易找到~謝謝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