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 NES-100-5 明緯電源供應器 電壓不足簡易維修實例

楼主(2019-07-01):
說到烏骨雞學姐有一個多孔的USB 充電器,這個充電器也有在論壇上亮過相,不過後來被烏骨雞學姐操到連鋼琴烤漆的外表都軟化變形,最後丟給我修理,時間3個月過去了,USB 充電器還躺在桌角........。為什麼不修?因為修了也沒有用,這個要經過改造才能耐用。

今天去一位朋友那裡,看到他的桌上有一台NES-100-5 明緯電源供應器,上面還壓著一些雜物,我問朋友這台是好的嗎?他說這台也是別人給他的,他有拿來用,不過輸出電壓不足,所以就丟著了........。
太好了!壞掉就送給我吧!我知道修好烏骨雞學姐的USB 充電器有著落了。

剛剛把電源供應器拿到工作桌試一下,這裡的儀器比較簡單,不過要修這種故障已足夠了,如下圖,輸出只有4V。

這台明緯的電源供應器有微調VR(就是右邊那個ADJ),調整一下試看看,結果最大只能到4.7V。

打開上蓋後,一看到這3個電容器........先換好了。

再試一次看看會不會撿到軟的?其實如果是這樣就修好,我也不敢貼出來了,乖乖還是4.7V。

到這裡先停一下,我們要想的是剩下的這0.3V要怎麼補足?大部份這類的電源供應器都是使用TL431(LM431)來做穩壓的,這台也不例外,大家看看下圖紅色圓圈就是TL431 的Ref腳,紫色圓圈是調整的半固定電阻,既然只少一點電壓,那可以從與Ref 連接的黃色線段或黑色線段電阻值修正。
黃色線段跟黑色線段都是1K的電阻,只是黃色線段是1% 精密型,黑色線段是一般5%電阻,有可能電阻壞了嗎?其實都是好的。

因為半固定電阻轉到最大已經是0Ω,所以把黃色線線改小一點,剛好找到有470Ω精密電阻,就先用它代一下看看。

換好的照片如下。

上電測試果然到5V了。

用電子負載上3A輕鬆愉快。

上5A也毫不費力。

10A也沒有問題。

就先這樣吧!不過這次有要讓大家動動腦時間,改這裡看似沒有問題,上負載測試也沒有問題,但是這麼改有什麼限制嗎?
如果是大家遇到這個故障情形你會從那裡開始查呢?

网友A:
感覺好像電晶體有點漏電....
直接以回授電路改修正電壓也是可以
雖然這算簡單的變壓電路!
但用地毯搜索故障點也滿費時間查修
擔心電晶體損失率問題
直接改回授部分其實沒有關係
每顆431都有一點小誤差
恭喜版大撿到不錯的東西

网友B:
自從老大為了股溝妹..........很久很久沒有修理東西了

网友:
謝謝教學...我剛好入手一個 二手的 MW 電源供應器S-50-24 如果有修好  就來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覺好像電晶體有點漏電....
直接以回授電路改修正電壓也是可以
雖然這算簡單的變壓電路!

431跟電阻的誤差都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從老大為了股溝妹..........很久很久沒有修理東西了

的確是很少修東西了,有的東西就換電容就好了,我也不好發上論壇啊!

楼主:
的確也有可能,不過這台不是它的問題。

网友C:
回 wish 老大 ...

如果在您更換所有電解電容後,光耦合和光耦合參考電壓的電阻也沒壞,但卻是用更換電阻來修正電壓,米愚昧就不知道是哪的問題了?還請wish老大指點,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 wish 老大 ...

如果在您更換所有電解電容後,光耦合和光耦合參考電壓的電阻也沒壞,但卻是用更換電阻來 ...

1. 以這個例子,我換電容單純只是看不順眼而更換,倒不是因為它故障。
2. 其實你只要查一下TL431的規格表,你就會發現它的Ref並不是標準的2.5V。

照理說TL431的輸出是=(1+R1/R2)Vref,在本例R1就是黃色線段,R2是黑色線段,如果TL431的Ref是2.5V, R1跟R2兩個電阻的阻值都是很精確的1KΩ,那依公式(1+1K/1K)*2.5=5V,根本不用那個半可變電阻,輸出就是5V了。

所以,簡單來說修改電阻值是比較方便的做法,那有沒有可能是其它問題?或許吧!只是要不要為了這0.3V跟它繼續奮戰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1. 以這個例子,我換電容單純只是看不順眼而更換,倒不是因為它故障。
2. 其實你只要查一下TL431的規格表 ...

回 wish 老大 ...

謝謝您的詳細解說,如果有機會遇到類似的故障,米會遵照您的方式測試看看,感謝老大。

网友D:
負載測試的那台機器是叫什麼呢?想知道也想買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負載測試的那台機器是叫什麼呢?想知道也想買一台

那是電子負載

网友E:
引用 楼主:
1. 以這個例子,我換電容單純只是看不順眼而更換,倒不是因為它故障。
2. 其實你只要查一下TL431的規格表 ...

如果是TL431的Ref誤差,那麼正確的維修,應該是換TL431才對(學姐有賣),
依照文內的R1(0.47K)及R2(1K)阻值,輸出為5V時,TL431的Ref應為約3.4V,明顯已經故障了,可是上電還能正確穩壓,所以另有故障原因,我猜是有其他的元件老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TL431的Ref誤差,那麼正確的維修,應該是換TL431才對(學姐有賣),
依照文內的R1(0.47K)及R2(1K)阻 ...

TL431跟R2因為我沒有換,就先不計它們的誤差,R1 我換470Ω,但是你沒有算到半固定電阻,所以R1的總阻值是R1+半固定電阻才對,這個半固定電阻是500Ω。

可不可能另有其它問題?或許吧!不過我用電子負載操它倒也沒事,所以標題說這是簡易維修就是這個原因。
當然要追根究底也不是不行,只是有沒有這個精力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