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請問這種旋鈕要如何與VR固定迫緊?

楼主(2019-07-01):
照片中這種旋鈕內部是黃銅套,與VR 柄部組裝後只有輕微的摩擦感 ,沒能緊迫固定。
該不會用膠水固定 還是說 僅限用於塑膠柄VR !?

有經驗的同學們前輩們, 請教一下有何妙招 !?

网友:
旋鈕黃色蓋子用美工刀撬起來,螺絲頭在裡面,用起子旋轉螺絲頭就可以束緊或放鬆。

這種旋鈕適合實心無齒旋柄(如COSMOS密封式VR),您這VR柄有剖溝,有可能束不太緊,可以用鐵片折疊塞在溝槽裡。

网友:
  試試 將 VR 中間溝槽撐大一些, 或環齒處捲覆不滑軟墊再套上旋鈕 或許會有效果.

网友A:
旋鈕跟黃銅套要卡住才能產生力矩轉動,可利用旋鈕凹槽及黃銅套凹槽,
凹槽的中間加一片適當厚度、適當長寬的金屬片卡住。

网友:
內部有緊固套筒的結構  需打開旋緊螺絲  如果這樣子還不行  那可能要在可變電阻旋軸加一層膠帶之類的 鋁箔或是其他厚度適合且不會太軟的膠帶吧

网友:
雙面膠帶(薄的)繞個幾圈塞進去

网友:
把蓋子換掉,

网友:
用熱溶膠~
以後要拔也不會太難!

网友:
用熱溶膠+1
比較簡單

网友:
熱溶膠是不錯的選擇

楼主:
依 2# YSC 說明,將頂部識別膠蓋撬開,真的看到螺絲。卸下螺絲後,可卸下內黃銅套。

內黃銅套,內側平直外側微微斜邊漸進加厚。
比對下圖與1# 圖3,當螺絲鎖緊使內黃銅套下沉,內銅套外擴的斜邊受外銅套限制,轉而向內縮束,因此緊束VR手柄。

謝謝大家 。

网友B:
引用 楼主:
依 2# YSC 說明,將頂部識別膠蓋撬開,真的看到螺絲。卸下螺絲後,可卸下內黃銅套。

看來不錯用, S大請問哪裡賣多少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來不錯用, S大請問哪裡賣多少錢

這種旋鈕在電子材料行很容易買到,一顆多少錢忘了。旋鈕蓋跟指示環看過有黃色、藍色、紅色等可以選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來不錯用, S大請問哪裡賣多少錢

如YSC 說的, 在電子材料行很容易買到。
我在高雄長明街上的禾樺電子買的,一包一個台幣 30元。
另外有小號的無黃銅套 ,一包兩個台幣 15元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旋鈕跟黃銅套要卡住才能產生力矩轉動,可利用旋鈕凹槽及黃銅套凹槽,
凹槽的中間加一片適當厚度、適當長寬 ...

跟我一樣的錯誤,原來還有機關。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跟我一樣的錯誤,原來還有機關。

這不是什麼錯誤,這種設計常看到是用來卡住馬達的光軸。
用在有光軸的可調電阻上,比較適合。

http://shop.cpu.com.tw/upload/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