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不知廠牌 YC-CDA19A 8孔 USB 充電器小改裝

楼主(2019-07-02):
這一篇是MW NES-100-5 明緯電源供應器 電壓不足簡易維修實例的續集,因為修理明緯的NES-100-5就是為了改這個USB 多孔充電器。

http://bbs.pigoo.com/thread-76257-1-1.html

老會員應該在論壇上看過這台YC-CDA19A 8孔 USB 充電器,我印象中好像看過烏骨雞學姐的圖片中有亮相過,這台烏骨雞學姐都是用來充行動電源,而且有時候還全部插滿,結果才買沒多久就聞到味道,嚇的烏骨雞學姐拔掉電源插頭不敢再用了。

下方照片這片電路板就是它的電源板,輸出5V,號稱輸出8A,我只能說"真敢寫"。

我的想法就是把這片移出充電器的外面,不過我想來想去也不知道要把它移到那裡?而且說它有3A我就還相信,8A我看還是另外弄一個。
是的,那台修好的MW NES-100-5 明緯電源供應器,就是要拿來充當這台USB 充電器的電源。

大家看下圖紅色圓圈內已膨脹的情形,因為光線的關係比較不明顯,實際上已經連臭味道都跑出來了。

最後還差一條連接線,找了半天也找不到合適的,只找到這一條先用吧!

這條線是從大陸品牌號稱4A 的阿達不達拆下來的,大陸的東西都喜歡來這招"皮厚餡少",聽說最高要跑8A 耶!22AWG 也實在是太細了,有空再看能不能找條18AWG的來用。

20A當8A用,應該可以用很久了。

動動腦時間,請問第4張照片中,插座上面那個孔是要做什麼用途的?猜對的話,可獲得10酷幣獎勵。

网友A:
再接1台YC-CDA19A 8孔 USB 充電器

网友B:
裝保險絲座  裝保險絲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裝保險絲座  裝保險絲

不是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接1台YC-CDA19A 8孔 USB 充電器

我家中有一台YC-CDA19A,不過讓我想到這一片︰

http://bbs.pigoo.com/thread-75493-1-1.html

网友B:
裝指示燈好像多此一舉 因有營幕顯示了
那可能就是開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裝指示燈好像多此一舉 因有營幕顯示了
那可能就是開關了

不是耶!

网友C:
看、每次打孔都不瞄準,又被學姐罵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每次打孔都不瞄準,又被學姐罵了吧。

恭喜你!
標準答案就是鑽錯了,正在想辦法補起來中........。

已轉10酷幣。

网友D:
眼睛模糊就要來.............吃幼齒ㄟ........

枸杞茶!~

网友:
引用 楼主:
恭喜你!
標準答案就是鑽錯了,正在想辦法補起來中........。

哈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恭喜你!
標準答案就是鑽錯了,正在想辦法補起來中........。

3Q,暫時不用急著補,先當通氣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3Q,暫時不用急著補,先當通氣孔用。

通氣孔?裡面會發熱的電源板都移出了,要通氣孔做什麼?
不堵起來小昆蟲還會跑進去做窩~~

楼主:
想一想我實在很摳,我還是想不到那裡有一端是5.5mm/2.5mm 的DC公頭,而且導線要夠粗的電線在那裡可以A,後來打電話給一位論壇大老........

wish︰喂!大老嗎?我想問你,你公司桌上在修筆電的電源線是怎麼來的?
大老︰就找一個早期華碩或聯想的筆電充電器剪下來啊!
wish︰那充電器不就壞掉了?
大老︰那你就去回收場剪..........,有找到記得多剪幾條,我也很缺~~~

我實在不知道怎麼跟大老說,我是想要新一點的,也要粗一點的,最好是可以A的........。
好加在目前有一條細的可以撐一下,我開始要來想一想那些老闆那裡可以A幾條........。

网友E:
引用 楼主:
想一想我實在很摳,我還是想不到那裡有一端是5.5mm/2.5mm 的DC公頭,而且導線要夠粗的電線在那裡可以A,後 ...

-好文+10 實在很摳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文+10 實在很摳

蔡老闆~~你被他搜刮了齁?!

网友F:
引用 楼主:
恭喜你!
標準答案就是鑽錯了,正在想辦法補起來中........。

1. 在洞的外殼處, 貼上膠帶, 把洞蓋滿
2. 從內殼, 對洞補上白色的膠, 並放平待乾
3. 膠乾了以後, 把貼在外殼處的膠帶撕掉!

這樣, 應該就可以得到很好的補孔效果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眼睛模糊就要來.............吃幼齒ㄟ........

老大就是這麼想的啊,結果吃完幼齒以後....

變這樣

單眼對焦比較容易失誤,才會鑽錯洞

楼主:
引用 网友F:
1. 在洞的外殼處, 貼上膠帶, 把洞蓋滿
2. 從內殼, 對洞補上白色的膠, 並放平待乾
3. 膠乾了以後, 把貼在 ...

本來想跑去找tsai5371,他那裡應該有很多白色的修補料可以幫我補上,不過他最近對我有意見,一上來就要給我 -好文+10分,而且還公開把我很摳的事實講出來,我幼小心靈已受到創傷,不敢請他幫我補了,請問牛大住那裡?改天跑到你家請你幫我補上,順便再發篇補洞實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文+10 實在很摳

今天下午跑到大老那裡喝茶,他一邊在修客人的筆電,一邊在搖電源線........。
哈哈哈!他的電源線也接觸不良........,我已經想到那裡有免錢的可以剪了,過兩天跑去找他聊天時,拍照片回來給大家看。

楼主:
有的會員可能不了解為什麼修筆電的人需要這種比較粗的5.5mm*2.5mm DC頭的電源線,因為修筆電的技師在修理筆電時,常常需要用電流表來做為判斷,所以他們都是利用可調的電源供應器,然後輸出接一條粗的5.5mm*2.5mm DC頭的電源線,然後只買各種品牌的轉接頭來使用就可以了,其實大陸有在賣整套的,以前烏骨雞學姐也有賣過,只是大陸的線都不太牢靠,比較簡單的方法還是從有品牌的電源供應器上剪。

不過大老都拿好的來剪,真的是太浪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老大就是這麼想的啊,結果吃完幼齒以後....

變這樣

被揍的實在很慘~~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本來想跑去找tsai5371,他那裡應該有很多白色的修補料可以幫我補上,不過他最近對我有意見,一上來就要給 ...

你千萬別去~~~牛是掏金的,等下被你翻到金塊金沙的損失可慘重了.....

目前金價很高~~說不定可以補貼一下論壇開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千萬別去~~~牛是掏金的,等下被你翻到金塊金沙的損失可慘重了.....

目前金價很高~~說不定可以 ...

別人家怎麼可以亂翻?我是比較怕他用金沙幫我補~~~

网友:
引用 楼主:
別人家怎麼可以亂翻?我是比較怕他用金沙幫我補~~~

你怎不擔心他用牛屎青菜幫你糊糊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別人家怎麼可以亂翻?我是比較怕他用金沙幫我補~~~

咳咳咳...
用704矽膠補就好了啦~

最近河裡的金太難找... 只好上山和小朋友博感情~

网友H:
原來是鑽錯洞了,哈哈!米通常補這種在塑膠殼上的洞,都會先用透明片或是L夾的部份,剪一塊下來用雙面膠貼滿後,覆蓋上去,如果有空就會用AB膠或是塑鋼土補上,不過這似乎無法滿足wish老大的要求,白色配白色補料才是王道,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H:
原來是鑽錯洞了,哈哈!米通常補這種在塑膠殼上的洞,都會先用透明片或是L夾的部份,剪一塊下來用雙面膠貼 ...

老大的王八毛個性...
要開模射出一個一模一樣的才合格,
不過這次沒把電源模組塞進去倒是嚇了我一跳.

网友:
老大您那個DC插座普遍嗎,小弟以前修玩具,常常有電池改變壓器供電時,常見DC插座都是要焊在電路板上的型式,很難找這種可以直接鎖塑膠殼的

网友B:
老大 小弟傻傻問個問題
將YC-CDA19A的機板移除 在用 MW NES-100-5 那電源供應器供電 那是5V20A的電源
用於YC-CDA19A的原機殼接到USB座 用於充手機 平板....的電源  不知會不會有過電流的問題?

我是知道直接用MW NES-100-5 那電源供應器去充手機 平板 電流應該會過流

网友I:
引用 网友B:
老大 小弟傻傻問個問題
將YC-CDA19A的機板移除 在用 MW NES-100-5 那電源供應器供電 那是5V20A的電源
用於Y ...

電源電壓沒變  負載處於 電供電流許可範圍內  不會有事

网友:
引用 网友I:
電源電壓沒變  負載處於 電供電流許可範圍內  不會有事

感謝 SIMON1016 大 回覆告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大 小弟傻傻問個問題
將YC-CDA19A的機板移除 在用 MW NES-100-5 那電源供應器供電 那是5V20A的電源
用於Y ...

這個8孔的 USB充電器其實有兩片電路板,一片是我換下的那片電源板,另一片是第3張照片紅、黑線接著的那一片電路板,那片電路板才是負責自動偵測及控制電流的地方,而電源板單純只是提供5V 電源。

所以,只要換一個功率夠大、穩定的5V 電源供應器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個8孔的 USB充電器其實有兩片電路板,一片是我換下的電源板,另一片是第3張照片紅、黑線接著的那一片電 ...

感謝老大 開釋

楼主(2019-12-20):
DC 線真的太細了,充一台行動電源還能到2A,兩台以上就一直減少,充5台都不到1A,趁著烏骨雞學姐不注意,去偷剪一段粗矽膠線來試看看。

https://bbs.pigoo.com/thread-75987-1-1.html

嘿嘿!果然每台都上2A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DC 線真的太細了,充一台行動電源還能到2A,兩台以上就一直減少,充5台都不到1A,趁著烏骨雞學姐不注意,去 ...

挖錯的洞... 還是沒補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挖錯的洞... 還是沒補好啊??

先不補了,搞不好改天會裝上兩個端子順便遮醜。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不補了,搞不好改天會裝上兩個端子順便遮醜。

充電板每孔都2A,還是會熱的,繼續通風好了。
既然通風孔有2個,建議紅線走上孔,黑線走下孔。

网友:
用科學麵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