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做水電或相關工作的會員Y端子選用問題

楼主(2019-07-02):
老會員都知道我是很龜毛的人,雖然工作上要佈線施工都有專人在做,不過有些維護工作還是得自己動手,所以想添購一些用在布雷加的端子,這個問題應該問做水電相關或做配線的人最清楚了。
據我判斷我會接到布雷加的導線,單芯線最小從1.6mm到2.0mm、絞線從3.5mm平方到5.5mm平方,總共就這四種。

端子的品質好壞差很多,我是打算買台灣的佳力牌端子,我把網址給列上︰

http://www.caly.com.tw/ch/caly/n ... pade_terminals.html

剛剛拿了一個布雷加量它鎖導線的螺絲直徑接近5mm,請問各位職場師父,以我上面所列的4種導線,你們會選用那幾種型號的端子?

网友A:
壓接端子來說規格分兩部分,就是壓接的線徑跟鎖螺絲部分機械尺寸。

NFB螺絲大都是5mm的(記得東元NFB用6mm),所以至少要用5Y或5O,6Y/6O比較通用。

壓接環當然就依線徑選用。

所以要做阿賢,至少要準備 1.6-6Y、2.0-6Y、3.5-6Y、5.5-6Y、8.0-6Y、14.0-6Y,
O型端子也要準備一些,鎖在中性線銅排的線最好用O型端子。

我自己配線最大就只能做到14平方,再往上就要找正規水電工了,業餘的人手、力氣、工具都不足。

网友B:
breaker應該要用第三種, #2比較好拆裝,不用把螺絲全下來. 另外"螺絲直徑接近0.5mm", 是0.5cm吧?
線徑粗的一般壓接鉗應該不夠力,要用油壓的比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breaker應該要用第三種, #2比較好拆裝,不用把螺絲全下來. 另外"螺絲直徑接近0.5mm", 是0.5cm吧?
線徑粗的一 ...

還有棘輪壓接鉗啊,這個實用,一般壓接像在切豆腐,也沒油壓的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breaker應該要用第三種, #2比較好拆裝,不用把螺絲全下來. 另外"螺絲直徑接近0.5mm", 是0.5cm吧?
線徑粗的一 ...

的確打錯了,已經改成5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壓接端子來說規格分兩部分,就是壓接的線徑跟鎖螺絲部分機械尺寸。

NFB螺絲大都是5mm的(記得東元NFB用6m ...

因為是要鎖在布雷加,如果以2mm單芯線來說,那我要選的應該是紅框內的Y 2-5,如果是你說的東元的,那應該是選用Y 2-6,不過Y 2-5的B(寬度)只有做到8mm,這樣的話叉子就變的很小,等同接觸面積變小了,真是蛋疼。

第一帖我有說明了,我最大只會壓到5.5mm平方,再大我就不是我的事了。

對了!以上面的Y 2-5為例,後面接#10 是什麼意思你知道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為是要鎖在布雷加,如果以2mm單芯線來說,那我要選的應該是紅框內的Y 2-5,如果是你說的東元的,那應該 ...

#10 是 STUD SIZE,就是適用螺絲番號,看它右邊實際尺寸就可以了。

不管NFB螺絲是5mm還是6mm,都用6Y或6O沒關係啊,NFB螺絲墊片那麼大一片,可插入端子的空間也很大,5mm螺絲用6Y沒問題,接觸面還比較大,一開始我也是分5mm跟6mm,有次去水電材料行買不到5mm,老闆說現在大家都用6mm,沒差啦,買回來用果然沒問題,之後就都買6mm的。

ps:健和興的端子也不錯。

网友:
單芯線用壓接需上錫,既然是壓接,能用六角壓接鉗當然是最好的選項

网友:
Terminal  KSS(凱士士)是老牌子,厚度夠。鍍錫也夠厚。價格當然硬,自己用當然叫這個。
壓接鉗是日製marevi較好用,久了鉗口,比較不會變形。只是也曾買過全新的,鉗口壓出就不漂亮。
Terminal 的編號好像都是抄KSS,前面英文是型式,第一個數字是使用線徑大小,- 後的數字是螺絲大小,S是薄型。
還有Terminal有無絕緣護套,使用的壓接鉗也不一樣。
已上是盤廠,混過的經驗。歡迎指教。

网友:
我是看到"布拉加"跑進來的。
看來是走錯間了,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