檔案無法上傳

楼主(2019-07-02):
請問這檔案無法上傳是怎回事

网友:
圖檔容量是不是太大 超過規定容量

网友:
圖片最好以橫拍為主像素在 800X600 以內  我是都壓成像素750X435 或是 700X406  如還超過容量繼續往下壓

以你上篇文章 舒摩熱敷墊無法加熱 產品機號118910197 的圖片 有些都違反規定 尤其是直拍圖片還要轉動才能完整看完  故還是要橫拍 一眼就看

楼主:
了解,我注意到了,,謝謝。但解析好像與原照有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了解,我注意到了,,謝謝。但解析好像與原照有差

根本不是解析度的關係!是你沒有仔細看版規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