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Samsung 940NW(螢幕不亮)2007年

楼主(2019-07-02):
友人說他的液晶螢幕不亮,請他拿來看看...插電後電源指示燈有亮,本想
是否燈管問題...基本拆卸,

用信用卡下去推卸四邊框滿方便,目測內部除了電容
爆凸沒什異樣......把電容全部更換,,

重點還有一顆"3A電阻型保險絲"問題,第一次碰到這種類型
保險絲,,,,碰巧矇上....不然真以為是電阻而已,換上測試即完修
還測試了48小時對方才來拿回.....((只不過螢幕四角落皆有白光
是否偏光板老化....))

楼主:
四角落邊亮點是     因我用螢幕1分鐘睡眠狀態拍下

网友A:
四角落有漏光 這應該是這台之前有換過上下燈管 組裝時沒裝定位導致的 不是偏光板老化

楼主:
是哦,我找時間再詢問對方,

网友B:
恭喜完修~     蔡董大大

真正的賴賴在這n_131|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完修~     蔡董大大

真正的賴賴在這

鉿   不懂....

网友:
喔 ~ 容我解釋一下

在某一篇文中, 蔡董大大 (tsai5371)

叫我賴賴~~~ 今天看到您的PO ID 賴賴

所以我想到此事,所以回文說  這裡有真正的賴賴n_136|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四角落有漏光 這應該是這台之前有換過上下燈管 組裝時沒裝定位導致的 不是偏光板老化 ...

沒有換燈管也會這樣......

我有一台比這個嚴重的......很奇怪,一樣是右下角最嚴重.

网友:
恭喜完修~還是可以加減用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沒有換燈管也會這樣......

我有一台比這個嚴重的......很奇怪,一樣是右下角最嚴重. ...

這台是友人的,我也有一台型號一樣,可惜面板問題,下方處有一條橫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沒有換燈管也會這樣......

我有一台比這個嚴重的......很奇怪,一樣是右下角最嚴重. ...

個人有一次維修更換燈管(燈管損壞不亮)的經驗~

他是 CCFL 燈管~

拆面板 取下燈管時 就發現四角落有"焦黑"痕跡...

面板四個角也都有些微受損~

LED裝上後~ 四個角也就都有類似亮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