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光陽奔騰G1(1999年) 前碟煞咬死 求解?

楼主(2019-07-03):
大家好

最近家裡唯一的機車,開始不斷的來狀況,四月電池掛了,跟機車行買電池自己更換

五月剛換的電池沒電,送到機車行查修,老闆先充電經過兩小時後

檢測是否是整流器故障,拿新品跟舊品交換測試,判斷不是整流器故障

發現我機車上有裝煞車閃爍器,懷疑此物件老舊吃電,所以拔除接回正常線路

至今電池問題正常.

六月有一天騎車出門,會鈍鈍的然後熄火,熄火後電發發不起來,啟動馬達有作動

立中柱起來時,就可以電發成功,但是ㄧ但推向前,兩輪著地就會熄火

反覆皆是如此,當下在路邊有用手機爬文,文章寫說可能是CDI或者高壓線

心裡稍微有點解惑但是跟現況還是好像連接不太起來

想說推至機車行檢修(此時就是待宰的糕羊) 過程中

立中柱發動,想說加點油門硬走不要讓車熄火,但是加油門過程中只要人一坐上車就熄火

重新立中柱發動後,人在旁邊牽引就不會熄火,所以就邊走邊加點油門至到機車行門口

跟吃早餐的老闆訴說狀況後,他說有可能是某地方短路,一坐上坐墊就可能壓到短路的線

我想說先自己查修,跟老闆先借工具拆下馬桶,原本想說會不會是高壓線破皮

自己查看時,高壓線外觀無破損疑惑中,老闆說叫我留車查修,因為有要事需要用車,所以不太想留

我想詢問老闆若換高壓線需要多少,老闆說600元 心想合理,材料約300工資也300

老闆就走過來看看說立馬查看,他看了高壓線無破損,就說他來檢測看看,他說沒在教客人檢修的

撐起了機車,把高壓線的頭蓋給旋轉下來,留下線組,用線組去靠近火星塞,看電弧狀況

檢測後看起來正常,於是改往測CDI, 本來想找舊品測試,但現場無舊品,老闆便打電話叫材料行送來

此時我詢問老闆換這顆要多少,他跟我說1000元, 心想有點偏高,跟老闆討論一下,有無空間

老闆表示材料費用公司原廠就要500元,然後就聽從老闆的順利完成更換CDI 熄火狀況就解除了

真是很神奇的CDI故障 ~~~

七月了,今天一早載小孩去上課,就發現右手的碟煞拉桿異常鬆,前輪有被咬死

推往前有很大阻力,但是要上課還是硬出門去,回到家後,自行檢修看看

詢問家人原來昨天晚上就有異常,上網爬文但還沒找出原因

目前在猜想煞車油主缸故障所引起,但不確定想請教廣大的高手們^^

我打開油缸查看,有油,

拉桿已無作用

看碟煞卡鉗已經推出來卡死,拆解下來後,把紅色圈圈處的地方推回

目前的狀態就是剩下後輪的鼓煞,所以要慢慢騎n_081|

由於近期狀況不斷,家人也是說要購買新車

期間也是看了看,因為想說這台如果可以就留著我騎

多一台目前想看的是NICE-100 報價5萬1辦到好送2千賣場禮卷

如果我這台拖去報廢的話可以折4300+3200 <<<這些內容我當時沒注意聽

是扣什麻的,車行現場有看到一台跟我外觀很像的05年的奔馳GY6,老闆說他整理過了引擎

賣1萬8 賺點工錢, 讓我考慮報廢換一台較新點的,這是不認識的規模較大的機車行

我總覺得老闆說得,都有些保留~~  謝謝大家指點一二

不好意思讓大家看我那麻多話n_081|

下面兩張多出來的圖片,在編輯內看不到,想刪除也無法,請大家無視 謝謝

网友A:
>> 最近家裡唯一的機車...

好像銹蝕嚴重,感覺是沒常在騎,可能都開車出門...
感覺車子不是騎壞的,是放放放......"坑蓋壞去"
沒有騎也要常發動,熱車繞個幾圈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 最近家裡唯一的機車...

好像銹蝕嚴重,感覺是沒常在騎,可能都開車出門...

謝謝大大回覆

唯一機車所以,每天必須使用到的~~

我覺得是 老  壞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回覆

唯一機車所以,每天必須使用到的~~

每天騎...

有能力 就自已保養碟煞,剎車油換一換(注意裏面空氣要排出來)
管線如果老舊破損也要一起換喔...
不然就是去機車店保養維修
安全問題 別輕忽了 去換去修就對了
當然覺得老車毛病多能換新車更好...

网友B:
換剎車油有機會好,還有你的剎車片怎麼只有磨約三分之二?

网友C:
通通換掉就好了,只能說,平常不保養,這一次就給換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換剎車油有機會好,還有你的剎車片怎麼只有磨約三分之二?

感謝大大回覆

如果單純煞車拉桿軟軟,我就會想到更換煞車油來改善

但此次有卡鉗,卡住不退,所以就沒想到單純換煞車油

按您說的方式,我再更換煞車油試試,感謝

煞車片101年的時候有換過卡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通換掉就好了,只能說,平常不保養,這一次就給換掉,

平常不保養~~真的呢~~上ˋ次換煞車油是2015-10-28

時間過的真快~~  轉眼間就又壞了 哈哈

我還滿期待有機會請專家大修引擎部分

再戰幾年的經驗分享文

謝謝大大回覆

网友D:
修機車只有麻不麻煩,買得到零件,機車沒有修不好修不勇的.......

前一陣子我的老機車遇到一個怪問題....

就是有時候發不動,人用力往座墊上一震......機車就可以發動了....
後來變嚴重,用力往座墊上一震也沒有用,需要立中柱一震就可以發動了.

依照修電子的經驗,[接觸不良].........就檢查一下線路.....發現電池處的接頭跟接線斷了.......重新夾一下,就又生龍活虎到現在.......快二十年了,還是一尾活龍......

我覺得只要會修,機車這種東西沒有老舊的問題.......只有修起來麻不麻煩的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機車只有麻不麻煩,買得到零件,機車沒有修不好修不勇的.......

前一陣子我的老機車遇到一個怪問題....

對,只要買的到零件,一切搞定

网友D:
半年前家裡只有二台機車時,我不敢自己動手修........

因為一台一定有人騎走上班,另一台則二人看誰需要用....但我媽每天都要騎去打球.....要是只有一台能動,我媽沒得用就糟了....

要是我修車的話,不敢保証多久能修好........簡單的話,當然材料買來一下子就弄好了.....要是麻煩一點的,說不定要放好幾天......這樣就很不方便了.
而且,我修機車喜歡慢慢摸.......

後來家裡買了一台新的機車,從此以後,我們家的機車就不再進機車行了.機車有問題就慢慢修......

如果以後遇到引擎的問題就再說了....反正現在每一台都很正常也很勇........

(我目前徧好化油車.....好修是主要原因.......反正自己會修,排氣檢查一定會過關的.....前不久被路邊攔檢....檢查人員說排氣超優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半年前家裡只有二台機車時,我不敢自己動手修........

因為一台一定有人騎走上班,另一台則二人看誰需要用.. ...

完全能懂你的心情n_116|

剛剛看車~~ 我有點改變主意 想看 光陽CUE 125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完全能懂你的心情

剛剛看車~~ 我有點改變主意 想看 光陽CUE 125

要是我的話,我會考慮[勁豪125]

油耗表現很棒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完全能懂你的心情

剛剛看車~~ 我有點改變主意 想看 光陽CUE 125

別買中古車,
會讓你修的不要不要的,
買三陽的也不錯
光陽車子都會吃機油˙˙˙

网友F:
奔馳不考慮(=豪邁) . 基本上應該是線路有問題 . 可以人在旁邊牽不會熄火,還能邊走邊加油門(這就不像cdi)
建議最好線路巡一下

自己動手換個煞車總泵.順便測試卡鉗活動銷能滑動就ok . 不能滑動就順便換
總泵建議原廠 . 卡鉗建議2手原廠品.省錢又耐用

奔騰很耐操.......

网友G:
總泵分泵如果會分解的話清一清就好了,要不然就全部換新去機車材料行自己買來換不會很貴,剎車油要常換放太久會吸水分裡面會生鏽就會卡住,換剎車油最好不要超過兩年。

网友H:
其實機車是人騎在上面,已經夠危險了,除非自己懂,否則還是給懂的人做,凡事安全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是我的話,我會考慮[勁豪125]

油耗表現很棒的......

看文章 勁豪125省油第一 CUE125第二

但ˋ是勁豪125六萬多 CUE125五萬多^^

還是考慮CUE  謝謝大大的建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別買中古車,
會讓你修的不要不要的,
買三陽的也不錯

我要買新車  對啊~~二手就怕修得不要不要

三陽比較不懂~   光陽真的有吃機油~

謝謝建議^^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奔馳不考慮(=豪邁) . 基本上應該是線路有問題 . 可以人在旁邊牽不會熄火,還能邊走邊加油門(這就不像cdi)
建 ...

感謝大大專業的回覆

因為當時等材料來時,車行有借我代步車先離開,忙完再回去牽車
老闆說,確定CDI壞!!~  我也不疑有他~  但是沒有全程參予維修,也是難說你說的可能是線路
我覺得你說得比較有可能, 有機會再注意線路,看有沒有被更新過~~ 那會不會有可能是線頭
插在CDI那端的地方,有鬆動導致接觸不良.... 抱歉我都喜歡用猜的先^^

可以人在旁邊牽不會熄火,還能邊走邊加油門....這狀況我當下真的百思不得其解

奔馳不考慮,好的我聽從大大的建議

總泵建議原廠 . 卡鉗建議2手原廠品.省錢又耐用
好的 了解  非常感謝大大 專業建議~~

奔騰很耐操......  我希望繼續操下去 哈哈n_136|

楼主:
引用 网友G:
總泵分泵如果會分解的話清一清就好了,要不然就全部換新去機車材料行自己買來換不會很貴,剎車油要常換放太 ...

總泵分泵如果會分解 嗯 要爬文看看有沒有教學 再依樣畫葫蘆

台中機車材料行,我只知道太信,去過七八次有了

換剎車油最好不要超過兩年~~好的我會做紀錄再定期保養更換~~ 謝謝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其實機車是人騎在上面,已經夠危險了,除非自己懂,否則還是給懂的人做,凡事安全第一。 ...

凡事安全第一 是肯定的n_116|

超乎自己的能力的話,一定是請專業的來  (閃開n_114|  讓專業的來)

這部分尚可自行處理^^   而且需要快點修理~~  感謝大大提點n_116|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修機車只有麻不麻煩,買得到零件,機車沒有修不好修不勇的.......

前一陣子我的老機車遇到一個怪問題....

到目前為止 CDI維修部分~~~ 我覺得可能是線路造成故障

被車行老闆框 CDI故障n_081|

老車線路真的老了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總泵分泵如果會分解的話清一清就好了,要不然就全部換新去機車材料行自己買來換不會很貴,剎車油要常換放太 ...

再度回大大

總泵分泵分解 剛爬教學文, 還需要工具跟潤滑油~  看來還是溝買新品替換較適合

露天看有高手有代工 卡鉗分解清洗+換油封+換煞車油  可惜在台北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其實機車是人騎在上面,已經夠危險了,除非自己懂,否則還是給懂的人做,凡事安全第一。 ...

機車比電子簡單易懂多了.

幾千萬台在路上跑,有多少大問題???

你說要給懂的人做,我聽起來也怪怪的...........

我就是給懂的人做以後,發現我自己做比給懂的人做要[仔細多了].

我的機車給懂的人做以後,我仍然搞不懂是給不太懂的人做,還是懂的人給我亂做.

反正現在網路上資訊很多,努力學,看多了你也能懂的.......這是要花時間的.

网友B:
卡鉗要換的話,換回原廠規格,正常來說應該是整個剎車片都會磨到,
這樣隨便找個卡鉗裝上去不知道會不會有安全疑慮,不過大大居然也
騎了五六年之久。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要買新車  對啊~~二手就怕修得不要不要

三陽比較不懂~   光陽真的有吃機油~

其實二手車本來就有老舊的問題.

你就里程數,只要到一個程度,有些一定會老化.....像軸承.....
(但軸承這種東西跟廠商有很大關係......廠商不好才不耐用...不然到你報廢都不用換)

我們家有三台二手的機車.

一台豪邁50是我媽朋友給的,沒有感覺到有什麼問題.只有引擎漏油,花一百元買材料就修好了.
到現在4萬公里,狀況還很好.

一台是我買的二手車,三陽心情100.....賣家跟我說,不好發,發了很好騎......過了三年多,越來越不好發....我才動手修理.化油器也有漏油,我買一顆二手的來換,600元.舊的就有空修,修好當備料,花了100元.
不過這台二手機車確實遇過比較大的問題........我想,一般機車行是不修的.....我遇到的是一家[很有良心的機車行]......那家機車行在新竹,我己經離開新竹了.....
這台舊車我騎不到一年,排氣管斷掉.....排氣管斷掉其實也沒有什麼,就很大聲而己.....但是這次的排氣管斷掉很特別.....它把排氣管跟引擎固定的那塊鋁合金給扯下來了.......斷裂了約5公分長......
我看了很頭痛,沒想到他們把這塊鋁合金拿去焊接,又磨平..........好像收300還是500,我忘了,不貴就是了.
到現在機車還很勇.......前一陣子我自己修前叉,修好以後騎乘感就更好了.
二手車確實風險會比較大,但有能力其實都不大.......

再來就是最近買一台光陽得意100......二手的,18年車.......車主說都有按時保養,還停室內.我看照片輪胎也剛換新....
就想說[這台賭下去了].......之前本來在談一台得意100.但車主的回答有點怪.....剛好有人貼出新的拍賣,我就決定不賭先前那一台了......去交易時,一騎.....哇靠!!!!!怎麼這台舊車的引擎聲如此好聽......跟新車的聲音一樣.里程5萬多,沒有感覺到什麼老車的感覺.....只有後避震器漏油要換新.....
我到現在想不通,為什麼5萬多公里,那個引擎聲那麼順,那麼有力.......油門很輕,反應很好.
這台前叉也沒有問題.....一般人沒有多少人會修前叉......而老車前叉大多有問題.

我媽騎上這台得意100,馬上說這台牽回家,把豪邁50報廢了......
我在笑,要報廢也是心情100,怎麼會報廢豪邁50?????雖然心情100在我修了以後表現也很好.

我買二手車是買來玩的.......有能力的話,賭下去贏面很大......
修好某一天如果不想騎就拿去便宜賣,就算不賺錢也不會賠錢...........

如果機車行只做簡單'好賺的,反正舊了就要你買新的.......現在的我就實在沒有找機車行的必要了....
二手車只要引擎聲音好聽,沒有怪聲音......舊車頂多就普利珠'皮帶換掉而己......我都自己換過了.....
我覺得修機車跟修電子比起來,修機車容易太多了.....
(註:我工具非常齊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卡鉗要換的話,換回原廠規格,正常來說應該是整個剎車片都會磨到,
這樣隨便找個卡鉗裝上去不知道會不會有 ...

這個卡鉗是多年前從機車行買到的~

大大也是專業的唷n_116|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實二手車本來就有老舊的問題.

你就里程數,只要到一個程度,有些一定會老化.....像軸承.....

感謝大大 詳細分享親身經驗n_116|

网友F:
引用 楼主:
到目前為止 CDI維修部分~~~ 我覺得可能是線路造成故障

被車行老闆框 CDI故障

舊品如果有帶回來.交叉比對一下就知道

原廠cdi網路買很便宜.副廠極不推薦 . 一樣的錢何必買副廠!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舊品如果有帶回來.交叉比對一下就知道

原廠cdi網路買很便宜.副廠極不推薦 . 一樣的錢何必買副廠! ...

原廠大約350~550......副廠大約一半價.....

自己會修的話,其實用副廠也還好.

要是大廠的副廠,其實也沒有那麼可怕.

但自己會修,用原廠也不貴就是了.

反正就是一副自己會修也不怕的心理.....

网友I:
回 台中小賴 ...

米建議可以試著將總泵與卡鉗拆開保養與清潔,然後將會與的碟煞液接觸的部份上卡鉗專用潤滑油就可以了,接著總泵的煞車油檢視視窗檢查一下,如果有裂開或是萎縮,就必須一併更換新品,至於碟煞液的部份,可以去中油買一罐DOT 3的碟煞液來做更換與沖洗管線,此外正常的作法應該是在更換新來令片時,卡鉗活塞會推回到最低的位置,這時可以將總泵內的碟煞液抽出,加入新的碟煞液做少部份的更換,這是比較簡便的作法,之前米有幫女皇1x年的EASY 100做過這樣完整的保養,現在總泵運作起來還算不錯,雖然無法與新車相比,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F:
舊品如果有帶回來.交叉比對一下就知道

原廠cdi網路買很便宜.副廠極不推薦 . 一樣的錢何必買副廠! ...

舊品~~  沒帶回來n_081|

下次會記得都要留舊品回來研究看看n_103|

楼主:
引用 网友I:
回 台中小賴 ...

米建議可以試著將總泵與卡鉗拆開保養與清潔,然後將會與的碟煞液接觸的部份上卡鉗專用潤 ...

感謝米大大的回覆

看來您也是DIY高手一族~

爬文總泵與卡鉗拆開保養都要添購工具~ 跟潤滑油

看來不是我能立即施作的部分, 感謝您詳細說明指導n_116|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米大大的回覆

看來您也是DIY高手一族~

回 台中小賴 ...

其實車行的作法,可能為了利益或是快速處理問題,有一些該做的都沒有很確實,所以才會想要自己來,米也是一路跌跌撞撞過來的,不過要拆總泵活塞需要C型扣環鉗,這個比較麻煩,卡鉗活塞其實將卡鉗包裹毛巾,慢慢用膠鎚敲卡鉗讓活塞彈出就可以做清洗動作了,不過需要一點小技巧,這個您可能比較容易施做,謝謝。

网友:
之前沒注意....  版大卡鉗是220用的 . 必須改回原來的卡鉗 . 碟盤也順便換吧!(這個用副廠就行了)
單換卡鉗托座不知道合不合沒比對過(買顆二手比較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回覆

如果單純煞車拉桿軟軟,我就會想到更換煞車油來改善

這個不難修,分泵活塞拉出來換油封+清潔就OK,不過修理包不好買,可以考慮分泵直接換掉,價格也不貴

网友J:
引用 网友D:
原廠大約350~550......副廠大約一半價.....

自己會修的話,其實用副廠也還好.

他這個是直流的,價位比較高,不過光材料應該不用1000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米大大的回覆

看來您也是DIY高手一族~

附上總泵分解程序,不趕的話可以上網拍找修理包,期待樓主您的維修文

网友J:
您這個症狀小弟碰過類似的,原因超扯,火星塞帽內的火星塞夾頭鬆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他這個是直流的,價位比較高,不過光材料應該不用1000

我上個月買得意100的大顆CDI......直流的.....原廠45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J:
您這個症狀小弟碰過類似的,原因超扯,火星塞帽內的火星塞夾頭鬆掉了

感謝大大提供教學文~~

爾後再遇到類似問題,一定拔高壓線頭,來檢測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J:
他這個是直流的,價位比較高,不過光材料應該不用1000

得意同奔騰

网友:
https://forum.jorsindo.com/portal.php

機車要自己DIY保養,就到小老婆網站去搜尋一下,就有很多人分享各種如何DIY保養自己機車的資訊。

网友K:
1.高壓線段居多~
2.油壓缸部份須看(拉桿)內
活塞是否卡死~
因通常 煞車油 不常換 所以卡死
2.下方卡鉗(搖臂 伸縮桿)年久失修與上油卡死
卡鉗內部(活塞)生鏽無法退回(歸位)

网友L:
今天才看到樓主的問題:跟您報告,CDI是墊子點火如果壞了點火會不正常譬如電子零件老化內部漏電這樣就會造成您車子的現象沒附載的時候還好一旦增加附載或者改變車子姿態吃電變大內漏電會變得嚴重或者改變姿態漏電跑去別的方向,火星塞沒有足夠的電來發火花就熄火了,車行老闆先測火星塞然後高壓線圈最後CDI是從故障點往回檢測是正常的!一般地方線路老舊該會發不起來,大概也只有這3樣(,火星塞.高壓線圈包含高線及接頭.CDI)會有改變車子姿態才熄火的問題另外催油熄火應是火星塞機率比較大不然化油器!所以車行老闆應該沒有坑您!價錢我就不知道行情了,因為我都自己換!
那麼液壓煞車看您案的樣子應該是跑進空氣液壓煞車系統裡如果管路裡有空氣因為液體在傳動煞車力道液體不能壓縮但空氣可以因為跑進空氣按來按去都在壓縮館子裡的空氣力量過不到煞車幫浦然後如果騎乘還會因為熱空氣膨脹造成煞車鎖死!排出空氣的方法網路上很多請您用愾影片來操作,因為用文字很難表達!
希望能幫到您!

网友:
更正:CDI是電子點火如.........

网友M:
使用量不是很大 沒在跑長途或爬山的話 看要不要買台吃電的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K:
1.高壓線段居多~
2.油壓缸部份須看(拉桿)內
活塞是否卡死~

感謝大大 專業回覆^^

楼主:
引用 网友L:
今天才看到樓主的問題:跟您報告,CDI是墊子點火如果壞了點火會不正常譬如電子零件老化內部漏電這樣就會造成 ...

感謝大大 專業回覆^^

高手都自己來 利害n_116|

楼主:
引用 网友M:
使用量不是很大 沒在跑長途或爬山的話 看要不要買台吃電的就好...

回大大

考慮過吃電的,但還是覺得 車價高 以後保養維修不平價

感謝建議n_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