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更換鋰電池] ASUS 指鼠 VENTO AS MS7124 USB 滑鼠

楼主(2019-07-03):
有自己拆過一隻,就是鋰電池沒電了(太久沒充),無法蓄電所以無法使用!拿上來標酷斃
自取在新北蘆洲!

网友:
指鼠,沒用過。
我來標,10酷幣。

网友:
我出11酷幣

网友A:
可以看一下他的鋰電池長怎樣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一下他的鋰電池長怎樣嗎

類似這樣,小小一顆!

网友B:
這種有保護線路的,電壓過低就會無法充,要先量一下剛進入保護板的電壓,如還有3V左右,可先用手機的快充(不分正負)直接對電池充到3.6V以上,量經過保護板的輸出,如果可量到略低於進入保護板的電壓,應該是救回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種有保護線路的,電壓過低就會無法充,要先量一下剛進入保護板的電壓,如還有3V左右,可先用手機的快充( ...

我拆的那隻,電池有膨脹一些了

楼主:
upchome 請訊息連絡,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