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 固態硬碟 SSD 60G 240G 換酷幣

楼主(2019-07-03):
故障情形:抓不到硬碟,無法使用,拿上來標酷幣!若能修好希望能有維修文,謝謝!
自取在新北蘆洲!

网友:
起個頭 20酷幣

网友:
期待chiyimonitor大的維修文.一般硬碟我換一樣的電路板還是抓不到

現在發現版大沒標註到期日

网友A:
固態硬碟應該比傳統的難修吧,上次我做RAID的其中一顆抓不到健康度,搞了快兩星期才換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固態硬碟應該比傳統的難修吧,上次我做RAID的其中一顆抓不到健康度,搞了快兩星期才換好。 ...

神之手,總是有辦法~

對了~阿三哥
金士頓A400 最近看到災情很多喔~~
你可要留意一下~

网友:
我也很期待chiyimonitor大的維修文

网友:
出30來賭看看~

网友:
我也蠻想知道故障的SSD固態硬碟能怎麼處理,因為一般故障都是抓不到硬碟

而主控制IC燒壞的機率很高,早期的MLC顆粒很難寫壞寫死.

网友C:
我猜班長會拆下顆粒做成隨身碟~~;P;P

网友:
引用 网友B:
神之手,總是有辦法~

對了~阿三哥

感謝歐,我最近從朋友的回收待賣的主機板堆裡翻到了兩張堪用的版子,剛好把SSD掛上遊戲操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猜班長會拆下顆粒做成隨身碟~~

沒錯  就算修不好  也要搞到可以用喔

网友:
不好意思 再出價 40酷幣  酷幣很珍貴的呢  別把我吸乾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沒錯  就算修不好  也要搞到可以用喔

把SSD主控RESET下,應該就能恢復被偵測到了,然後再看內容跟他索取數據恢復費用...

萬一有什麼會出人命的內容,那價格就更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SSD主控RESET下,應該就能恢復被偵測到了,然後再看內容跟他索取數據恢復費用...

萬一有什 ...

數據恢復應該沒這麼容易吧.尤其可能要重新"開卡"

网友:
短路應該是進入安全模式...
要救回SSD還是要開卡才行...

出50好了~

网友:
110酷幣喔

楼主:
chiyimonitor 太給力了...請私訊聯絡!!!

网友:
感謝大家承讓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chiyimonitor 太給力了...請私訊聯絡!!!

louiswen 大  酷幣已轉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