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wf-2409t 洗衣機 故障碼 bE

楼主(2019-07-04):
洗衣機型號 LG wf-2409t
一開機就顯示故障碼 bE
上網查很多網站找不到相關資料
只有一個部落格有查到

故障碼代號
阻尼器(俗稱:避震器)故障會出現
BE:電機開關短路錯誤功能

只有一個部落格查到be代碼

請問是阻尼器壞了
還是哪個電機有問題

阻尼器一組換起來不便宜
想確定是否此為故障原因

网友A:
一開機就顯示故障碼 bE.故障碼代號
阻尼器(俗稱:避震器)故障會出現..
一開機就顯示故障碼.還沒案啟動鍵..都還沒晃動..電腦就能偵測到吊棒故障..還是第一次聽到..若是真的如此..
此廠牌可以上太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開機就顯示故障碼 bE.故障碼代號
阻尼器(俗稱:避震器)故障會出現..
一開機就顯示故障碼.還沒案啟動鍵..都 ...

我也 懷疑
因沒看到 阻尼器 有任何電子裝置
網路 都查不到 故障碼 BE 代號 為啥

參考的部落格為  痞克幫 甘丹家電

网友:
沒經手過這一類的故障,不過根據資料,bE 是指 Ball sensor Error 的意思,即不平衡開關出現狀況。最好是對一下機器附的接線圖才比較好指出問題位置。

繼續潛水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 懷疑
因沒看到 阻尼器 有任何電子裝置
網路 都查不到 故障碼 BE 代號 為啥

不平衡開關 ?

東元洗衣機W1420UW  LE/BE

网友:
米覺得還沒開始運轉就出現錯誤,會不會是有開關直接短路造成誤判(原先為開路),或是先檢查洗衣機的吊桿與水平是否正常,如同其他先進建議的,查看洗衣機上附的接線路跑跑接線看看,或是請您提供照片,也許就可以知道大概故障的方向了,僅供參考,謝謝。

網路上找的接線圖,可能是圖中紅色這個壓力開關異常

開關可能是長這樣,有三支接腳,可以先比對洗衣機的接線圖

楼主:
感謝各位現進 回覆
因洗衣機 在山上
假日度假放空 才會去
待這周 假日再回覆 最新進度!!

楼主:
直接換了水位開關
洗衣機運作時  運作過程中
還是會跳出故障嗎 BE
有時會自動消除
有時就一直閃故障碼

附上電路圖
麻煩各位幫判斷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換了水位開關
洗衣機運作時  運作過程中
還是會跳出故障嗎 BE

機器拆開 拍個幾張來看看 搞不好只是斷線或 接觸不良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換了水位開關
洗衣機運作時  運作過程中
還是會跳出故障嗎 BE

這應該是安全開關有問題吧~
不是水位開關~

楼主:
昨天已完修  正常使用中
應該是 BALL SENSOR 應該壞了
這是 平衡裝置 對嗎? 裡頭有顆小鋼珠
和2顆 類似 led 燈泡及電路

目前是把這個功能 閹割掉
直接 紅黃線 短路

請問 這會有安全上 問題嗎 ?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已完修  正常使用中
應該是 BALL SENSOR 應該壞了
這是 平衡裝置 對嗎? 裡頭有顆小鋼珠

小弟覺得要更換良品,怕洗衣機沒平衡或吊桿有損壞時脫水會前後左右狀來撞去危險~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已完修  正常使用中
應該是 BALL SENSOR 應該壞了
這是 平衡裝置 對嗎? 裡頭有顆小鋼珠

恭喜完修,請問樓主您可以分享BALL SENSOR分解後照片嗎

网友:
恭喜完修,建議把BALL SESNOR適度的拆開提供照片給大家看看故障的原因,如果吊桿沒有故障,洗衣機擺放的水平沒有太大的誤差,基本上洗衣機與脫水都不會有問題的,只是要知道這個BALL SENSOR的作用是什麼?有時候可能是洗衣運作中禁止開蓋的保護裝置,謝謝。

网友:
我上網找了一下 Ball Sensor 資料,
分享給有興趣的人參考看看。

從其原理示意圖看起來,
如果沒有保持水平,或是遭到撞擊,
讓小球太過偏離中心圓孔,
下方接收器就會照到上方 LED 發出的光,
而產生訊號。

所以如果只有塑膠固定部分被撞斷或是撞歪,
而核心元件尚未受損的話,
可以想辦法重新固定,並調整好其水平、位置等等,
或許也有機會完修...

楼主:
照片要等下星期才能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