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像二極體的零件請教

楼主(2019-07-04):
各位前輩好
小弟在電路版找到以下零件短路,判斷應該是故障了,但不確定這是什麼零件,不知道前輩們有沒有見過,可以給小弟一個方向,感謝。

零件是陶瓷的,上面打印 24 ˊ6C

网友:
封裝 名稱 : SOD-57

蕭特基或是超高速二極體 還有ZENER 都會用到
超高速二極體 如 BYV 26A~BYV 26E  https://www.vishay.com/docs/86040/byv26.pdf
ZENER  如BZT03-Series https://www.vishay.com/docs/85599/bzt03.pdf

封裝 名稱 : SOD-64   相對於上述 是封裝 SIZE 不同 如 BYM26A~BYM 26E

但我還是不知 這是哪一個 編號 ?

网友:
參考看看

https://www.yoycart.com/Product/560838777611/

https://injapan.ru/auction/k380173833.html

https://injapan.ru/auction/n275317065.html

有點像 Hitachi 的zener diode    後來有改包裝標示  變成標線如datasheet
量本體大小 看看是AW01  還是 AU01
http://www.hitachi-power-semiconductor-device.co.jp/en/products/diode/pdf/pde-aw01-2.pdf
http://www.hitachi-power-semicon ... /pdf/pdj-au01-2.pdf
最後還是比對實際電路看看 是否是正確

网友:
你的電路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