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SKIL SD561201 4V 鋰電池電動起子開箱

楼主(2019-07-04):
米加入痞酷後,就會莫名其妙買了一些東西,這次開箱的主角也是如此嚕  ,SKIL這個牌子好像是BOSCH的副牌?!所以米想品質應該有一定的水準之上,原先有考慮購入槍型與棒型雙用的機種,也想過買 SKIL IXO 的機種,但是最還是決定購入這台,價格的部份大家可以自行上網查閱,這裡就不多寫了,謝謝。

包裝盒是很普通的紙箱

內部配件 主體、說明書一本、起子頭與延長桿、充電器一個和MicroUSB充電線一條

本體 左右兩邊可以各吸附一個常用的起子頭,整體組裝品質普通,在LED燈下方的左右兩片外殼連接的間隙比較大

用六顆T8螺絲固定

有強調USB充電

尾部MicroUSB充電孔位置

上方有充電指示燈,充電中閃綠燈,充飽橫亮綠燈(米只有試過接上充電器恆亮綠燈的狀況)

運轉方向切換開關

前進鎖緊

關閉,此時馬達是鎖定狀態,用手硬轉也轉不動

後退鬆開

是用強力磁鐵吸附起子頭,並沒有用鋼珠或是鋼片加強固定,當運轉方向切換開關是關閉時,按下啟動開關LED會亮起,持續按著就可以當手電筒

附的充電器是5V/1A的手機充電器,標準USB埠

附的MicroUSB線約長1.5米,是使用一般變壓器用的兩芯線AWG22標示耐壓300V耐溫85度
附的起子頭品質不是很好,但是堪用,延長桿的品質卻還不錯,內部也有強磁可以吸附起子頭

以米的手來說單手就可以使用與切換模式

楼主:
米回報一下測試心得,今天使用內附的充電器與充電線,接上時電動起子上方的綠色LED指示燈約每秒持續閃爍一次,充飽後恆亮綠燈,使用時應該大多數4V電動起子一樣,馬達輸出轉數是固定的,當將螺絲轉緊時,必須馬上放開電動起子開關,不然可能會損壞螺絲,米是採用點放的方式來使用,不曉得大家是否都是這樣操作的?謝謝。

网友A:
老闆請說說含運費共多少美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闆請說說含運費共多少美刀吧

回 xiaolaba 大 ...

依照 amazon.com 的估算是 電動起子 US$21.49 + 運費 US$7.48,米這次是買兩樣工具,所以沒辦法估算直接購買單品實際的含運價格,至於價格米覺得還算合理,如果 Bosch IXO 3 台灣價格再度跌到 888 的話,米就會直接買了喔,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