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電腦電源11.7V負載會跳電請益

楼主(2019-07-05):
1.為了要DIY電腦ATX電源改可調電壓電流,去回收場找的TL494規格,風吹雨淋生鏽銘牌脫落已無法辨識型號等…有5VSB也有PSON5V。但不啟動。

1.打開換一顆1N4148(斷裂)及TL494後可啟動。

2.可是只有12.7V變壓器ERL35350A有吱------的聲音,接打氣機負載,會跳掉。

3.拆下接腳重焊,還是一樣。

請問前輩們,要從哪著手,謝謝!請大家指導,感恩~~~~~

補充內容 (2019-7-5 09:42 PM):
更正;2、 可是只有11、7V 。

网友A:
先把電容給掃了唄~

那些電解電容優先 !!

网友B:
>>...接打氣機負載,會跳掉。

1. 打氣機
  打氣機應該是有馬達這類的東西...
  原則上馬達在啟動時(一接上時),
  會有一個所謂的啟動電流,通常是工作電流好幾倍...
  電流突然的變化很大,通常也會照成電壓變動...

2. ATX PSU
  ATX PSU本身用於接主機板,有一定規格及限制與保護...
https://zh.wikipedia.org/wiki/ATX%E8%A6%8F%E6%A0%BC

基本上,ATX PSU接馬達(不是接主機板),已經不是ATX PSU原定的應用
對於用在不是原定的應用,通常可用範圍都會變窄.
例: 本來可以12V 10A輸出,用在其他應用
可能只能用在(工作)12V 5A的馬達或更低(工作)12V 3A的馬達
因為馬達啟動可能照成啟動電流過大及雜訊問題,
這一連串的反應進而可能照成ATX PSU 保護...

也許你要看一下ATX PSU規格及打氣機(馬達)規格...等等

另外一提, ATX PSU 還有其他電壓(3.3V, 5V, ...)
雖然你不用它,但最好還是要接假負載(電阻),
讓其有一定負載有工作電流(不用太大),提高抗雜訊
或(你覺得的)無緣無故照成保護(ATX PSU關電)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電容給掃了唄~

那些電解電容優先 !!

jeanshyen老師!電容全掃了還是一樣,會是TPS3510P店員監控的問題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打氣機負載,會跳掉。

1. 打氣機

jason680老師,我試好幾台權可啟動打氣機,只有這台步行,確定是有問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jason680老師,我試好幾台權可啟動打氣機,只有這台步行,確定是有問題。

負載開下去後,觀察壓降狀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負載開下去後,觀察壓降狀況?

啟動11.7V,接12V10W汽車室內燈泡,馬上跳保護。負載連接著啟動= 6.35V,變壓器的叫聲變得更大聲。

网友D:
我找一些重一點的電供給你修
一起寄給你

网友E:
加負載主變壓器會叫的問題,變壓器在工作其實多少會振動,沒有繞好或繞法都有可能,不過振動應該不致導致過載才對。

如果捨去變壓器本身的問題,那有可能是那兩個半橋的電晶體(MOSFET)或其週邊的小零件造成,我記得我修過其中一個電晶體的小電容故障,導致變壓器發出惱人的聲音。

网友A:
引用 楼主:
jeanshyen老師!電容全掃了還是一樣,會是TPS3510P店員監控的問題嗎?

中間 變壓器附近 那些 小的電解電容~

10uF 50V ......................

維修電源供應器 ISO-P400L (2)
http://bbs.pigoo.com/thread-24331-1-1.html

或一次側 那顆 紅色 豬肝 (105 250V)

2顆大砲 也檢查一下 !!

网友F:
電容都換了,板子上有431也先換了吧!!

高頻音,要看小電容問題,陶瓷電容也要查一下容值!!   通常都能搞得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找一些重一點的電供給你修
一起寄給你

蔡兄!謝謝您!太好了,又可玩好久,拿你好多東西,真不知要怎麼感謝您,癖酷有您真好,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負載主變壓器會叫的問題,變壓器在工作其實多少會振動,沒有繞好或繞法都有可能,不過振動應該不致導致過 ...

謝謝老大指點,我先從小零件查,還不行再拆MOSFET,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間 變壓器附近 那些 小的電解電容~

10uF 50V ......................

變壓器旁的10UF50V耐壓勝7V,有換了,還是一樣,我再查大龍炮及豬肝看看,謝謝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F:
電容都換了,板子上有431也先換了吧!!

高頻音,要看小電容問題,陶瓷電容也要查一下容值!!   通常都能搞得 ...

TL431手邊沒新品,我先查陶瓷電容看看,謝謝感恩~~~~~
另外請教您431好像有很多小問題,購買要選擇哪種品牌嗎?

网友:
電容明顯凸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間 變壓器附近 那些 小的電解電容~

10uF 50V ......................

謝謝老師!已完修;陶瓷電容,大龍炮,拆下測試680UF200V=得620左右,耐壓220V漏電流400UA,不至於如此,最後不信邪,把三個變壓器全解焊徹底檢查,又找到一顆4148開路,猜測是邊換邊試,本來測試好的,後來更換故障零件時,尚有故障處,而往上擴大故障點,所以說修復比做新的還難,要不厭其煩的檢查,這就是練功,才能更伸一步了解電路,再次謝謝大家指導,功力又增加了,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F:
電容都換了,板子上有431也先換了吧!!

高頻音,要看小電容問題,陶瓷電容也要查一下容值!!   通常都能搞得 ...

謝謝老師!已完修;陶瓷電容,大龍炮,拆下測試680UF200V=得620左右,耐壓220V漏電流400UA,不至於如此,最後不信邪,把三個變壓器全解焊徹底檢查,又找到一顆4148開路,猜測是邊換邊試,本來測試好的,後來更換故障零件時,尚有故障處,而往上擴大故障點,所以說修復比做新的還難,要不厭其煩的檢查,這就是練功,才能更伸一步了解電路,再次謝謝大家指導,功力又增加了,感恩~~~~

楼主:
那個電容防爆痕是圓弧形,看起來很像禿頂,測試耐壓正常,容值少了百分之8,想說以後改裝要拆掉(屬後段12V主電源),但修不好疑東疑西,乾脆換新,結果無效,功率差個電容不可能差那麼多,不過還是要謝謝您提供意見,這樣才有著手方向,才能進步,感恩~~~

网友G:
引用 楼主:
TL431手邊沒新品,我先查陶瓷電容看看,謝謝感恩~~~~~
另外請教您431好像有很多小問題,購買要選擇哪種品 ...

431跟學姐買,現在買還有贈品。

楼主:
引用 网友G:
431跟學姐買,現在買還有贈品。

好,謝謝你,已完修,不急用,整理看還須那些,一起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