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50LB5610 畫面閃爍

楼主(2019-07-05):
LG 50LB5610 畫面會一直閃爍,
暗掉的時候仔細看是可以稍微看到畫面,
亮的時候畫面是正常的,
小弟是新手想說自己DIY修看看,
因為朋友當時也購買一台一模一樣的,
所以借來交叉測試看是什麼問題,
想說看是哪裡有問題再去買來更換,
但依序更換電源板、主機板、邏輯機板,狀況依舊
也不好意思繼續往下拆朋友的燈條面板來測試
壞的這台燈條我簡單用電表量測是有通的
想請問各位這樣的狀況是哪裡有問題?

電源板

電源板

主機板

主機板

网友:
反過來依序把他的電視更換上你的電源板、主機板、邏輯機板
就知道你的電視哪個物件是好的

网友:
畫面會一直明暗閃爍
也是燈條故障的情形之一

网友:
燈條故障 +1

网友:
LG 42LN5700-DC 液晶電視有聲無影無背光維修實例 - 液晶螢幕液晶電視維修實例 - 痞酷網_PIGOO - Powered by Discuz!
http://bbs.pigoo.com/thread-70970-1-1.html

參照第10~11項單獨點亮背光觀察3~5分鐘看會不會閃